图示所示是什么元件,我要在altium里用到谢谢指出

楼主(2013-12-22):
画圆圈的这个是什么  求解答

网友A:
为啥我看的就是一个连接端子呢,接高压用的那种,而且前面还是个继电器,所以端子你随便表示一下得了

网友:
接线端子吧

网友B:
怎么看着像开发板? 应该是接线端子。

网友C:
目测是3.81的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3.81的接线端子

就是接线的!那在altium里面怎么找这个元件啊  搜什么  什么库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着像开发板? 应该是接线端子。

就是接线的!那在altium里面怎么找这个元件啊  搜什么  什么库里有?

楼主:
就是接线的!那在altium里面怎么找这个元件啊  搜什么  什么库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看的就是一个连接端子呢,接高压用的那种,而且前面还是个继电器,所以端子你随便表示一下得了 ...

就是接线的!那在altium里面怎么找这个元件啊  搜什么  什么库里有?

网友:
不是所有元件 自带库里面都有封装的,有些自己画。来的方便。  封装只是用来放置元件,只要尺寸,脚位没错,就差不多了。自己话。(脚间距。外型尺寸,开口方向 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元件自己画吧!库里有的不一定合适。

网友:
那是5.08的端子

网友:
Phoenix的端子?

网友:
接线端子,间距5.08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