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沉铜咨询

楼主(2013-12-22):
请问这个在AD里面是自己设置呢,还是你们自己有规则呢?

网友:
貌似规则里面有吧

楼主:
能给个具体的设置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具体的设置方法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3103-1-1.html

网友A:
金属化孔都是要进行沉铜工艺,在孔内壁沉上一层铜来保证孔的导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化孔都是要进行沉铜工艺,在孔内壁沉上一层铜来保证孔的导通性。

额,明白了,那就是说不需要我自己在PCB上设置了,工厂就会自动的按照工艺来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明白了,那就是说不需要我自己在PCB上设置了,工厂就会自动的按照工艺来做了 ...

设计中是分金属化孔和非金属化孔的。
生产是根据设计来做的。
比如插件元件孔(pad),一般设置是金属化孔。
LZ需要看下设计软件的学习教程,通过这种方式的解释可能效果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中是分金属化孔和非金属化孔的。
生产是根据设计来做的。
比如插件元件孔(pad),一般设置是金属化 ...

好的,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