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更换内存条要考虑哪些?

楼主(2013-12-22):
1、笔记本电脑在购买的时候都会说有个最大内存限制?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

2、更换的时候,加入限制用的是1333的内存条,换上1600的会不会有兼容性问题?

3、大家买内存条的时候都是在哪里买的?

4、还有其他什么要考虑的么?

网友:
1. 参见http://ark.intel.com/
2. 向下兼容,1600和1333通常会统一至1333运行。
3. 亚马逊(自营)&易迅。
4. 要有插槽= = 8G比较好吧……有能力上16G吧

网友A:
一般笔记本就2个内存槽位置, 楼主想多了,你基本不会超出内存限制
内存向下兼容,你不就是买条内存,能塞进去,就成功了8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笔记本就2个内存槽位置, 楼主想多了,你基本不会超出内存限制
内存向下兼容,你不就是买条内存,能塞进去, ...

再来请教下,这个是在易迅网看到的,客服说的是对的么?

网友:
比较老的电脑是不太适合增加的内存的,感觉意义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请教下,这个是在易迅网看到的,客服说的是对的么?

两个内存槽确实是真的,但是你要先确定用了几根内存,我一同学的联想电脑2G内存,
然后他想加到4G,于是买了一根2G,打开才发现是原来是用了两根1G的,无耐又买了2G内存条

网友:
为啥我的T61换了内存之后经常无故蓝屏?随机出现的。难道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前几天淘宝上买了一条4G的,看型号,和我原来的内存完全一样,但是新买的却用不了,最后退货了。看评价,有不少类似的问题,卖家退货也很爽快,不知道有什么猫腻。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请教下,这个是在易迅网看到的,客服说的是对的么?

当然对了
苹果买三星的内存芯片做出的内存条, 品牌是苹果. 苹果如果给富士康贴牌的话, 还可以打富士康的品牌, 哈哈
品牌和直接厂商,产地,零部件商,没有半毛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