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吐槽!UPS中的低频变压器和高频变压器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2-22):
UPS逆变用的变压器有的是低频的,有的用高频的,

逆变SPWM控制肯定用几十kHz的高频信号驱动,

我的疑惑在于:同样是几十kHz的高频信号驱动,低频变压器和高频变压器在设计上,有什么区别呢?

        是不是可以说,

                    如果滤波在变压器后面,那么仍为高频,则变压器用的是高频变压器;

                    如果滤波在变压器前面,那么则为低频,则变压器用的是低频变压器。

网友:
1.如果是单极性,那么用的是低频变压器;
    2.如果是双极性,那么用的是高频变压器。
错误!!!!!!!!!!!!!!!

网友A:
高频逆变SPWM控制先将低压直流推挽,升压到高压高流,整流,变成高压直流,再经过三角载波调制,滤波得到低频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频逆变SPWM控制先将低压直流推挽,升压到高压高流,整流,变成高压直流,再经过三角载波调制,滤波得到低 ...

这句话没看明白 ,“先将低压直流推挽,升压到高压高流”

难道又有技术可以将直流直接升压成高压直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没看明白 ,“先将低压直流推挽,升压到高压高流”

难道又有技术可以将直流直接升压成高压直流了 ...

人家都说了推挽了,懂不?
DCDC不一定是直接buck,boost那种,也可以DC-AC-DC,推挽,半桥,全桥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都说了推挽了,懂不?
DCDC不一定是直接buck,boost那种,也可以DC-AC-DC,推挽,半桥,全桥等 ...

DC-AC-DC-AC,这样的效率有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AC-DC-AC,这样的效率有多高?

很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都说了推挽了,懂不?
DCDC不一定是直接buck,boost那种,也可以DC-AC-DC,推挽,半桥,全桥等 ...

是的,像12/24V升到三四百V的,都不会用boost,大多都用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做
不用boost的理由:假设12V升240V
1,占空比达到95%左右了,这个不合适
2,MOS管承受的电压高达240V以上,这么高耐压的MOS管内阻不会小,还贵,关键是MOS管上电流还很大,约是输出电流的二十倍,这个会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C-AC-DC-AC,这样的效率有多高?

现在的大部分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大部分都是这么干的

噢,涨姿势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逆变SPWM控制先将低压直流推挽,升压到高压高流,整流,变成高压直流,再经过三角载波调制,滤波得到低 ...

"。。。滤波得到低频交流"

是不是可以说,

    如果滤波在变压器后面,那么仍为高频,则变压器用的是高频变压器;

    如果滤波在变压器前面,那么则为低频,则变压器用的是低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