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下载的JAVA代码怎么跑起来,求助

楼主(2013-12-22):
本人对软件不懂,只会用C写些单片机代码,或者简单的VC上位机,JAVA就别提了,从网上下载了个感兴趣代码,所有文件都是.java格式的,可以用文本打开

简单了解了一下java,貌似不和VC一个套路,求助高手,怎么能让代码跑起来,需要下载什么软件,

下面是附件,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代码是完整的

如有高手愿意帮忙跑起来,并给以简单的软件安装  技术支持,以30莫元相求!

网友:
记得好像要安装jre或者jdk的

楼主:
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貌似不止一个软件,好像要两三个软件,编译、环境设置什么的,才能跑起来,不像VC那样,下载下来的工程文件直接编译运行就ok了

JAVA 好像是和平台无关的,所有文件都是.java格式的,也正是如此,跑起来才有点复杂

不过我相信:对高手、甚至做过JAVA的人讲,这件事应该是小菜一碟

期待ing

楼主:
我下了个mysql   Tomcat  myeclipse  分别是干什么用的

JDK是干啥用的啊

请教

网友A:
先下JDK,然后找篇网上的文章教你怎么设置环境变量,再看一下你的工程是用什么IDE的,常见的是eclipse的,也可能有NetBean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下JDK,然后找篇网上的文章教你怎么设置环境变量,再看一下你的工程是用什么IDE的,常见的是eclipse的, ...

请教怎么看IDE啊, 我下载的文件里除了文件夹之外就是.java文件
没有其他格式的文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下了个mysql   Tomcat  myeclipse  分别是干什么用的

JDK是干啥用的啊

你这个jmetal是算法啊,不能直接跑吧。
mysql是数据库,开发数据库系统会用到,
tomcat是WEB服务器,网站开发会用到,
myeclipse是IDE,
jdk,java的开发包,java开发必须用到的。
jre,java运行环境,jdk安装包里已包含。

JAVA开发环境搭建网上很多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hpp7f1a2cvTB1-AUO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jmetal是算法啊,不能直接跑吧。
mysql是数据库,开发数据库系统会用到,
tomcat是WEB服务器,网站 ...

刚才看了下jmetal的说明书
这个是在LINUX下开发的
请问不知道可不可以在windows下编译出来啊,linux就更晕了,貌似很简单几行代码就搞定了

jmetal是个完整的软件,不是一个单纯的算法

网友:
能运行的理应是jar后缀的东西。java应该是代码波。

网友:
用eclipse编译吧,这么多代码,手工不好编译
设置好JAVA_HOME就可以用java命令来运行编译后的结果了
在控制台里运行

网友C:
这到底是什么软件呢?百度说的很模糊,运行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到底是什么软件呢?百度说的很模糊,运行不起来!

这个是linux下面搞的
我刚安装好ubuntu,七八年前玩过linux,也不深入

现在重新弄起来玩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下了个mysql   Tomcat  myeclipse  分别是干什么用的

JDK是干啥用的啊

JDT是java虚拟机   所有的JAVA程序都是在JAVA虚拟机里运行的  Myeclipse是JAVA编译器  mysql   是一种数据库软件  Tomcat  是用于服务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JDT是java虚拟机   所有的JAVA程序都是在JAVA虚拟机里运行的  Myeclipse是JAVA编译器  mysql   是一种数 ...

JDK   打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