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设置切割次序?

楼主(2013-12-22):
我用solidworks生成dxf文件,送到激光切割机进行加工,加工了这么一个东西:

如图,中间部分有九个长方形孔,可是激光切割机切割的时候先切割了第一行的前两个孔,然后跳过第三个,直接切割第二行和第三行剩下的孔了,然后切了边框,最后才切第一行第三个孔。。。。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设置加工的次序呢?

网友:
羡慕有激光机

网友:
这个是直接在激光机里面设置的吧,我记得我以前一家公司有一台激光机,他可以设置走线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