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DS产生正弦不用震荡的滤波器

楼主(2013-12-22):
原来考虑产生正弦波的方法时候,尝试了一个方法,就是通过一个不稳定的滤波器,产生一个正弦波。大概就是用,IIR滤波器的结构实现b0/(1+a1*z^-1+a2*z^-2)的系统函数。初相位和频率都是可以调的。为什么不常见这种方法产生正弦呢,有什么弊端吗。看见好多都是DDS的原理和Coridic的方式。

网友A:
用DDS的场合,都不会只满足于正弦波,要三角波,不规则波呢?

网友B:
你的这个函数不太容易完整实现,误差很大,理论和电路不完全是一回事

网友C:
DDS和CORDIC无非都是加减、移位、查表操作,省资源呗。你这公式又乘又除又开方的,资源多得用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S和CORDIC无非都是加减、移位、查表操作,省资源呗。你这公式又乘又除又开方的,资源多得用不完? ...

不是啊。这个就是Z函数的。实现就是2个加法,和两个乘法。资源一点也不多的。DDS用的查找表占的资源都比这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DS的场合,都不会只满足于正弦波,要三角波,不规则波呢?

说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函数不太容易完整实现,误差很大,理论和电路不完全是一回事

挺容易的。实现过,效果挺好的。也就用两个加法和两个乘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啊。这个就是Z函数的。实现就是2个加法,和两个乘法。资源一点也不多的。DDS用的查找表占的资源都比 ...

你乘法器默认是硬件乘法器不耗逻辑单元,实际上如果用逻辑单元实现的话会大很多!另外查表方式和cordic已经很成熟了,不过还是要肯定一下楼主的科研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乘法器默认是硬件乘法器不耗逻辑单元,实际上如果用逻辑单元实现的话会大很多!另外查表方式和cordic已 ...

我今天试了试。乘法器精度高了是好占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