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也想做个WAV播放器

楼主(2013-12-23):
一直想做的,不过都没什么时间。
这次算是抽空弄一弄,连续加了半个月班啊,电工就是苦逼。

用的WM8740,一来便宜,二来用的人多,里面自带音量调节,省了装电位器的麻烦事。
MCU原来是打算用F103R系列的,后面看到107和105系列的I2S音频级,所以就买了105R系列了。LPF使用WM8740推荐的运放和电路,耳放使用了TPA6120。

模拟部分正负压正压使用LT1930升压,负压使用LT1931升压,都是直接电池驱动。正压再通过LDO给WM8740的模拟供电。
再使用LT1930构正升降压电路供给数字部分,DC/DC都是使用带A后缀的,频率为2.2M左右。
原理图给的XpS格式 ,装的adobe专业版不知道为什么pdf打印机用不了了。

图是用刚装的AD画的,以前摸过一下,这次算是重新用吧。
元件太密丝印层基本上都隐藏掉了,到时候直接对着图纸焊吧。

板子长宽大概为9.3*4.5

把资料放上来,也算是备份

楼主:
IC的话在淘宝上找了一家,都能单个买,价格还算公道,唯一没有的器件是电感。
JLC商城的东西虽然便宜,可是没那么全。

现在看这个图,也许把耳机座放在右上角会合适一点,地线不会包围那么大面积 。

楼主:
电源控制这一块,开机使用power/menu键使能LT1930给VDD3V3,MCU供电后直接延时2S进主程序,2S后使能VDD3V3的LT1930,这时候按键可释放。检测耳机及SD卡是否都在,都在的话再给VCC供电。不在的话则只供VDD3V3

上电后开机按键再做menu键使用。

关机的话也是检测到menu键长按,MCU关闭VCC/VDD,按键释放,电源彻底关闭。

不过也在想让MCU进deep standby,但不知道SD卡和液晶在低功耗模式的电流。到时候再试下

USB5V插入时,使能LT1930给MCU供电,使用最普通的TP4057二片来充电,检测充电和充满端子。同时也会检测电池电压。

网友:
好啊,我的F407播放器,板子喜好了快3个月了,就是没时间写程序调试啊,唉,电工的时间都被繁杂的工作给搞的支离破碎啊

网友A:
我也做了F407播放器,软件已经写的差不多了,能读SD卡mp3文件,解码mp3文件,然后播放。现在没有经历继续完善这个程序了。

网友B:
右下角那个线绕的优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下角那个线绕的优点多

是的,现在看来应该也是的。当初没注意。

网友:
只要看到播放器,一定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F407播放器,软件已经写的差不多了,能读SD卡mp3文件,解码mp3文件,然后播放。现在没有经历继续完 ...

F407能搞定192k24bit的WAV么??

网友C:
dudududu 发表于 23 分钟前
引用:   dxf5200 发表于 2013-12-23 12:31
我也做了F407播放器,软件已经写的差不多了,能读SD卡mp3文件,解码mp3文件,然后播放。现在没有经历继续完 ......

完全没问题,我试过最高192k 32bit wav cpu占用60%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问题,我试过最高192k 32bit wav cpu占用60%左右。

哦,这位仁兄,你也搞407播放器??
那么你的时钟是怎么搞的,我现在还在为时钟发愁呢,怎么才能兼容44.1和48、96、19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这位仁兄,你也搞407播放器??
那么你的时钟是怎么搞的,我现在还在为时钟发愁呢,怎么才能兼容44.1 ...

使用PLL1707产生时钟,同时输出给PCM1795和STM32F4即可。
寒假我会发帖子详细说,现在太忙。。。

楼主:
板子回来了,比我想象中的小啊。。

网友:
马潮老师 用mega16  就实现了 软解码

网友:
男小北 发表于 半小时前
马潮老师 用mega16  就实现了 软解码...

lz这套并不只是实现,而是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PLL1707产生时钟,同时输出给PCM1795和STM32F4即可。
寒假我会发帖子详细说,现在太忙。。。 ...

关注,期待详情

楼主:
呃。太久没动手,发生了一些低级BUG,记录一下:
1.复位电平搞反了,换过来能正常用SWD连接J-LINK
2.产生正VCC的一路在EN无效时也会输出电池电压,看了下电路是通的,看来得换一下方式了。
3.使用外部有源晶振11.2896M为时钟源,PLL无法锁定,怀疑是晶振输出的信号不达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呃。太久没动手,发生了一些低级BUG,记录一下:
1.复位电平搞反了,换过来能正常用SWD连接J-LINK
2.产生正V ...

楼上,关于第二点,我都是在所有的电源通道上加一个MOS管做总开关,建议你在升压电路前面也加一个MOS管做总开关,由MCU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关于第二点,我都是在所有的电源通道上加一个MOS管做总开关,建议你在升压电路前面也加一个MOS管做 ...

没事,LT1930可以改成升降压模式,这样会有一个电容隔离。
我先试下效果怎么样。
目前VDD3V3就是接成这种形式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效率。

楼主:
3.使用外部有源晶振11.2896M为时钟源,PLL无法锁定,怀疑是晶振输出的信号不达标。

->第三个问题,试着把HSEON打开后,PLL竟然OK了,是不是晶振输入信号经过内部HSE电路被恢复到正常电压范围了。

楼主:
板子焊好。
电压都正常。
第二点的问题通过改电路已经OK了。现在开始调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子焊好。
电压都正常。
第二点的问题通过改电路已经OK了。现在开始调程序。

电源真壮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真壮观啊!

哈哈
好像还没你弄的壮观啊。
我这主要是三路DC/DC电源,每路2个电感,三路DC/DC都来源于电池。
VCC正负分别加了个电感滤波。
VCC+再稳压到5V给WM8740的VCC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源真壮观啊!

+10086

看得我怕怕!!

我还是喜欢直接电池供电的,那叫一个干净啊!!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86

看得我怕怕!!

其实就是三路DC/DC,芯片我已经选了SOT-5的小封装的了。

如果直接用电池供电的话电池得用2节,一节的话电压低了点。
单电源涉及到的问题就是需要增加模拟电路的耦合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
好像还没你弄的壮观啊。
我这主要是三路DC/DC电源,每路2个电感,三路DC/DC都来源于电池。

我没有像太多发烧友那样对DC/DC用在音频电路中的反感,其实DC/DC+LDO的电源方案在示波器上看到的噪声和线性电源几乎无差,尤其是高频率的DC/DC,更听不出噪声。
我下一版播放器打算用STM32F409+FPGA/CPLD的结构,STM32处理做控制显示,用DMA+FSMC控制FPGA,FPGA处理时钟和I2S数据流,可以实现比现在的播放器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功耗,也可以试着做软解码FLAC,反正没事瞎玩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像太多发烧友那样对DC/DC用在音频电路中的反感,其实DC/DC+LDO的电源方案在示波器上看到的噪声和线 ...

我也打算 F407 通过DMA+FSMC 控制FPGA,MCU负责解码 FPGA 实现 数据并行转I2S。
希望大神 如果PCB打样的时候能送小弟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电池供电受很多限制,全线性稳压效率低还要求电池电压高,负压更没得做了,除非虚地或再加一组电池, ...

支持,我设计的也是全DC/DC变压器提供电源,包括耳放和DAC,用了大的MLCC和电感来滤波。。
影响有多大我不知道,实际听起来用E5C做耳塞,听底噪很小,跟索尼的NE830一样,用动圈则挺不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电池供电受很多限制,全线性稳压效率低还要求电池电压高,负压更没得做了,除非虚地或再加一组电池, ...

现在I2S信号有了,量过LRCK MCLK BCK频率都对,数据应该也有。但是WM8740不出声。

我怀疑是不是初始化有问题,我用软件模拟的接口,帮忙看下这样是否有问题:

寄存器结构体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union{
                struct{
                        unsigned short left_volume:8;
                        unsigned short ldl                :1;
                        unsigned short m0_addr        :3;
                        unsigned short rsv                :4;
                }bit;
                unsigned short all;
        }m0;
        union{
                struct{
                        unsigned short right_volume:8;
                        unsigned short ldr                :1;
                        unsigned short m1_addr        :3;
                        unsigned short rsv                :4;
                }bit;
                unsigned short all;
        }m1;
        union{
                struct{
                        unsigned short mute                :1;
                        unsigned short dem                :1;
                        unsigned short ope                :1;
                        unsigned short iw0                :1;
                        unsigned short iw1                :1;
                        unsigned short rsv1                :4;
                        unsigned short m2_addr                :3;
                        unsigned short rsv                :4;
                }bit;
                unsigned short all;
        }m2;
        union{
                struct{
                        unsigned short i2s                :1;
                        unsigned short lrp                :1;
                        unsigned short atc                :1;
                        unsigned short sr0                :1;
                        unsigned short rev                :1;
                        unsigned short rsv1                :1;
                        unsigned short sf0                :1;
                        unsigned short sf1                :1;
                        unsigned short izd                :1;
                        unsigned short m3_addr                :3;
                        unsigned short rsv                :4;
                }bit;
                unsigned short all;
        }m3;
        union{
                struct{
                        unsigned short rsv2                :4;
                        unsigned short diff0                :1;
                        unsigned short diff1                :1;
                        unsigned short cd0                :1;
                        unsigned short rsv1                :2;
                        unsigned short m4_addr                :3;
                        unsigned short rsv                :4;
                }bit;
                unsigned short all;
        }m4;
        unsigned char buf1[4096];
        unsigned char buf2[4096];
        unsigned long    buf1_size;
        unsigned long    buf2_size;
        unsigned char buf_status :1;
        unsigned char buf1_rdy_flag:1;
        unsigned char buf2_rdy_flag:1;
        unsigned char rsv:5;
}WM8740_REGISTER_STRUCT;

各bit初始如下:

        wm8740_register.m0.bit.m0_addr  = 0;
        wm8740_register.m1.bit.m1_addr = 1;
        wm8740_register.m2.bit.m2_addr = 2;
        wm8740_register.m3.bit.m3_addr = 3;
        wm8740_register.m4.bit.m4_addr = 4;

        wm8740_register.m0.bit.ldl = 0;
        wm8740_register.m0.bit.left_volume = 158;
        wm8740_register.m1.bit.ldr = 0;
        wm8740_register.m1.bit.right_volume = 158;

        wm8740_register.m2.bit.mute = 0;                        /*soft mute off*/
        wm8740_register.m2.bit.dem = 1;                        /*de-emphasis off*/
        wm8740_register.m2.bit.ope = 0;                        /*dac output normal*/

        wm8740_register.m3.bit.i2s = 1;                        /*i2s w1 w0 = 100 ->16bit i2s format*/
        wm8740_register.m3.bit.lrp = 0;                        /*lrclk = High->Left channel data*/
        wm8740_register.m3.bit.sf1 = 1;
        wm8740_register.m3.bit.sf0 = 0;                        /*de-emphasis->44.1k*/

        wm8740_register.m4.bit.cd0 = 1;

音量的LDL和LDR我先设置成0,每次写完之后再写一次1

LOAD和DATA初始为H,CLK初始为H。我量过对应的电压都对,手头没示波器。
写每个字节程序如下:
static void wm8740_write( unsigned short write_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 ( i = 0 ; i < 16 ; i ++ ){
                if ( ( write_data & 0x8000) == 0x8000){
                        WM8740_DATA_H;
                }else{
                        WM8740_DATA_L;
                }
                soft_delay();
                WM8740_CLK_H;
                write_data <<= 1;
                soft_delay();
                WM8740_CLK_L;
                if ( i == 14 ){
                        WM8740_LOAD_L;
                }
        }
        WM8740_LOAD_H;
}

上电先RST和MUTE拉低,过几十ms后把RST拉高。再初始化。

楼主:
另外对于M4的地址,手册上写的是6,实际应该是4吧?音量我是暂时初始化为158。

网友:
要配个外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对于M4的地址,手册上写的是6,实际应该是4吧?音量我是暂时初始化为158。 ...

貌似大神是偏软件方向的?
电路板画得一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大神是偏软件方向的?
电路板画得一般呀。

大神不敢当。

很少画板的,的确画得不怎么样。
软件方面也不怎么样,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控制这一块,开机使用power/menu键使能LT1930给VDD3V3,MCU供电后直接延时2S进主程序,2S后使能VDD3V3 ...

开关机的方法很不错!学习了!

楼主:
暂时先把WM8740放一放,花了一个晚上把文件扫描弄完了。
使用FATFS,支持长文件名。

我的方法是建一个大的链表,分目录和文件表,目录和文件也都是有对应的。
结构体如下:

/**********************USE DEFINE************************************/
#define FILE_LIST_PRE                /*File struct previous point*/
#define FILE_LIST_DIR                /*File struct dir point*/

#define LAYER_NUM                2                        /*supply max layer number*/
#define FILES_NUMBER        1000                /*supply max file number*/
#define DIR_NUMBER                50                        /*supply max dir number*/

#define MUSIC_MP3_SUPPLY                        /*supply mp3 file*/
#define MUSIC_WAV_SUPPLY                        /*supply wav file*/
#define MUSIC_FLAC_SUPPLY                        /*supply flac file*/
#define MUSIC_APE_SUPPLY                        /*supply ape file*/
#define ALL_FILE_SUPPLY                                /*supply all file*/
/**********************************************************/

typedef struct node{
#ifdef FILE_LIST_PRE
        struct node *pre;                        /*previous file*/
#endif
        char *f_name;                        /*file name*/
        struct node *next;                /*next file*/
#ifdef FILE_LIST_DIR
        void *dir;
#endif
}FILE_BUF_STRUCT;

typedef struct DIR{
        char *f_dir_name;                                                                /*dir name*/
        FILE_BUF_STRUCT  *f_point;                                                /*current file point*/
        FILE_BUF_STRUCT *f_first_point;                                        /*fist file point*/
        unsigned short files_number;                                                /*current dir's file number*/
        struct DIR *father;                                                                /*father dir*/
        struct DIR *son;                                                                        /*son dir*/
        struct DIR *current_son;                                                                /*current dir*/
        struct DIR *pre;                                                                        /*previous dir*/
        struct DIR *next;                                                                        /*next dir*/
}DIR_LIST_STRUCT;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long file_index;
        unsigned long dir_index;
        unsigned long dir_number;
        unsigned long files_number;
        DIR_LIST_STRUCT dir_list[DIR_NUMBER];
        FILE_BUF_STRUCT file_list[FILES_NUMBER];
}LIST_STRUCT;

每个目录有父目录指针,子目录指针,同级别目录指针,文件指针,目录名(绝对地址)。
每个文件指针有父目录指针,同目录下文件前和后指针,文件名。

这样的话从目录还是从文件搜索都非常方便,如果不是RAM限制的话支持的目录和文件数目没有限制。
现在最大支持1000个文件和50个目录,再加上文件目录名的存储buf已经用到30多K了。
贴一张结果图片:

根目录也算目录,所以+1
搜索应该是有2个文件无效,所以舍去了2.
结构体list_name_buf是专门用来存目录和文件名的buf,看起来已经用了10多K了,这个如果用动态内存分配的话改一下也很简单。
定义了支持哪些文件的宏,如果不支持自动滤过不放到链表中。

楼主:
虽然现在还没出声,不过打算先打下外壳。
本来在网上找一些铝合金的,但是基本上没有匹配的,都要另外打孔。
选了2个正要准备付款的时候,瞄了一眼边上移动硬盘的外壳,这不正可以用吗。淘宝上一搜,最便宜的18块钱一个。

边上是塑料的,开孔方便。MINI USB是现成的。准备使用TF卡插槽

显示方面如果开口的话很影响美观,准备就放在里面了,反正这个壳打开也很方便。
按键想了很久,准备就侧面装一开关机键,在铝上开孔装按键也太影响美观了。操作方面使用线控,淘宝上能很方便买到线控转接器。
线控加上语音提示,这样像设置这些也能盲操作了,本来听歌的话大部分时间也是盲操作的,不可能一直捧着来听。

再加上红外遥控,这样应该就OK了。

昨天本来是在想要不要加个蓝牙模块再跟手机连接手机上装个APP来操作。但想下一来工程太大,二来不知道哪里不对劲。
=============================
这样计划下来,侧边塑料就要开几个孔:
MINI USB->现成有的
指示灯->现成有的
TF卡
耳机
开关机键,因为是塑料的,都很方便,到时候不行就上电烙铁。

这个壳子内部是刚好放个2.5寸标准硬盘   10*7*0.95(cm),再加上原来电路板的空间,足够了。

楼主:
晚上用示波器来测试,终于发现问题。。
LRCK的排阻虚焊了,焊好后立马出声了。看来周末折腾了好久在WM8740的设置上面是浪费时间啊,还好后面放弃转做文件搜索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折腾了一天。就是LCD的问题
我用的LCD是128*64的UC1701驱动
是在项目中有用到的,直接代码移植过来,也是使用DMA,但是毕竟芯片不一样,有些地方有改动。
然后一直测试都不行,都怀疑到DMA是不是有问题,总感觉发送的字节不对。
到晚上用示波器一量,发现CS会提前1个字节释放。瞬间明白了,DMA产生中断的时候是计数器为0了,但此时发送缓冲中还有一个字节正在发送呢。
立马改下代码,回头看项目中的代码,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要加上等待发送完成了。

楼主:
顺便测了下电流。
关机时在0.1uA以下,毕竟是全关闭了。
正常工作开到音量正常,250mA,不算LCD的背光。
还是高一点,后期再把开关电源效率优化一下估计会更理想一些。

网友G:
我也一直想做个播放器,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熟悉文件系统,sd卡,目前准备用STM32F051+PCM1770弄一个播放WAV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一直想做个播放器,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熟悉文件系统,sd卡,目前准备用STM32F051+PCM1770弄一个播放WAV文 ...

可以的,欢迎交流啊。

我移植的FATFS,其实是用的别人的底层,目前SD读取还没用DMA,还是用的软件循环发送。
==============================
昨天晚上加今天上班时间偶尔弄一下。
目前进展是播放暂停上一曲下一曲都可以了,拔掉耳机能检测到几秒后自动关机。播放就是顺序播放。

把我的主循环的代码贴出来。其实就是轮循。task分成2ms和16ms的task,每个slot是2ms,在一个slot时间里所有2ms task执行完就执行16ms task,每个16ms task执行完都会查询下slot时间是否到,如果到就执行2ms task,如此循环。
实际上有点借用了目前项目中的机制,但我这个更简单一些,而且全部用c语言来实现的。

            while(1){
                if ( slot_flag == 1 ){
                        slot_flag = 0;
                        /********************2ms task*********************/
                        for (short_task_loop = 0;point_short_task[short_task_loop] != main_short_task_end;short_task_loop++){
                                point_short_task[short_task_loop]();
                        }

                        if ( (long_task_count * SLOT_TIME) >= LONG_TASK_TIME ){
                                if ( point_long_task[long_task_loop] == main_long_task_end){
                                /***********************if long task end,mainloop restart************************/
                                        long_task_count = 0;
                                        long_task_loop = 0;
                                }
                        }else{
                                long_task_count ++;
                        }
                }else{
                /************************16ms task*********************************/
                        if ( point_long_task[long_task_loop] != main_long_task_end ){
                                point_long_task[long_task_loop]();
                                long_task_loop ++;
                        }
                }

分别定义2个函数指针数组。如果有新添加的模块只要把task添加到数组里去就OK了。

楼主:
另外使用原来的FATFS,容易发生mount失败的问题。
查询了下,在初始化时加上多发了几十个DUMMY字节,另外上电后延时5秒初始化SD。
Mount的时候加了重试,总共重试10次,实际测试时重试3次才能成功。

网友H:
纯从技术角度上非常鼓励楼主啊, 赞一个。 但是希望各位hifi爱好者也支持一下我们国产IC的方案,以后考虑音频方案的时候,也考虑考虑我们。我们这套方案性能远超stm32。

这是我们用ASAP1826T做得播放器。  如果  阿莫 或 音响厂家 感兴趣,可以提供bin文件,源代码,PCB文件等等。
这个帖子里附带了原理图。

1. U盘模式下,支持24bit/192kHz的FLAC ,WAV播放,24bit/48kHz的APE播放;
2.  wifi模式下,支持24bit/96kHZ,16bit/192kHZ的FLAC,WAV播放,24bit/48kHZ的APE播放
3. 支持多房间系统。

项目        说明
ios版本        ● iOS 4.2 及以上
● iPhone,iPad,iPod Touch,iPad Mini
ITunes版本        ● iTunes 10.2 及以上
● PC,iMac
Android版本        ● Android 2.2 及以上
● 安卓系统的手机和pad
网络设置        ● 华飞音盒支持点对点无线连接模式( SoftAp模式 )
● 华飞音盒支持接入现有无线网络中( Sta模式 )
● 支持WPS
支持音频格式        ● MP3、FLAC、WAV、WMA、AAC、AC3、APE
支持Airplay / DLNA 操作        ● 播放,暂停,Seek,音量控制,上一首,下一首
支持Airplay 程序        ● 苹果音乐,苹果视频
● QQ Music
● iTunes
支持DLNA程序        ● 兼容第三方通过DLNA 认证的播放器,比如:
   ■ BubbleUpnp
   ■ Samsung 音乐播放器
   ■ QQ Music
■ Skifta
支持浏览器        ● PC:IE9/10, Chrome, Firefox
● iOS/MAC OS: Safari
Web服务器支持操作        ● 设置设备在Sta模式下接入的无线网络
● 设置设备Ap用户名,密码
● 设置设备名称
● 更新设备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纯从技术角度上非常鼓励楼主啊, 赞一个。 但是希望各位hifi爱好者也支持一下我们国产IC的方案,以后考虑音 ...

在HIFIDIY论坛看过。好像不是特别受欢迎。
其实音响这东西功能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像我们这些代码民工的话做这东西也是出于一份热爱,对你这个可能还会有兴趣
但对于纯粹的发烧友的话你这个估计不太受欢迎,毕竟大部分的他们都不会写代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另外使用原来的FATFS,容易发生mount失败的问题。
查询了下,在初始化时加上多发了几十个DUMMY字节,另外上 ...

你的SD卡是SDIO模式还是SPI模式?
重试是不是挑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SD卡是SDIO模式还是SPI模式?
重试是不是挑卡问题?

是SPI的。看到之前的SDIO有BUG,就没用,准备下一版试一下SDIO,毕竟已经是STM32F105。

重试不是挑卡问题。应该是时间问题。
如果之前已经初始化过并且通讯过,然后我调试复位,这时候SD卡没有断电,这种情况再初始化是100%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SPI的。看到之前的SDIO有BUG,就没用,准备下一版试一下SDIO,毕竟已经是STM32F105。

重试不是挑卡问题 ...

以前有个帖子,MISO信号线上最好添加一个20pF的电容,另外通信线上需加上拉,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有个帖子,MISO信号线上最好添加一个20pF的电容,另外通信线上需加上拉,你可以试试!

有接上拉电阻 ,SPI的4个口都接了。
这个应该是跟SD卡上电要准备有关系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便测了下电流。
关机时在0.1uA以下,毕竟是全关闭了。
正常工作开到音量正常,250mA,不算LCD的背光。

lz的工作电流真小!

我的是正负6v给lpf和耳放供电  有2.5寸屏幕 电流飙到480ma了
插在电脑usb里面虽然不用电池供电 但是也基本充不了电 得用墙上适配器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工作电流真小!

我的是正负6v给lpf和耳放供电  有2.5寸屏幕 电流飙到480ma了

我怎么觉得还是大了点呢,我还没加LCD呢。
我的预期是200mA,到时候把SD也发成DMA,把主频降一降看下。现在是差不多80M.WM8740的模拟部分用的5V供电,如果用3.3V也能再降十多mA

网友I:
看下,正在用AT91SAM7S64做播方器。代码方面还没头绪啊。。。PCB焊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下,正在用AT91SAM7S64做播方器。代码方面还没头绪啊。。。PCB焊接中。。。 ...

Wav 很简单的,读出数据再往iis模块顺序送数据就好了,其他的就是敲代码了

网友D:
楼主的I2S模块和SD卡模块的程序,是用的ST的官方固件库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Wav 很简单的,读出数据再往iis模块顺序送数据就好了,其他的就是敲代码了

初步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I2S模块和SD卡模块的程序,是用的ST的官方固件库么??

不知道你说的用的固件库指的什么意思。

不是直接用寄存器操作,用的库的那些初始化。用的3.5的库。STM32F105的PLL2 PLL3只有3.5的库才开始支持。

网友J:
楼主怎么不用彩屏呢,12864太小了,很难做的好看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怎么不用彩屏呢,12864太小了,很难做的好看界面

只是自己做来玩下,随便弄就好了,彩屏数据太大,太占CPU了。用这个屏幕加上滚动可以了。这个屏是SPI的,DMA操作,基本上不占CPU

网友:
可玩玩小OLED.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下,正在用AT91SAM7S64做播方器。代码方面还没头绪啊。。。PCB焊接中。。。 ...

7S64的I2S最高支持16位数据,现在看来也够用但升级无望。24位音频也比较多了。。。我画过一块板7S64+CS43L42,调着调着后来放弃。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是自己做来玩下,随便弄就好了,彩屏数据太大,太占CPU了。用这个屏幕加上滚动可以了。这个屏是SPI的, ...

期待你的作品,弄好晒些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期待你的作品,弄好晒些图吧

好的。准备下一版 PCB,不过不知道年内能不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7S64的I2S最高支持16位数据,现在看来也够用但升级无望。24位音频也比较多了。。。我画过一块板7S64+CS43 ...

16位的,应该是够用了。先试试效果。后续可以再换芯片。AT91SAM7S64,资源比较平均,而且没听说有什么BUG,单芯片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
也想制作个wav 但是刚开始学stm32 从头开始啊!!希望楼主能详细的讲解下制作调试过程!

网友E:
重做了4层PCB,将之前做的播放器进行了细节的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做了4层PCB,将之前做的播放器进行了细节的改进

漂亮啊。
相对之前做了什么修正吗?

我也重新做板了,上面有AD1896  CPLD(MAX II)  STM32F407

我是想用CPLD来输出IIS时钟,STM32的IIS做从,这样的话对MCU的时钟就没有要求,随便换哪种MCU都行。
CPLD的话就是选择44.1或是48K的时钟,再分频出LRCK BITCK,以前只学过一点点,我估计用画原理图的方式 就能做出来。

AD1896的话到时候看效果要不要加。

然后WM8740用了2片,各一个声道。
==========================

不过板子弄得太急了,发出去后再检查 了下发现有点问题。我的MCU的管脚是在原来STM32F105  64Pin基础上改成STM32F407的100Pin,晚上看芯片手册才发现4系列和1系列有几个管脚不一样。

等下一版再改进了。这一版做出来准备找朋友帮忙调下音,毕竟这方面我不专业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漂亮啊。
相对之前做了什么修正吗?

其实改进的不是很多,将电源改成了轻触式,简化了模拟电源,将模拟部分的电源电压由原来的正负8v降到了正负5v,DAC换成了WM8741,引脚兼容WM8740,只是控制软件要稍做调整。
LPF的运放换成了LM4562,去掉了DAC和LPF之间的耦合电容,在嘉立创打样了4层板,板子的工艺非常好。
今天实测了模拟电源的噪声,用泰克DPO2012将输入耦合调成AC,灵敏度2mv/div,短路探头显示230uv/rms本地噪声,实测正负电源示波器显示噪声不高于700uv/rms,暂停播放时耳机输出端噪声示波器显示大约500uv左右,属于高频噪声,耳机不响应,耳朵更不可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漂亮啊。
相对之前做了什么修正吗?

新得了只PHIATON的PS500,阻抗32欧,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灵敏度也较高,很适合我们做的这种随身播放器使用。
题外话,我觉得WM8741不太适合用在随身听上,功耗太大,只模拟电源就要消耗5V 55mA,摸起来很热,比WM8740费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改进的不是很多,将电源改成了轻触式,简化了模拟电源,将模拟部分的电源电压由原来的正负8v降到了正 ...

外壳问题比较难解决啊。
4层板要200起步啊,我还是算了。先搞2层看下吧。

去掉耦合电容是把反相端电压也提高到2.5V吧。

你看官网里的2片的LPF,感觉比1片的还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得了只PHIATON的PS500,阻抗32欧,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灵敏度也较高,很适合我们做的这种随身播放器使 ...

功耗能接受 吧,就得弄大点的电池了,我买了个4500mAH的装壳里。

另外我准备下一版把MCU和CPLD的电压降到1.8V来用,这样功耗应该可以低很多。降压DC/DC效率也会高很多。
还有就是MCU带电待机的话电源电路也能很简单了。(待机时停DC/DC,用线性降到1.8V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问题比较难解决啊。
4层板要200起步啊,我还是算了。先搞2层看下吧。

做这种播放器就纯属兴趣,并非理智的设计,所以基本是不考虑成本的,这几年在这上面投资的买好几台市场上的神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耗能接受 吧,就得弄大点的电池了,我买了个4500mAH的装壳里。

另外我准备下一版把MCU和CPLD的电压降 ...

我的这个PCB和上一版的尺寸完全一样,可以用相同的铝外壳,就是开孔很恶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耗能接受 吧,就得弄大点的电池了,我买了个4500mAH的装壳里。

另外我准备下一版把MCU和CPLD的电压降 ...

其实CPLD耗不了多少电,主要是后面的放大器用到的双电源是很耗电的,准备搞几片ES9018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CPLD耗不了多少电,主要是后面的放大器用到的双电源是很耗电的,准备搞几片ES9018玩玩 ...

ES9018好像比较贵啊。

CPLD不怎么耗电,MCU耗电啊。407全速得100mA往上了。

我外壳拿的移动电源壳,开孔部分是塑料的。就是屏的按键不好解决
我打算妥协,屏放里面,不开孔了。
按键的话除了开关机,其他用线控(AD键盘)。

网友K:
我以前用F103+带耳机驱动的DA做了一个. I2S做Slave, DMA双缓冲.
SD卡用SDIO 4bit模式, 因为24M的时钟都比较稳定, 挂上文件系统都还能有6~7M/s的速度, 余量很大, 就直接用的循环.
比较感兴趣这个模拟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以前用F103+带耳机驱动的DA做了一个. I2S做Slave, DMA双缓冲.
SD卡用SDIO 4bit模式, 因为24M的时钟都比较 ...

STM做IIS从的话,谁做主啊?
IIS现在用了双缓冲,DMA.
SD用的SPI模式,用的查询方式。
在主循环中2ms查询一切IIS的某个缓冲是否为空,为空则读数据到这个缓冲。
新的原理图传上来,SCH是AD10格式,我没软件转成PDF。

模拟部分其实datasheet上都有。

网友:
我次奥,神贴留名

又见大侠大作了

屌炸天了

我等只能搞搞耳放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STM做IIS从的话,谁做主啊?
IIS现在用了双缓冲,DMA.
SD用的SPI模式,用的查询方式。

我先用的WM8740, 一个外部有源晶震(11.2896M)+74计数器产生各部件所需要的脉冲(采样时钟*32, 采样时钟*2, 所以应该是计数器做主, 单片机和DAC做从). 后来一直都是音量大于某个值后就是噪音, 发送一直增大的数据发现数据大于8000h就会回到0. (后来发现是I2S数据损坏, 当时以为是DAC坏掉了).
后来换了个低功耗的DAC(WM89XX, 手机平板上用的那种), 里边自带分频电路得到(采样时钟*32, 采样时钟*2)从DAC出来, 用于驱动DMA. DAC做主, 单片机做从, 这个DAC带2套输出, 通过配置用了另一套的输出级做浮地. 时钟当然还是DAC, 单片机各一套.

先开始还是有原来那个问题, 后来发现是由于导线过长导致最高位损失, 缩短导线后(10cm的杜邦先缩短到5cm, 好像是)正常.

具体的不太记得了, 很久以前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先用的WM8740, 一个外部有源晶震(11.2896M)+74计数器产生各部件所需要的脉冲(采样时钟*32, 采样 ...

哈哈,这样也可以搞,不错啊。CPLD都可以省了,就是灵活性没那么高。

之前有人说F103的IIS从有BUG,不过具体 也没详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样也可以搞,不错啊。CPLD都可以省了,就是灵活性没那么高。

之前有人说F103的IIS从有BUG,不过 ...

F103的I2S从模式要额外加上适当的信号调理电路,我试过能用,稳定性也还凑合。当然,编程体验来讲,比NXP/ATMEL的I2S差太远了

网友G:
我的STM32F051+PCM1770 WAV播放器出声了,优美而动听,下一步用一个RAM大点,主频高点的准备搞一个PCM1794玩一玩!至少也能解码AP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STM32F051+PCM1770 WAV播放器出声了,优美而动听,下一步用一个RAM大点,主频高点的准备搞一个PCM1794 ...

APE...
我觉得你可以以FLAC为目标好一点。

另外 PCM1794没有音量控制吧,这个是不是麻烦一点。选个有音量控制的是不是方便一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APE...
我觉得你可以以FLAC为目标好一点。

你所言甚是,APE解码貌似有点难度
貌似AD1955 PCM1794都没有声音控制,你买器件的链接能否发给我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所言甚是,APE解码貌似有点难度
貌似AD1955 PCM1794都没有声音控制,你买器件的链接能否发给我下,谢谢 ...

AD1955有声音控制的。
我买哪个器件的链接啊?我分了好几家买的
STM32 CPLD在嘉立创打样板时顺便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AD1955有声音控制的。
我买哪个器件的链接啊?我分了好几家买的
STM32 CPLD在嘉立创打样板时顺便买的。

请教下,你那个图,2片WM8740 1片AD1896?这么做为了提高信噪比还是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你那个图,2片WM8740 1片AD1896?这么做为了提高信噪比还是神马?

AD1896是采样率转换芯片,时钟异步,这样就可以用好一点的晶振提供时钟给AD1896再输出IIS信号,IIS时钟也就稳定了
那时候是考虑STM32的IIS主输主时钟不稳定加了这个芯片,如果是用从模式,IIS的时钟由CPLD产生的话就不会了,这时候这个芯片可有可无,当然听说加这个把采样率提升会提升声音密度,但不知真假

2片WM8740只是想试下2片和1片有什么区别,反正这芯片也不贵。

网友:
Dac  就不要做数字音量控制了,压缩动态

网友G:
问一下,你那个放大电路正负15伏 大概消耗多少电流?20mA总共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你那个放大电路正负15伏 大概消耗多少电流?20mA总共够了吗?

你是问我吗?我没用正负15V啊。
DC/DC是用的可调的,现在工作在正负6V左右。

20mA电流肯定不够啊,还要给耳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CPLD耗不了多少电,主要是后面的放大器用到的双电源是很耗电的,准备搞几片ES9018玩玩 ...

最新进展。
周六发出去的板子周二到了。
焊了一个晚上,目前情况如下:

工程要重新建了,原来的是F103,库都不一样。

网友:
我的WAV播放器也调试好了(只差红外接收控制功能未调试)
没有UI(8KRAM实在太小,pin脚也太少),只能NEXT按键选择下一首,开始按键有暂停功能,关闭按键关闭播放,返回第一首,然后通过3个灯红绿黄来指示状态 串口打印错误信息
STM32F051C8+PCM1770+SD
板子5×5cm(这么小也是没办法为了省20大洋)
锂电池供电,带充电管理
附上图片
这一版本最大的错误就是SD卡差了一根线,导致飞了7-8根线,在后面看不出来
目前播放时最大功耗大概45mA,450mAh能用10个小时,音质将就着听听,但是切歌仍存在微小的噗噗声(上下电复位及发送0数据时间已经按照PCM1770手册设置,还是存在轻微的噗噗噗)
下一版本准备仿一个类似楼主的HIFI级别,看看效果怎么样!到时候带上界面。。。。估计又是几个月后的事情了!

网友:
另外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STM32F0的SPI最大18MHz,设置成24MHz,跑得也很欢啊!SD卡SPI模式最大支持25MHz

网友:
楼上这个播放器,是相当省电啊

网友D:
另外楼主的AD1896哪里搞的??多少钱一片,我也想搞一片!!
TI也有类似功能的芯片,不过耗电巨大了些,六十几ma,AD1896就好一些,96k的话20ma,随身可以接受!!
另外说一下,使用AD1896做SRC,好处不仅仅是使用一颗好的时钟就可以提供稳定的I2Sclk,升频以后,首先所有数据源都被固定在同一个采样率上,这样设计LPF就只需要考虑这个采样率就可以了,另外,采样率提高了,相当于把带外噪声推到更高的频率,于是,制作模拟LPF的时候,压力就可以小很多!!
事实上,SRC是不能够无中生有的增加更多的音乐细节,那些说细节增多了的,估计就是原本的LPF设计不过关,导致听感上的变化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的AD1896哪里搞的??多少钱一片,我也想搞一片!!
TI也有类似功能的芯片,不过耗电巨大了些,六 ...

ADI官网可以免费申请2pcs,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的AD1896哪里搞的??多少钱一片,我也想搞一片!!
TI也有类似功能的芯片,不过耗电巨大了些,六 ...

前面加一级AD1896有实际改善的空间吗?
我觉得像AD1955这类芯片能发挥个80%基本就步入HIFI入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的AD1896哪里搞的??多少钱一片,我也想搞一片!!
TI也有类似功能的芯片,不过耗电巨大了些,六 ...

淘宝上有卖,20多块钱一片。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发链接给你,我的WM8740什么的全在他那买的。8740是11块多一片。买2片也一样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的AD1896哪里搞的??多少钱一片,我也想搞一片!!
TI也有类似功能的芯片,不过耗电巨大了些,六 ...

我觉得升频可以在FPGA/CPLD中实现,将44.1k或48k采样率的信号每两个数据中线性的插入3的数据,得到176.4k/192k的信号,88.2k/96k每两个数据中线性的插入1个数据,得到176.4k/192k的信号,这样DAC就可以一直工作在176.4k或192k上了,可以降低LPF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
周六发出去的板子周二到了。
焊了一个晚上,目前情况如下:

楼主既然用到了CPLD我觉得就不要用STM32的IIS了,把IIS放在CPLD中,用FSMC刷数据就行了,把CPLD当成外存储器用就行了,省的在STM32的IIS上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既然用到了CPLD我觉得就不要用STM32的IIS了,把IIS放在CPLD中,用FSMC刷数据就行了,把CPLD当成外存 ...

CPLD不太会,以前看过一点早就忘记了,还要临时学呢。
目前分频器把算用画原理图的方式来做就好了。

不过你的建议是可以,看来要把CPLD再学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CPLD不太会,以前看过一点早就忘记了,还要临时学呢。
目前分频器把算用画原理图的方式来做就好了。

你最新的原理图方便分享下吗?我想看一下CPLD的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最新的原理图方便分享下吗?我想看一下CPLD的处理方式

79楼的就是了。、
CPLD我也没想好怎么接,估计到时候 得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ES9018好像比较贵啊。

CPLD不怎么耗电,MCU耗电啊。407全速得100mA往上了。

LZ看功率时,只需要看内核的消耗和几个用得到的外设,比如I2S,DMA,SDIO, SPI等,这几个需要全速跑的,还有一些ADC之类适当降低速度。
我这整机实测只有130多mA 此时工作状态的有LCD,背光最暗5%,SPI flash。USB3300,ADXL345待机。模拟电路不工作,时钟电路不工作。

背光最亮。放太阳下自动调的

看播放44k 16bit时,半音量推63欧的耳机。供电正负6V。
运放电路是PCM1792里面的电路,滤波我自己调过,然后加了两个BUF634,工作在半宽下。

192k 32bit时 功耗相差不大,所以就没发出来。

电流使用linear的库仑计测的,内置电阻的那种,充电芯片是电池充满3800mAh到4.1V停止,保护电池的那种。电池我设定放到3.3V停止。
实际外出使用可以在7~8个小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耗能接受 吧,就得弄大点的电池了,我买了个4500mAH的装壳里。

另外我准备下一版把MCU和CPLD的电压降 ...

一些DC-DC模块有burst模式,
这种模式下功耗在1~10ma时可以有70%以上的效率,不需要外接LDO。
我这我是设计成不开机的话,完全断电的,只有电池上面的保护板在耗电。插上USB或者按下轻触电源开关就可以开机

我的播放器上面用的就是这种TI的DCDC,支持这种模式。噪声很大,但是给数字电路供电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些DC-DC模块有burst模式,
这种模式下功耗在1~10ma时可以有70%以上的效率,不需要外接LDO。
我这我是设 ...

还是先不想下一版了,把手头这一版做好先,上面有MCU和CPLD,够我玩一段时间了。目前的电源也是设计的关机全断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前面加一级AD1896有实际改善的空间吗?
我觉得像AD1955这类芯片能发挥个80%基本就步入HIFI入门了! ...

实际改善当然是有的,不过也是要正确的设计电路以及参数;
1955要是发挥了80%+,不是HIFI入门,是已经很不错了;
至于ADI官网,我上次申请了两片AD1955,芯片倒是给了,不过官方人员打了好几桶电话来询问项目咨询,进度什么的,让我很内疚,没敢在继续申请了;
还是TI好,今天申请,明天就到手了,从来不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实际改善当然是有的,不过也是要正确的设计电路以及参数;
1955要是发挥了80%+,不是HIFI入门,是已经很 ...

STM32F4的I2S SLAVE数据会错位吗?这么挫?

网友D:
引用 网友G:
STM32F4的I2S SLAVE数据会错位吗?这么挫?

貌似坛子里有大神实际测试过,说从机模式I2S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卖,20多块钱一片。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发链接给你,我的WM8740什么的全在他那买的。8740是11块多一 ...

求个连接,另外,你使用了么,能否确认是真货??
淘宝上的,我总是有些不放心啊,特别是运放这类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貌似坛子里有大神实际测试过,说从机模式I2S是有问题的

哦 shit,那不是白瞎这么好的片子了,还能解码用,STM32F4的Host模式又这么垃圾 无语了!
我原先的方案是STM32F4+AT91SAM7S64来做,ARM7给双时钟由前面的来控制,ATMEL的I2S确实做得不错,可惜RAM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 shit,那不是白瞎这么好的片子了,还能解码用,STM32F4的Host模式又这么垃圾 无语了!
我原先的方案是 ...

所以嘛,我是想着F4输出I2S,然后来个AD1896或者SRC4193,强行SRC到96k采样率,使用一颗24.576好点的时钟给SRC芯片,这样再输出的I2S质量就有保证了,并且固定采样率,对于后面的DAC和模拟电路来说,也是莫大的好事。

网友L: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LT1930和LT1931之类在哪家淘宝店买的,最近在用OP07之类的东西,做个电流电压表,用到,但是找这些不太方便,方便告知一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哦 shit,那不是白瞎这么好的片子了,还能解码用,STM32F4的Host模式又这么垃圾 无语了!
我原先的方案是 ...

主模式不垃圾啊,外部输入时钟,内部只是4,8,16之类的分频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主模式不垃圾啊,外部输入时钟,内部只是4,8,16之类的分频

如果一种时钟,没办法兼容44.1k 48k 96k 192k 的主频啊,怎么搞方便点?

网友G:
我想到一种方法,不知道可行不?
主MCU STM32F4 控制SD卡, 采用SDIO,保证速度,另外多余的频率可以用来解码,不知道解码APE是否充裕?
从MCU AT91SAM7S负责控制DAC的I2S,DAC的控制设置还是由主MCU控制,从MCU平常工作在内部晶振4M模式下,外部晶振输入2种,兼容不同音频,一旦开始播放音频,主MCU通过I/O控制模拟开关切换,然后通信告知从MCU,从MCU开始设置时钟,等待音频数据,另外不晓得模拟开关切换会给时钟带来多大恶劣影响!
主MCU和从MCU的通信方式采用I/O和SPI,SPI乒乓给从MCU提供音频数据(速度肯定够了1MB/s基本没问题,都是DMA模式)
主MCU还用来控制LCD,刷GUI,检测按键,红外,点灯,打印串口,可以考虑添加个操作系统,方便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LT1930和LT1931之类在哪家淘宝店买的,最近在用OP07之类的东西,做个电流电压表,用到, ...

已经发了
我在这家买齐了很多IC,重要的是1片价格也是那样,直接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到一种方法,不知道可行不?
主MCU STM32F4 控制SD卡, 采用SDIO,保证速度,另外多余的频率可以用来解 ...

模拟开关应该OK,我买的在10nS级的。其实就是几个门电路来的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
AD1896输出是固定 32bit.我明明设置了16bit输出。不是补0到32bit了

网友:
高手都出现了,围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一种时钟,没办法兼容44.1k 48k 96k 192k 的主频啊,怎么搞方便点?

我是用时钟芯片PLL1707做的时钟,可以自由切换22.5792与24.576. 设计失误,STM32F4那边用了模拟开关,DAC那边直接输入,同一路时钟,似乎没有影响。

网友L:
引用 楼主:
已经发了
我在这家买齐了很多IC,重要的是1片价格也是那样,直接拍就OK了 ...

你推荐的这家店很好啊,我有准备耳放,仿索尼的,电压放大LME49860(TI申请的样品)
在去这家掏一个TPA6120,看起来应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时钟芯片PLL1707做的时钟,可以自由切换22.5792与24.576. 设计失误,STM32F4那边用了模拟开关,DAC ...

是有影响,可能你的耳朵听不出来罢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推荐的这家店很好啊,我有准备耳放,仿索尼的,电压放大LME49860(TI申请的样品)
在去这家掏一个TPA6120 ...

我觉得是还可以。我也买了2片6120。。
不过现在换成了AD 8Pin的耳放了,节省体积

楼主:
求助一下。
FATFS已经使用SDIO跑起来了。
但是卡在I2S这里了。
我使用的是I2S3。使用DMA传送,目前还没有用双DMA指针。
I2S跑起来了,CLK和WS时钟都是对的,不过I2S_DATA引脚(PB4)波型不对。一开始是高电平非常低,只有0.7V左右,直接配置为IO输出也是这样。我怀疑是CPLD没程序拉低的,所以把这个脚跟CPLD连接断开,但I2S输出还是不对。但作为普通IO可以输出高低电平了。
目前该脚配置如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 (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4,GPIO_AF_I2S3ext);

以上把最后一句修改成: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4,GPIO_AF_SPI3);

效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助一下。
FATFS已经使用SDIO跑起来了。
但是卡在I2S这里了。

下面那个配置没错的话 问题应该不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有影响,可能你的耳朵听不出来罢了 呵呵

我木耳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想到一种方法,不知道可行不?
主MCU STM32F4 控制SD卡, 采用SDIO,保证速度,另外多余的频率可以用来解 ...

呵呵,兄弟,你这个搞的太麻烦了,事实上,用一颗时钟,STM32F4内部的PLL是可以正确输出各种频率的(44.1、48、88.2、96、176.4、192)
之前我是用手一个一个推算,看看怎么分频倍频最接近实际采样率,发现计算量太大,于是搞个EXCEL,写了一小段 VBA,让电脑帮忙算,试了一些常见的晶振,最后,我神奇的发现11.0592完全可以搞定,而且误差为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呵呵,兄弟,你这个搞的太麻烦了,事实上,用一颗时钟,STM32F4内部的PLL是可以正确输出各种频率的(44.1 ...

11.0592MHz即可?方便将计算的系数传上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那个配置没错的话 问题应该不在这里。

IO弄错了。
I2S3的SD应该是PB5
PB4是叫I2S_ext_SD..
不知道怎么个用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IO弄错了。
I2S3的SD应该是PB5
PB4是叫I2S_ext_SD..

这是双工的I2S输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双工的I2S输入线

现在有声音了。
不过声音不对。
感觉声音是左右声道抵消后的声音。。。
试了下跳过AD1896也是一样的。
晚上再调调。。

还有一个问题,关电源时冲机声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11.0592MHz即可?方便将计算的系数传上来不?

明天上班抽时间发上来,本来截图上传来着,但是公司网络把附件拦截了,郁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声音了。
不过声音不对。
感觉声音是左右声道抵消后的声音。。。

没有搞个继电器,延时链接耳机和提前断开耳机么?

网友E:
我强烈推荐将IIS放在CPLD内,把CPLD当作外部存储器用DMA+FSMC送数据,在CPLD上接上双时钟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强烈推荐将IIS放在CPLD内,把CPLD当作外部存储器用DMA+FSMC送数据,在CPLD上接上双时钟 ...

魏兄,那CPLD还要扩展SRA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强烈推荐将IIS放在CPLD内,把CPLD当作外部存储器用DMA+FSMC送数据,在CPLD上接上双时钟 ...

嗯。一步一步来。
不过要FSMC刷的话现在没连接,不知道用SPI传送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搞个继电器,延时链接耳机和提前断开耳机么?

没,没想那么 多。
不过自己听的话能接受。关机前先把耳机拿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魏兄,那CPLD还要扩展SRAM吗?

挂SRAM当然最好,不挂也行,就是FSMC频繁操作,当然也就不能很好的体现DAM的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声音了。
不过声音不对。
感觉声音是左右声道抵消后的声音。。。

看来是声道没设置成功。
我是用2片WM8740,所以需要各设置成左右单声道 ,如果没设置成功就是现在这效果。
设置这个通过寄存器位M4的DIF1和DIF0来设置,当中有一段描述,需要先解锁M4寄存器。是通过M2的BIT5-BI8写1来解锁,不过现在写了也还不行。再啃datasheet

以下是datasheet描述:
To control the WM8740 in software differential mode register M4 must be written to. A ‘key’ register
write must be made to register M2 to allow access to register M4 which is ‘locked’ as default. Bits B5
to B8 of register M2 must be set to ‘1’ (0x01e0).
With register M4 ‘unlocked’, bits B4 and B5 may be used to set the required differential output mode;
normal stereo, reversed stereo, mono left or mono right, as shown in Table 18.

楼主:
已经设置了还不起作用。
看来应该是我把硬件选择差分模式的引脚DIFFHW按照以前单片的接法接到地去了。
datasheet中有一句有描述:
Note: DIFFHW mode pin may be used to achieve the same result by hardware means

明天把这个引脚接高电平试下看。不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没想那么 多。
不过自己听的话能接受。关机前先把耳机拿掉就好了  ...

这个看来必须有。。我的里面也没设计这个电路。开始播放的时候“啪”的一声,播放完成后又“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来必须有。。我的里面也没设计这个电路。开始播放的时候“啪”的一声,播放完成后又“蹦”一下 ...

开机的声音很小,关机的声音很大。。

-----------------------------------------------------
目前进展。把DIFFHW拉高之后能正常出声了。。。
不过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
单声道模式音量不受控制?现在是最大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是声道没设置成功。
我是用2片WM8740,所以需要各设置成左右单声道 ,如果没设置成功就是现在这效果 ...

不是同一组I2S给两片8740,然后分别设置两片8740为单声道左和单声道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来必须有。。我的里面也没设计这个电路。开始播放的时候“啪”的一声,播放完成后又“蹦”一下 ...

我的播放器加了两个小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同一组I2S给两片8740,然后分别设置两片8740为单声道左和单声道右么?? ...

是同一组I2S给2片8740。
但是软件设置一直不成功。按照datasheet上的把M2的bit5-bit8设置为1再设置M4,也不成功。

看到datasheet上有这一句:
Note: DIFFHW mode pin may be used to achieve the same result by hardware means.

就想是不是硬件也要设置为差分模式。

目前结果来看进入了硬件设置模式,所有软件操作都无效了。

不过设置硬件还是软件模式不是应该是PIN24 MODE引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11.0592MHz即可?方便将计算的系数传上来不?

晶振  11.0592

MCLK 使能
采样率        /M        VOC输入频率        *N                VOC输出频率        /R        PLL_I2S_CLK        I2S_DIV        ODD                FS                        误差
44.1                6         1.8432                196                361                        2        180.6336                8                0                44.100000         0.000000%
48                6         1.8432                 200                369                        2        184.3200                7                1                48.000000         0.000000%
88.2                6         1.8432                 196                361                        2        180.6336                4                0                88.200000         0.000000%
96                6         1.8432                 200                369                        3        122.8800                2                1                96.000000         0.000000%
176.4        6         1.8432                 196                361                        2        180.6336                2                0                176.400000         0.000000%
192                9         1.2288                 320                393                        2        196.6080                2                0                192.000000         0.000000%

MCLK 失能  16BIT
44.1                6         1.8432                 196                 361                         4         90.3168                 32                 0                44.100000         0.000000%
48                6         1.8432                 200                 369                         4         92.1600                 30                 0                48.000000         0.000000%
88.2                6         1.8432                 196                 361                         4         90.3168                 16                 0                88.200000         0.000000%
96                6         1.8432                 200                 369                         4         92.1600                 15                 0                96.000000         0.000000%
176.4        6         1.8432                 196                 361                         4         90.3168                 8                 0                176.400000         0.000000%
192                6         1.8432                 200                 369                         4         92.1600                 7                 1                192.000000         0.000000%

MCLK 失能  32BIT
44.1                6         1.8432                 196                 361                         4         90.3168                 16                 0                44.100000         0.000000%
48                6         1.8432                 200                 369                         4         92.1600                 15                 0                48.000000         0.000000%
88.2                6         1.8432                 196                 361                         4         90.3168                 8                 0                88.200000         0.000000%
96                6         1.8432                 200                 369                         4         92.1600                 7                 1                96.000000         0.000000%
176.4        6         1.8432                 196                 361                         4         90.3168                 4                 0                176.400000         0.000000%
192                6         1.8432                 200                 369                         2         184.3200                 7                 1                192.000000         0.000000%

STM32F4的I2S时钟,在使能MCLK输出时,FS = I2SxCLK / [256*(2*I2SDIV)+ODD)],I2SDIV最小值为2,ODD为0,所以对于192k采样率,I2S_CLK = 192000*256*(2*2+0)= 196.608MHz;datasheet里面有定义I2S PLL输出频率不超过192MHz,也就是说,在使能MCLK的时候,想要播放192k文件,需要小超频一下,个人猜测以STM2F4的体质,没啥大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F4的I2S质量还是不太理想,所以最好是外界一个SRC什么的,这样就可以改善I2S质量,同时不需要F4输出MCLK,于是就可以降低I2S_CLK,也就完全不需要超频了;
还有一点,datasheet里面有说到VOC的输入频率要在1NHz~2MHz之间,并且建议取2MHz,这样可以使得jitter最小,但是使用11.0592的晶振嘛,就只能1.8432了。

网友:
我去,编辑页面对得很整齐的,怎么一发上来就全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同一组I2S给2片8740。
但是软件设置一直不成功。按照datasheet上的把M2的bit5-bit8设置为1再设置M4,也 ...

我还没有开始搞8740,不过看datasheet上的描述,个人认为 6pin应该不接,内部下拉至低电平,这样就不是differential mono mode,这时候,24pin的高低电平才是选择硬件控制/软件控制,如果6pin 接高电平,就是differential mono mode,此时24pin高电平表示rihgt mono mode,低电平表示left mono mode,也就是软件控制无法被选中,于是软件控制失效,实际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而且,貌似4pin也是不能高电平的,高电平就是8 x fs mode,也是属于硬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没有开始搞8740,不过看datasheet上的描述,个人认为 6pin应该不接,内部下拉至低电平,这样就不是di ...

嗯。
刚再看了遍,应该就是你说的这样。
首先是看DIFFHW和MODE8X,如果这两个有效的话就是硬件模式。如果这两个无效再来看MODE引脚,如果为高就为软件模式,为低就为硬件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刚再看了遍,应该就是你说的这样。
首先是看DIFFHW和MODE8X,如果这两个有效的话就是硬件模式。如果 ...

那你试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就可以少走点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试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就可以少走点弯路

哎,终于搞定了。。
我发现WM公司的datasheet真的是真真假假啊。

之前在网上找过资料,说是DIFF[1:0]有问题,datasheet上顺序是按00,10,01,11来排序的,实际应该是00 01 10 11,刚才验证了下,的确是这样的。

然后就是M0-M4寄存器地址。
M0-M3都是顺序的0,1,2,3。结果到了M4跳成了6。我自作聪明的以为这是有问题的,应该为4。但现实是,M4的地址还真是6。。。。。。。。。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终于搞定了。。
我发现WM公司的datasheet真的是真真假假啊。

很好,我记下了
怎么样,听起来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我记下了
怎么样,听起来爽不??

这个我还真不好评论啊。。
先把软件完善了再说。
不过用示波器测试的话开关电源干扰比较大。有几十mV.。不过都是2M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

楼主:
声音感觉比我单片的要好,能让我静下来听。。
不过发生一个插曲。
下班想把代码拷到U盘带回家。想右键压缩后再发送的,然后我神奇的按了SHIFT+D。。。缓过神来停止来不及了
还好今天改的东西不多,不然我就要郁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声音感觉比我单片的要好,能让我静下来听。。
不过发生一个插曲。
下班想把代码拷到U盘带回家。想右键压缩 ...

shift+d 不是一个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ift+d 不是一个好习惯

的确是个不好的习惯 。只是担心硬盘空间不够用习惯了。昨天对应了一些隐含的BUG,删掉了代码,今天到很晚才查出来。

目前只对应了WAV文件,可以播44.1和48还有96,不过96的文件没测试。今天本来想对应MP3的,但加进去一编绎一堆的错误,想想就算了。大不了把MP3转回WAV来播放。
FLAC暂时也不加了,先就这样听着。看稳定后调整下LPF。

硬件参数是:
MCU  SFM32F407VI              1MB FLASH 192KB RAM       使用25M有源晶振提供时钟

  104 740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88 360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60 462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以上是编绎的结果。其实RAM可以不用这么大,我是在里面建了个链表,把所有的文件信息存起来了,这个就占了50KB吧。

TF卡使用SDIO
I2S使用I2S3

SRC  AD1896,输出是96K(使用24.576M有源晶振)
DAC   WM8740*2,都设置在单声道工作模式。
LPF     AD8472
耳放   AD8397

电源:
  MCU   LT1930升降压+LDO稳压   3.3V
  其他数字   LDO稳压3.3V
  DAC 模拟部分为   LT1930升压到6V  LDO(MCP1702)稳压到5V
  LPF和耳放:LT1930升到6V(和前面的DAC的6V是同一个)  LT1931升到-6V

显示:暂时无。
控制指示:LED
控制:线控(国际标准)    功能:单击音量+-      双击上一曲下一曲    长按切换播放模式。中间键长按开机,再长按关机。短按播放/暂停

目前测下来功耗已经有400多mA了,使用的4500mAh的电池。

软件部分估计先这样对应,下一步准备学一下verilog HDL....

内部图:
外部图:

楼主:
所有接口在第一张图右边,我不太想影响美观,所以金属外壳上就没去开孔了。
从上到下依次是TF卡  LED  MINI USB接口  耳机(带线控)接口        都是塑料 ,所以开孔还好,我只用了刀子加电铬铁就搞定,虽然有点丑。大概还能放下一个立式按键开关的位置。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所有接口在第一张图右边,我不太想影响美观,所以金属外壳上就没去开孔了。
从上到下依次是TF卡  LED  MINI ...

楼主上高清大图吧,模模糊糊看着不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上高清大图吧,模模糊糊看着不爽啊

相机没带回来 。扔公司 了。。。等明天吧

网友D:
不错的说,两个8740做单声道模式输出,那么耳机部分是平衡驱动还是单端驱动呢?
我的和你的硬件基本一样,就是没有SRC,直接MCU输出I2S给两个8740,不过电源部分我的是电池直接供给模拟部分,数字部分用LDO稳压,用了三节电池,两节串联成±3.7V给模拟部分,一节专门给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说,两个8740做单声道模式输出,那么耳机部分是平衡驱动还是单端驱动呢?
我的和你的硬件基本一样,就是 ...

我也想过你这种 方式 。
不过电池充电太麻烦了就没搞了。

我现在又遇到新的问题了。
使用FATFS读16G卡靠后的音乐文件出错,正在查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你这种 方式 。
不过电池充电太麻烦了就没搞了。

已经找到问题原因了。
是我从移植过来的SD卡读块有问题。
入口地址是32位的,他在入口时把FATFS传过来的地址乘了512.
然后在里面判断是大容量卡时再除以了512.
但实际上这个剩512时已经超出32位了。。。

把入口地址改成unsigned long long。。。问题解决。
我也是从论坛某个兄弟那拿过来的。通知他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上高清大图吧,模模糊糊看着不爽啊

图来了,不过没三脚架,所以只能调大光圈调高感光度来照了。。

楼主:
最新测试CPU测试结果:
每2ms查询一次需不需要读取数据,每次读取4KByte。

目前测试下来是每次读取4KByte耗时850us,折算下来是4.56MByte/秒。
每24ms(44.1kHz 16bit)需要读取一次。
按目前的性能来算的话能支持到192kHz 24bit.
以上使用的都是WAV文件测试结果

另外开始的扫描文件,目前是8个目录 173个文件,耗时300ms。

目前CPU占用率大概在5%。
如果换成16bit 192kHz的话CPU占用率大概会到40%

这样看用M3超一点频是不是也能应付

网友G(2014-01-22):
引用 楼主:
最新测试CPU测试结果:
每2ms查询一次需不需要读取数据,每次读取4KByte。

请教一下,你的STM32F4 的I2S是工作在主模式还是从模式,如果是从模式,那MCLK由时钟来切换,会不会带来额外的相位误差?
AD1896到底有神马作用,看了半天没明白。难道是把44.1k 48k的统一转成96k的?

网友:
另外还是感觉差一个LCD屏,少了些播放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你的STM32F4 的I2S是工作在主模式还是从模式,如果是从模式,那MCLK由时钟来切换,会不会带来 ...

目前工作在主模式。MCLK不输出。使用25M有源晶振,48K 96K没有误差。44.1K有0.011%误差,我觉得能接受。

AD1896除了来升频之外,就是可以生成MCLK,这个MCLK就是提供给AD1896的时钟,需要另外的有源或无源晶振来提供,这样MCU就不用提供MCLK了。
很多芯片的I2S输出也不带MCLK的,比如BT模块,USB转I2S等。

LCD的话看个人播放喜好了。我一般的习惯是把喜欢听的歌扔进去,按目录放好。然后就随机播放了,很少会直接选中中首歌来听。
所以能有下一曲上一曲随机播放顺序播放目录播放功能就够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工作在主模式。MCLK不输出。使用25M有源晶振,48K 96K没有误差。44.1K有0.011%误差,我觉得能接受。

请教下,我一直有疑问,如果主模式不提供MCLK,由专门时钟来提供,那会不会带来MCLK的相位误差,这个相位差,会不会导致AD1896输出的BCLK带来相位问题?还是MCLK的相位没影响?
其实调理电路运放的低通滤波器 由于不同的衰减,导致带来额外的相位噪声,高端的HIFI设备都会做数字信号处理来弥补这个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我一直有疑问,如果主模式不提供MCLK,由专门时钟来提供,那会不会带来MCLK的相位误差,这个相位 ...

AD1896做了重采样。重采样是以AD1896的MCLK来同步的,即异步。所以不存在你说的相位误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既然用到了CPLD我觉得就不要用STM32的IIS了,把IIS放在CPLD中,用FSMC刷数据就行了,把CPLD当成外存 ...

我打算使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用CPLD,你看下可不可行。

CPLD设置成SPI主,MCU设置为SPI从。
然后从MCU读数据,读一位往 I2S上发送一位。这样的话是不是非常简单了?我的想法可行吗?

感觉这个和I2S从差不多了。主要是听说STM32F4的I2S从还有问题啊。不然的话直接使用I2S从也是非常简单的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打算使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用CPLD,你看下可不可行。

CPLD设置成SPI主,MCU设置为SPI从。

算了,觉悟了。
还是实在有空的时候再来弄这个东西吧。
还是去整个成品比如D50来先听着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打算使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用CPLD,你看下可不可行。

CPLD设置成SPI主,MCU设置为SPI从。

我觉得,STM32F4 I2S主模式 + AD1896的方案已经很完美了,还要折腾CPL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STM32F4 I2S主模式 + AD1896的方案已经很完美了,还要折腾CPLD啊!!

STM32F4的时钟PLL产生的毕竟不稳定啊,虽然说经过AD1896转了,但是前面的输入肯定会带来损失吧。。

我是打算用CPLD来做比较通用的的转换。
使用比较常见的接口比如 SPI转成IIS,这样MCU就可以随意了,只要SPI速度能跟得上,使用8位机也OK。

暂时先不搞了,把LPF调一下就好了。目前我用的贴片电容还是X7R的,估计影响会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工作在主模式。MCLK不输出。使用25M有源晶振,48K 96K没有误差。44.1K有0.011%误差,我觉得能接受。

事实上,手册中给的分配系数,都是默认把PLL的输入时钟限制在1MHz或者2MHz的固定频率上,如果不考虑此限制条件,让PLL的输入时钟在1MHz~2MHz之间,那么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音频时钟,比如
使用25MHz的晶振的话,44.1k16bit最小误差可以做到 0.0000252964490775511%
使用25MHz的晶振的话,44.1k32bit最小误差可以做到 0.00111886860007144%
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44.1k的最佳M值和48k以及96k不一样,调节M值那么系统时钟也会跟着变化,可能影响别的外设工作,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M值固定在44.1k最佳的地方,48k和96k虽然不能无误差,但是误差也可以很小,毕竟44.1k的使用机会更多

16bit 具体分频系数如下:
时钟                  /M                           *N                            /R                        = I2S_CLK                      *32 /(DIV   *  2      +   ODD)         =  FS                         error
25MHz               18                           253                           3                        117.12963MHz                           41                       1                44.100011                0.000025%
25MHz               18                           261                           2                        181.25MHz                                59                        0               48.00053                  0.001103%
25MHz               18                           261                           2                        181.25MHz                                29                        1               96.001059                 0.001103%

32bit 具体分频系数如下:
时钟                  /M                           *N                            /R                        = I2S_CLK                      *64 /(DIV   *  2      +   ODD)         =  FS                         error
25MHz               25                           429                           4                        107.25MHz                                19                        0                44.099507                0.001118%
25MHz               25                           384                           5                        76.8MHz                                    12                        1               48.00000                  0.00%
25MHz               25                           424                           3                        141.333MHz                               11                        1               96.014493                0.015097%

不过,还是建议更换为24MHz的晶振,可以完美支持44.1、48、96,如果是11.0592,就可以完美支持8.0、11.025、22.05、32、44.1、47.25、48、50、88.2、96、176.4、192 所有的格式
11.0592真的是个神奇的晶振,原来以为只适合用来搞精准的串口波特率,没想到子啊音频领域也是如此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事实上,手册中给的分配系数,都是默认把PLL的输入时钟限制在1MHz或者2MHz的固定频率上,如果不考虑此限 ...

我考虑的不只是频率的精准,还有抖动。

PLL2的抖动是250ppm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考虑的不只是频率的精准,还有抖动。

PLL2的抖动是250ppm

有这么大么??手册上不是说±200p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大么??手册上不是说±200ps么?

我记错了。。
应该是:
Master I2S clock jitter
±280ps
Average frequency of 12.288 MHz
90ps
WS I2S clock jitter
Cycle to cycle at 48 KHz on 1000 samples
400ps

主pll倒是200ps。。

网友:
算啦,我一概无视了,没办法,精简结构啊!!
其实,可以考虑以下ESS9018这个芯片,抗jitter能力非常强悍,而且是3.3V供电,模拟性能也堪称目前之最,我一直觉得这货用在便携上很合适,就是太特么贵了,好几百一颗

网友:
ESS有专美为移动设备新推出一颗ES9018M2K,就是9018的低压版,看宣传功耗才40mw,1.2V/3.3V供电,127db的SNR,-120DB的THD,很是爽啊,目前X宝上有得卖,120¥一颗,就是没有PDF资料
坛子里人才济济,有谁可以搞到资料的,便携播放器的福音啊

网友G:
你的原理图STM32F407是不是元件符号做得有问题啊?感觉很多脚和手册对不上?是直接用了stm32103V系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原理图STM32F407是不是元件符号做得有问题啊?感觉很多脚和手册对不上?是直接用了stm32103V系列的吗? ...

答对了。。。
一开始没注意103和407的区别。。
导致最后有3个引脚需要跳线。。

楼主(2014-02-23):
汇报一下最近进展。

已经把CPLD使用上了,I2S时序全部由CPLD产生。CPLD和MCU使用SPI通讯,CPLD内建了8BYTE的缓存。
另外24BIT的对齐部分也由CPLD来做,MCU和CPLD传输使用8bit一次,所以24bit的wav文件就不用再程序补齐到32bit了。
MCU使用的内部16M时钟提供了。

CPLD使用的EPM240,就这样已经差不多用满了。

目前已经出声,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需要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卖,20多块钱一片。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发链接给你,我的WM8740什么的全在他那买的。8740是11块多一 ...

强帖留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最近进展。

已经把CPLD使用上了,I2S时序全部由CPLD产生。CPLD和MCU使用SPI通讯,CPLD内建了8BYTE ...

这个就有点小高端了,CPLD我是玩不转了;
我计划就用MCU的i2s,后面要么经过一级SRC到DAC,要么就直接使用ES9018,这货的抗jitter能力超强,内部有强大的SRC和两个PLL,且指标目前最高,低压低功耗,很适合移动平台;
就是太贵了点,并且低功耗版本的芯片目前还没有资料流出来
如果会搞CPLD,那么会搞FPGA么?可以看看直接用一颗资源多一点的FPGA,把SD卡接口部分也做在里面...............好吧,貌似这样就真的不能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有点小高端了,CPLD我是玩不转了;
我计划就用MCU的i2s,后面要么经过一级SRC到DAC,要么就直接使用ES9 ...

年前断断续续看了1个星期的Verilog HDL
然后年后10号上班到现在断断续续的看书写程序,程序基本1个星期写好啊,不过目前只是出声了,还有很多细节要完善。

所以我觉得不算难,至少我目前的应用用不到很高深的知识,也可能是跟我数字电路逻辑思维相对好一点有关系。(自恋一下
FPGA的话涉及的东西就多多了吧。。等闲下来也可以研究一下。

魏SIR那个就是直接用FPGA做的啊,另外功耗也是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有点小高端了,CPLD我是玩不转了;
我计划就用MCU的i2s,后面要么经过一级SRC到DAC,要么就直接使用ES9 ...

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
感觉比这前那一版(使用AD1896升频)解析力好,细节多一点。

网友M:
在stm32f4discovery上试验wav播放,也遇到了i2s需要的时钟频率的问题,后来设计了个折中的办法:读取文件确定采样率,然后修改PLLI2S的参数,就是这样了:
void SET_I2S_PLL(uint32_t rate)
        {
                uint8_t  PLL_I2SR;
                uint16_t PLL_I2SN;
                if(rate==44100)
                        {
                                PLL_I2SN=271;
                                PLL_I2SR=2;
                        }
                else if(rate==48000)
                        {
                                PLL_I2SN=258;
                                PLL_I2SR=3;
                        }
                else if(rate==96000)
                        {
                                PLL_I2SN=344;
                                PLL_I2SR=2;
                        }
                else        // sound in blackhole.......
                        {
                                PLL_I2SN=256;
                                PLL_I2SR=5;
                        }
                PLLI2S_FEQ_SET(PLL_I2SR,PLL_I2SN);
        }

void PLLI2S_FEQ_SET(uint8_t PLLI2SR,uint16_t PLLI2SN)
{
  /*Disable I2S module for clock config */
  I2S_Cmd(CODEC_I2S, DISABLE);
  /* Disable PLLI2S (or void RCC_PLLI2S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RCC->CR &= ~RCC_CR_PLLI2SON;
  /* PLLI2S clock used as I2S clock source */
  /*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change this bit only after reset and before enabling the I2S module.*/
  RCC->CFGR &= ~RCC_CFGR_I2SSRC;
  /* Configure PLLI2S */
  RCC->PLLI2SCFGR = (PLLI2SN << 6) | (PLLI2SR << 28);
  /* Enable PLLI2S */
  RCC->CR |= RCC_CR_PLLI2SON;
  /* Wait till PLLI2S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I2SRDY)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stm32f4discovery上试验wav播放,也遇到了i2s需要的时钟频率的问题,后来设计了个折中的办法:读取文件确 ...

我之前也是这样做的。
不过在设置PLLI2S之前需要先关掉它,我测试时还需要延时一下。可能是需要等待关闭吧。
然后再设置分频比,再开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年前断断续续看了1个星期的Verilog HDL
然后年后10号上班到现在断断续续的看书写程序,程序基本1个星期写 ...

说道功耗,CPLD的工作电流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道功耗,CPLD的工作电流怎样??

看手册上写全速是55mA,没有实测,等有空再测一下吧。
这个功耗好像跟频率有关,C5级别可以到200M,我最高只用了50M,所以实际电流要测一下。

网友G:
我的板子也打样回来了,STM32F407+AD1896+AD1955  ,现在就跑了个RT-THREAD点灯和串口打印,已经300mA电流了(后端运放都连着),估计500mA止不住啊,功耗实在是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板子也打样回来了,STM32F407+AD1896+AD1955  ,现在就跑了个RT-THREAD点灯和串口打印,已经300mA电流 ...

哪个IC耗电啊?
STM32F407全速也不到100mA啊。
是不是DC/DC效率太低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个IC耗电啊?
STM32F407全速也不到100mA啊。
是不是DC/DC效率太低了。

还没查呢,到时候全部焊完 再细查!焊接的时候用刀头焊接0805的电容,好些都焊接短路了,查了我好久,真是郁闷!

附上前些天焊接图

今天又焊了不少,基本上差不多了,改天再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没查呢,到时候全部焊完 再细查!焊接的时候用刀头焊接0805的电容,好些都焊接短路了,查了我好久,真 ...

手工焊的就是没那么好看啊,你的贴片阻容放得真近。
有外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工焊的就是没那么好看啊,你的贴片阻容放得真近。
有外壳吗?

尺寸跟这位网友的差不多,经他指点 也买了这个外壳,不过看起来有点厚,而且是铝壳 还不知道怎么钻孔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7068-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还没查呢,到时候全部焊完 再细查!焊接的时候用刀头焊接0805的电容,好些都焊接短路了,查了我好久,真 ...

0805略挤啊,换0603的会好一下… 另外 焊盘先上锡再焊元件不会翘起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最近进展。

已经把CPLD使用上了,I2S时序全部由CPLD产生。CPLD和MCU使用SPI通讯,CPLD内建了8BYTE ...

厉害 这样就完美了! lz的方式好内存好少,我用8k的文件缓冲,内存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805略挤啊,换0603的会好一下… 另外 焊盘先上锡再焊元件不会翘起来么?

我就是用的0603的贴片,DAC用的AD1955是电流输出,得多用一级运放,所以明显多了一级调理电路
附上图片,已经焊接完毕,接下来调程序,本来还想搞一下RT-THREAD,先算了,用框架来先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 这样就完美了! lz的方式好内存好少,我用8k的文件缓冲,内存不够了… ...

文件的BUF一样要的啊,目前使用的是双3K buf
现在SPI DMA双BUF方式。
现在使用的库竟然没有DBM的定义,自己上去了。

网友D:
你们是怎么解决24bit文件的数据对齐的呢?
是先从SD卡上读到buff里面,再来一次数据搬迁中间插入0x00,还是在读SD卡的时候就间隔插入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是怎么解决24bit文件的数据对齐的呢?
是先从SD卡上读到buff里面,再来一次数据搬迁中间插入0x00,还是 ...

我?
我现在还没试24bit
目前的设计是CPLD来做,补8bit至32bit是CPLD来做的事情
因为MCU与CPLD是字节传输的,所以MCU不需要去补齐,直接顺序传过去就好了。
顺便问一下。
24bit字节排序和16bit是一样的吧?只是多了个字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
我现在还没试24bit
目前的设计是CPLD来做,补8bit至32bit是CPLD来做的事情

恩,在WAV文件里式样一样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恩,在WAV文件里式样一样地

请教下,你的TF卡有无出现以下问题?

SDIO驱动论坛找了一个,发现TF卡初始化 和FATFS mount都OK,但是一旦打开目录,就跑到
B
ENDP
ALIGN
的B前面,
初步判断,1. 8GTF卡 不读卡,2.硬件有问题,目前这2问题很难排除,手上没有其他的TF卡

请问你的SDIO驱动和FATFS有好用的吗?能否共享一个?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你的TF卡有无出现以下问题?

这个就难为我了,我在STM32F4上面只是用官方的库函数跑过一次SDIO,试着从SD卡里面读数据,成功了,并且测试了一下块读和扇区读的速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把播放器的系统搞定,主要是时间太零碎,没有精力搞;
关于WAV的一点认知,也是之前在TI的M3上面成功播放过一次,不过也只是16bit,24bit貌似TI的M3搞不定所以就转战STM32了。
前段时间把板子洗出啦完成了打件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写程序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难为我了,我在STM32F4上面只是用官方的库函数跑过一次SDIO,试着从SD卡里面读数据,成功了,并且 ...

你的进度真是龟速啊,貌似你几个月前就打完板了,心态真好!
今天下午搞定SDIO(经QQ群里的一位兄弟提醒),现在根目录 长文件名 搞定了,下午搞了很久的LCD,就是刷不出来,唉,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进度真是龟速啊,貌似你几个月前就打完板了,心态真好!
今天下午搞定SDIO(经QQ群里的一位兄弟提醒 ...

必须心态好啊,不然早就死在办工作上了

网友G:
我晕啊,这正常吗? AD1955 ADA896 + OPA+耳放(目前还没动作) 耗掉 500m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晕啊,这正常吗? AD1955 ADA896 + OPA+耳放(目前还没动作) 耗掉 500mA电流

500mA不是没有可能啊。跟你怎么供电有很大关系。
昨天没看到你的SDIO的问题,我之前也是在论坛找的一个,读大容量卡后面的时候有问题,改了个地方才OK。目前一直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晕啊,这正常吗? AD1955 ADA896 + OPA+耳放(目前还没动作) 耗掉 500mA电流

极有可能,因为你是3.7V电压升压的,所以低压端电流大很正常,算上电源效率,然后模拟电路和AD1955什么的,基本上工作和不工作,耗电差不多,只是耳放会有些许差异,但是也不大.
这个和你的运放是多高电压.DAC是多高电压也有关系,自己简单推算一下,应该差别不大

比如,你运放耳放等模拟电路,一个通道静态电流20ma,两个通道就是40ma,然后又是±12V供电,那么功耗就是 40ma*24V = 960mw,算上电源效率80%,功耗为 960mw ÷ 80% = 1200mw,那么对应电池的电流为 1200mw ÷ 3.7V = 324ma, 打给这么估算

网友G:
引用 楼主:
500mA不是没有可能啊。跟你怎么供电有很大关系。
昨天没看到你的SDIO的问题,我之前也是在论坛找的一个, ...

说的有道理
我的电压是从锂电池 直接升压到正负12伏,然后再降压到运放正9伏,另外耳放,AD1955模拟电压降压到5V
发现压差实在太大,效率实在太低,反正DC/DC能调整电压,准备调到正负7.5V,然后再LDO到正负7伏给运放供电
对了,你的硬盘盒子在淘宝哪家买的?我买的那个铝盒实在看上去太厚,不好搞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的有道理
我的电压是从锂电池 直接升压到正负12伏,然后再降压到运放正9伏,另外耳放,AD1955模拟电压 ...

这个是在京东上买的
淘宝上一搜也一大截,最便宜的20块钱。我觉得挺合适的。
你搜IT-CEO就有了。
主要是开液晶屏就破坏了美观。

主内部空间是放一个标准笔记本硬盘的,100*70*10(mm)

楼主:
发现STM32F4的SPI SLAVE模式并不能达到手册写的PCK/2

SPI3理论的话应该是21Mbps,我使用12M就有问题。
现在改用SPI1了,理论是42Mbps

以上都是主频在168M情况下。

楼主:
刚才测了下192k/16bit和192k/24bit CPU的占用率,分别为18%不到和22%不到。。。。。
不过目前没有加LCD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测了下192k/16bit和192k/24bit CPU的占用率,分别为18%不到和22%不到。。。。。
不过目前没有加LCD操作 ...

我有点好奇,你们都是怎么测试CPU使用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点好奇,你们都是怎么测试CPU使用率的??

我使用的是轮循的架构。
在主循环中时间到了就执行对应的task,否则就执行长任务。长任务周期是16ms

所以只要在主循环中执行task拉低,执行完拉高。然后几个16ms平均起来的CPU占用率就差不多了,出来后波形如下:

中断占用的时间很短,就忽略了。
上面的低电平基本上是读文件的时间。

楼主:
FLAC也可以了,解码部分移植的这帖子里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4531723-1-1.html
谢谢那位朋友。

如帖子所说,在使用FATFS DMA方式 时,需要注意文件buf 4字节对齐的问题,那帖中说读多个block时要判断对齐,我这边测试是不过读多个还是单个都需要判断下对齐。

现在只测了16bit 44.1k的,CPU占用率20%左右。

网友G:
引用 楼主:
FLAC也可以了,解码部分移植的这帖子里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4531723-1-1.html
谢谢那位朋友 ...

注意buf 4字节对齐问题?神马意思,不是很明白,定义的时候定义成4字节对齐的u8不就行了?
唉,我的播放器要暂停一段时间了,主要原因是,调试的时候不小心碰到那个电源,输出电压调高了,3.3V的升降压芯片立马烧了,吹下来发现 板子焊盘掉了,我靠芯片是QFN那种12pin的,根本就飞不了线出来
我要崩溃了。。。目前再焊接一块板感觉力不从心,等缓缓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buf 4字节对齐问题?神马意思,不是很明白,定义的时候定义成4字节对齐的u8不就行了?
唉,我的播放 ...

比如你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 buf[1000]
如果buf[0]的地址是0,那么 buf[1]的地址就是1,依此类推。
buf[1],buf[2],buf[3]的地址都都不能整除4,如果传给fatfs的文件buf,在使用DMA就会出问题。
所以在diskio.c中需要对传过来的buffer判断一下是不是4的倍数。

对以上内容补充下,要4字节对齐是因为FATFS使用DMA是WORD传输,在datasheet中有这样的说明:

When the data width (programmed in the PSIZE or MSIZE bits in the DMA_SxCR register)
is a half-word or a word, respectively, the peripheral or memory address written into the
DMA_SxPAR or DMA_SxM0AR/M1AR registers has to be aligned on a word or half-word
address boundary, respectively.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比如你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 buf[1000]
如果buf[0]的地址是0,那么 buf[1]的地址就是1,依此类推。
buf[ ...

难道解码的时候 有block不是2的倍数,不然可以直接定位buf长度为512的倍数,同时指定4字节对齐,就省得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解码的时候 有block不是2的倍数,不然可以直接定位buf长度为512的倍数,同时指定4字节对齐,就省得判 ...

对齐的原因我上面回帖补充了。

至于为什么会不对齐,是因为FLAC解码时的特点。
FLtxAC每次解码完还会有剩下数据是下一帧的,这时候是先把下一帖的数据移到文件 buf的最前面,然后再把剩余数据读到文件buf中,在读剩余数据的时候,传给f_read的文件buf指针就有可能不是4字节对齐了。
比如我解一帧后剩余下一帧的数字是1个字节,那么我下次读剩余数据时就会使用f_read(&FIL,&buf[1],....),这时候&buf[1]就不是4字节对齐了。

网友:
全是高手,受益了。

楼主:
现在有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在切曲的时候会有爆音,我试过把WM8740 MUTE也会有。歌曲间加上2秒的延时的话,则会响2下。
我试了下,应该是I2S时钟在停和开的时候有这个声音。
但是我现在用CPLD生成时钟,在2首歌中间是需要把I2S时钟停一下,BIT和采样率切换完成后再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在切曲的时候会有爆音,我试过把WM8740 MUTE也会有。歌曲间加上2秒的延时的话, ...

爆音是DAC配置玩开始运行时的突变引起的,可以给0数据缓冲一段时间,具体缓冲多久,可以查看芯片手册,大概持续几百毫秒,结束也需要一段缓冲,不然也有噗噗声。当然这么做“噗噗噗”声得到极大改善,如果还有可以考虑切断DAC电源,先送一段时间0,DMA发送途中开电源,配置,完毕一段时候后,最后再送音频正文,反正对于一段音频来说,多个几百毫秒-几秒,影响不大

这是我原先调试PCM1770时采用的方法,可以尝试下

网友G:
最近真TM郁闷,摊上事情了。目前正在考虑要不要另外换工作。给大家分享下奇葩的经历!
公司是综合性质的公司,我是属于做硬件的,主要职责是原理图设计,然后出PCB Layout guideline,确认评审PCB(后期如果PCB调试有问题,基本上layout工程师不会承担一分责任),调试PCBA,负责整机EMC 安规(电源还有电源工程师)整改,然后就是协助工厂生产。
奇葩事情开始了,前段时间公司来个人 开始做研究型项目,公司因为没有搞算法的,然后拉了3个人,我是属于其中一人,然后每个人分配了3份不同的数字信号处理方法,然后通过某知名网站的数据库开始各自仿真,我因为以前喜欢捣鼓软件(虽然离专业还是有很大距离),于是就把3个人各自的整合,后端查看了一些资料 做了个整合,然后自动出数据将数据库中的数据做了个结果文档统计,LD一看 还可以 就接着做吧,接着我就又开始负责搞硬件(由于算法计算量大,还用上了ADI的ADSP),把这一套东西都搭出来了(LD一定要搞一个产品的样子出来,板子做得奇小,调试很不方便,当时我就差砸了),接着又购入一个仿真器,测试发现偏差还是太大。于是,下一步我建议先把仿真器的数据采集下来 然后先MATLAB分析,奇葩的事情就此发生,我竟然被指派一个人去搞这个算法? 大家觉得我是不是需要另外再找一份工作?(注:本人非博士学历,个人觉得即使公司要找搞算法的,起码也是博士学历,我觉得这段时间是属于浪费我增强职业技能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真TM郁闷,摊上事情了。目前正在考虑要不要另外换工作。给大家分享下奇葩的经历!
公司是综合性质的公 ...

牛人啊。
哈哈,如果拒绝会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牛人啊。
哈哈,如果拒绝会怎么样?

牛人啥啊,主要我不怎么会啊,搞一年没成果,如今这年头,什么公司都是计件性质的,如果一年下来没成果,就是没表现,年底基本没钱!自己 难道要饿死啊,最后还得走人!
我已经拒绝了,但是领导不同意啊,答复我部门只能是我了,因为说前面那个东西基本都是我搞的 只能我继续,别人无法接手!
看来我是太嫩了,很多时候瞎表现的后果就是给你一泡屎,自己擦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人啥啊,主要我不怎么会啊,搞一年没成果,如今这年头,什么公司都是计件性质的,如果一年下来没成果, ...

说道算法,我前面那家公司做ASIC的,有专门的一个算法组,人家是硕士起步的。个个看起来是高智商的样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道算法,我前面那家公司做ASIC的,有专门的一个算法组,人家是硕士起步的。个个看起来是高智商的样子。 ...

是啊,我准备硬着头皮搞一搞再说
目标就是一段时间上司实在忍受不了我的无能 而裁掉我,这就是最美的结局了(我司裁人有n+2的赔偿),至少半年找工作肯定不愁没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我准备硬着头皮搞一搞再说
目标就是一段时间上司实在忍受不了我的无能 而裁掉我,这就是最美的结局 ...

SD卡在线升级也OK了。
也是移植的坛里的,不过改了些地方。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是,他在进入APP程序起始地址前先把全局中断关了。
所以在APP程序中需要把这个全局中断再打开。
使用汇编指令:
__asm("CPSIE  I");

他的跳转程序是这样的。
void Jump_To_APP(void)
{
          void (*pUserApp)(void);
                                         INT32U JumpAddress;
                                         __asm("CPSID  I");

                                        JumpAddress = *(volatile uint32_t*) (APP_START_ADDR+4);
                                        pUserApp = (void (*)(void))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PSP(*(volatile uint32_t*) APP_START_ADDR);
                                        __set_CONTROL(0);
                                        __set_MSP(*(volatile uint32_t*) APP_START_ADDR);
                                        pUserApp();
}

另外需要注意时钟。
因为在BOOTLOADER程序中已经把时钟设置好了,所以在APP程序中对时钟的处理需要注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暂时先把WM8740放一放,花了一个晚上把文件扫描弄完了。
使用FATFS,支持长文件名。

请教下你的文件名是用短名寻址还是用的长文件名,另外看你的定义,是不是还得定义很大一个数组来存储短文件名?
方便共享先你的文件初始化代码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你的文件名是用短名寻址还是用的长文件名,另外看你的定义,是不是还得定义很大一个数组来存储短文 ...

支持长文件名。我是开了一个很大的buf来存文件名以及文件列表。
扫描代码如下:
FRESULT scan_files(char *path)
{
#define NAME_BUF_REFRESH buf_index = &list_name_buf.buf[list_name_buf.index]

        DIR_LIST_STRUCT *dir_point;
        char *buf_index;
        FILE_FORMAT file_format;
        FILE_BUF_STRUCT *file_buf_point;
    FRESULT res;
    FILINFO fno;
    DIR dir;
        int dir_num = 1;
        int temp_len;
    char *fn;   /* This function is assuming non-Unicode cfg. */
#if _USE_LFN
    char lfn[_MAX_LFN + 1];   /* Buffer to store the LFN */
    fno.lfname = lfn;
    fno.lfsize = sizeof(lfn);
#endif
        dir_point = &list_info.dir_list[0];
        file_buf_point = &list_info.file_list[0];
        NAME_BUF_REFRESH;                                /*refresh buf point*/
        dir_point->f_dir_name = buf_index;        /*first dir*/
        list_info.dir_number = 1;                        /*dir number : 1*/
            list_name_buf.index = stringcpy(path, (char *)dir_point->f_dir_name, _MAX_LFN);                /*cpy dir name*/
        NAME_BUF_REFRESH;

        res = f_opendir(&dir, path);                       /* Open the first directory */
    if (res == FR_OK) {

        for (;;) {
            res = f_readdir(&dir, &fno);                   /* Read a directory item */
            if (res != FR_OK) break;                                                  /* Break on error or end of dir */
            if (fno.fname[0] == '.') continue;             /* Ignore dot entry */
                if (  fno.fname[0] == 0 ){
                        f_closedir(&dir);
                        dir_num ++;
                        if ( dir_num > list_info.dir_number){
                                break;                                                /*dir num search finish*/
                        }
                        dir_point ++;                                /*next dir*/
                        if ( (dir_point->f_dir_name) == 0 ){
                                break;
                        }else if ( *(dir_point->f_dir_name) == 0){
                                break;
                        }else{
                                path = (char *)dir_point->f_dir_name;
                                res = f_opendir(&dir,path);
                                if ( res != FR_OK ){
                                        break;
                                }else{
                                        continue;
                                }
                        }
                }
            fn = *fno.lfname ? fno.lfname : fno.fname;

            if (fno.fattrib & AM_DIR) {                    /* It is a directory */
                        if ( list_info.dir_number >= DIR_NUMBER){
                                break;                /*dir number full*/
                        }
                        temp_len = strlen(path)+strlen(fn)+2;

                        if ((temp_len+list_name_buf.index)>= (LIST_NAME_BUF_LEN)){
                                break;                        /*buf full*/
                        }

                        if ( dir_point->son == (DIR_LIST_STRUCT *)0){                        /*first son dir*/
                                dir_point->son = &list_info.dir_list[list_info.dir_number];
                        }else{
                                list_info.dir_list[list_info.dir_number].pre = dir_point->current_son;
                                dir_point->current_son->next = &list_info.dir_list[list_info.dir_number];
                        }

                        list_info.dir_list[list_info.dir_number].father = dir_point;

                        dir_point->current_son = &list_info.dir_list[list_info.dir_number];

                        temp_len = dir_string_merge(path, fn,  buf_index);
                        list_info.dir_list[list_info.dir_number].f_dir_name = buf_index;
                        list_name_buf.index += temp_len;
                        NAME_BUF_REFRESH;
                        list_info.dir_number ++;
                        continue;
            } else {                                       /* It is a file. */
                            /*store file name*/
                        file_format = file_is_music(fn);
                        if ( NO_MUSIC == file_format){
                                continue;
                        }
                        temp_len = strlen(fn)+1;
                        if( ( temp_len + list_name_buf.index) >= LIST_NAME_BUF_LEN){
                                break;
                        }
                        file_buf_point->f_name = buf_index;
                        stringcpy(fn,file_buf_point->f_name,_MAX_LFN);
                        file_buf_point->file_format = file_format;
                        list_name_buf.index += temp_len;
                        NAME_BUF_REFRESH;
                        if ( dir_point->files_number == 0){
                                dir_point->f_first_point = file_buf_point;                        /*save first file*/
                        }else{
                                dir_point->f_point->next = file_buf_point;
                                #ifdef FILE_LIST_PRE                                                        /*pre point*/
                                file_buf_point->pre = dir_point->f_point;
                                #endif
                        }
                        dir_point->f_point = file_buf_point;
                        #ifdef FILE_LIST_DIR
                        dir_point->f_point->dir = (void *)dir_point;
                        #endif
                        dir_point->f_point->file_index = list_info.files_number;
                        if ( (dir_point->files_number >= FILES_NUMBER) ||
                            (list_info.files_number >= FILES_NUMBER)){
                                break;                                /*file full*/
                        }
                        dir_point->files_number ++;
                        list_info.files_number ++;
                        file_buf_point ++;
            }
        }
        f_closedir(&dir);
    }

    return res;
}

关键结构体定义:
/******************file list struct***************************/
typedef struct node{
#ifdef FILE_LIST_PRE
        struct node *pre;                        /*previous file*/
#endif
        char *f_name;                        /*file name*/
        struct node *next;                /*next file*/
#ifdef FILE_LIST_DIR
        struct DIR *dir;
#endif
        FILE_FORMAT file_format;
        unsigned int file_index;
}FILE_BUF_STRUCT;

typedef struct DIR{
        char *f_dir_name;                                                                /*dir name*/
        FILE_BUF_STRUCT  *f_point;                                                /*current file point*/
        FILE_BUF_STRUCT *f_first_point;                                        /*fist file point*/
        unsigned short files_number;                                                /*current dir's file number*/
        struct DIR *father;                                                                /*father dir*/
        struct DIR *son;                                                                        /*son dir*/
        struct DIR *current_son;                                                                /*current dir*/
        struct DIR *pre;                                                                        /*previous dir*/
        struct DIR *next;                                                                        /*next dir*/
}DIR_LIST_STRUCT;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long file_index;
        unsigned long dir_index;
        unsigned long dir_number;
        unsigned long files_number;
        DIR_LIST_STRUCT dir_list[DIR_NUMBER];
        FILE_BUF_STRUCT file_list[FILES_NUMBER];
}LIST_STRUCT;

思路就是:
读文件夹,遇到是文件的话判断是否支持的格式,支持就存起来,同时DIR指向当前的DIR
如果是DIR也存起来,父DIR指向当前DIR。
读完之后再依次读SON DIR,依次循环。

其中DIR存的是绝对路径,这个我还在想要不要改一下。
FILE是存的文件名。

DIR和FILE的名字专门开了个数组来存,使用动态的方式。即FILE结构体内的name就是一个指针,指向名字buf

暂时没去整理。可能后面会改进下,这个太占RAM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支持长文件名。我是开了一个很大的buf来存文件名以及文件列表。
扫描代码如下:

谢谢你的回复!

我粗粗一算 1000个文件,这个东西都放在RAM里 实在太耗内存了,因为还有mp3解码(helix 30K),GUI(20K不知道够不够,刷局部图片)
最好只定义一个中转的目录,文件夹,文件名,其余的在刚开始扫描完后 存入在Flash里,只记录位置即可,这样 可以节省很多内存,不过,不知道切歌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卡顿现象!
发现这个东西做好的话, 需要有些底层软件基础积累(外设SDIO,LCD,USB,文件系统,GUI,mp3解码,FLAC解码),基本上这个完全搞定后,可以从事底层嵌入式工作了(还差一个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你的回复!

我粗粗一算 1000个文件,这个东西都放在RAM里 实在太耗内存了,因为还有mp3解码(helix 3 ...

其实很多网上都能搜得到啊。所以关系要有搜索能力

我也在想是不是存在flash里面,把省下来的空间使用,速度肯定不是问题,因为这些名字只是在打开文件时用一下,完全可以存在flash里面。就是每次开机要擦除flash一次,所以其实也可以考虑存在SD卡里。
STM32F4有192K可用,目前我还没加LCD呢。我估计勉强可以整下来。
另外 MP3解码后面再看,USB也不整了。

网友N:
楼主,快来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快来更新。

更新什么啊?
最近没怎么弄了啊,

在研究CPLD的在线更新。

楼主(2014-04-02):
之前一直想弄SPDIF,昨天研究了下,在我原来CPLD程序上改了改,完美实现。
后面分析了下,其实用I2S也能实现,使用2倍速32bit模式就可以。
比如44.1k采样率,设置为88.2的话然后再组数据再发送应该就行。
传2个SPDIF资料上来。

网友(2014-05-04):
看楼主发行套件,过下瘾

网友O:
撸兄,弄个套件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O:
撸兄,弄个套件玩玩~~

没那么多精力,等后面闲一点再弄吧。目前项目正忙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考虑买市面上现成的,1000左右有国产的也还可以。

网友P:
引用 楼主:
IC的话在淘宝上找了一家,都能单个买,价格还算公道,唯一没有的器件是电感。
JLC商城的东西虽然便宜,可是 ...

您好!我也想搞一个无损播放器,你的这个淘宝的地址可以PM给我吗?谢谢!

楼主(2014-06-16):
引用 网友P:
您好!我也想搞一个无损播放器,你的这个淘宝的地址可以PM给我吗?谢谢! ...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马上PM你。

楼主:
把MP3解码部分上传上来,使用Libmad,移植的时候主要是按照这个文档来修改的
源代码打包上来:
注意只是MP3解码部分,整个工程就不传上来了。

我整个运行框架是基于状态机。
先调用init,然后再循环调用task,直到解码结束调用stop。
文件系统是已经能用的FATFS,解码后数据存在buf0和buf1中循环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卖,20多块钱一片。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发链接给你,我的WM8740什么的全在他那买的。8740是11块多一 ...

麻烦给个购买链接,不方便的话站内信,多谢了!

网友:
LZ有没有兴趣出套件什么的?或者PCB也可以啊,方便我们技术不好的仿制

网友:
定额,必须的

网友G(2017-01-23):
楼主的这个东西 结尾没有?有没有最后更新的图啊,准备搞一个玩玩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这个东西 结尾没有?有没有最后更新的图啊,准备搞一个玩玩

我是对lz的cpld部分很感兴趣,没搞过fpga,对这玩意好陌生,看了些资料还是不知道咋整

网友G:
引用 网友Q:
我是对lz的cpld部分很感兴趣,没搞过fpga,对这玩意好陌生,看了些资料还是不知道咋整 ...

可能这么搞,幻想加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这么搞,幻想加想象

我觉得是这样的,CPLD作为I2S的master,mcu和dac作为slave,mcu通过spi通讯控制cpld产生不同频率的I2S信号
只是不理解怎么通过spi通讯控制cpld选择双晶振产生不同频率的I2S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