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嘉立创做邮票孔不啊?

楼主(2013-12-23):
RT, 现在是不是做邮票孔的厂家很少了啊?

以下内容是由嘉立创添加:
半孔板,如果按普通工艺及半孔工艺做的效果图对照如下:

网友:
做过,像狗啃的,做实验没什么问题。
上个月又问过,说还是一样,板边是不光滑的。

网友:
这个得另外加钱 还挺贵呢

网友:
此外 觉得楼主表达能力

网友:
可以做,但是好像每边要求加50元,具体还是以嘉立创为准吧

网友:
做过和SIM900A一样的邮票孔。。。。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嘉立创在我心中的形象被邮票孔给毁了。

网友A:
邮票孔一般用在拼板中,连接作用。肯定是能做的。
还是上张图吧,如图中类似箭头所指为邮票孔(其实就是一些非金属化钻孔)
如果是锣的,如板子四边,是平整的。手动掰开,由于板子中间介质玻璃纤维布的拉伸原因,是会不平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邮票孔一般用在拼板中,连接作用。肯定是能做的。
还是上张图吧,如图中类似箭头所指为邮票孔(其实就是一 ...

好像大家都在说半孔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大家都在说半孔焊盘

我晕!
这个叫法啊

楼主:
好吧,就是楼上说的半孔焊盘,呵呵

网友:
半孔板需要半孔工艺去做的,按普通工艺绝对不行!按半孔工艺做的(也就是出了半孔费的)半孔绝对漂亮,半孔无论是样板小批量收费都很高!

网友:
只有做PCB的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上个半孔板的图片吧

网友:
金手指也是一样的吧。 端面有金属孔化。 只是焊盘是方形的。 其实也不定要做成邮票孔的形式。

网友:
金手指不一样的。
可以看下电脑内存条或显卡,只是表面焊盘接触,板边沿是没有金属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个半孔板的图片吧

这半孔怎么隔这么远。公司不知哪里打的样,拼版之间很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半孔怎么隔这么远。公司不知哪里打的样,拼版之间很近的。

中间间隙只要1.6mm就够了,有钱的中间就拼远一点,空间大一点,哈!

网友:
其实很多厂都可以做邮票孔和半孔的,只要布局限找样板厂。
样板厂追求的是一个常规,速度,价格。速度起来了就是赚钱,如果出货慢了,这么低的价格,肯定是倒贴都不够的。

网友D:
我关心的是 ---- 半孔焊盘做的话,费用如何?比如10×10 cm以内。还是50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关心的是 ---- 半孔焊盘做的话,费用如何?比如10×10 cm以内。还是50元吗? ...

肯定不是的,哈哈。不然不够人工费吧

楼主:
哦,知道了,那具体价格是怎么样的呢?给个大家参考参考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邮票孔一般用在拼板中,连接作用。肯定是能做的。
还是上张图吧,如图中类似箭头所指为邮票孔(其实就是一 ...

咨询一下,像7楼这样的邮票孔,如果打一大排百八十个的话,需要加费用吗?审单员会不会不高兴?
另外上面这种槽,现在嘉立创可以做1.6mm的还是0.8mm的?

网友:
大家把邮票孔和半孔给混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咨询一下,像7楼这样的邮票孔,如果打一大排百八十个的话,需要加费用吗?审单员会不会不高兴?
另外上面 ...

拼板的邮票孔是非金属化的,机械钻就可以了,就像邮票一样,容易分离掰开。
钻头和锣刀都是有损耗了,达到数量就废了,而且越小越不经使。不是太离谱就还好,否则就不是审单员不高兴了,包括工程和工厂生产都伤感了。

如果是半孔,做金属化。生产流程是要先用锣边机锣,再进行镀孔铜金属化,这样才完美。
如果金属化孔后,再锣边机锣,孔内铜肯定有毛刺等不良。
半孔孔径我们工艺要求0.6mm以上,太小不能实现,不容易孔内壁金属化。

以上回答提供参考!

网友:
做过,像狗啃的,价格还死贵,做实验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板的邮票孔是非金属化的,机械钻就可以了,就像邮票一样,容易分离掰开。
钻头和锣刀都是有损耗了,达 ...

请问板内开槽最小是1.6还是0.8?如果是配合邮票孔的这种一道槽,需要加费用么?

网友A:
板内开槽最小0.8mm,一般建议1.6mm以上。也是同样的原因,小锣刀太不经使,锣一两块板子就挂了。
有间隙拼板的话,板子与板子之间间隔2mm。
如上图白色圆板拼板和半孔拼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板内开槽最小0.8mm,一般建议1.6mm以上。也是同样的原因,小锣刀太不经使,锣一两块板子就挂了。
有间隙拼 ...

一个电路板中间挖个1cm*3cm的方形槽(精度没要求),还是10*10的,怎么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电路板中间挖个1cm*3cm的方形槽(精度没要求),还是10*10的,怎么收费? ...

我记得我以前开一个小槽的话是不加钱的

网友:
具体可以下单上传文件,请我们审核报价的同事审核下。
不是一些特别的情况,不会增加收费的。

网友G:
哈哈,最近刚好打样了个半空工艺的,等板子回来了,和上面图片对比下!

网友:
咋样?有结论了没?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最近刚好打样了个半空工艺的,等板子回来了,和上面图片对比下!

回来了没?上个图啊?!

网友:
在jlc做过半孔板,能用,就是不够牢固,还是沉金的,呵呵

网友G(2014-01-22):
引用 楼主:
回来了没?上个图啊?!

我觉得还行,附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还行,附上图片!

价格怎么样?你这个how much?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价格怎么样?你这个how much?

我打样是100块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打样是100块钱啦。

就这个? 2层板,做半孔焊盘,100块。差不多就是2倍价格呗

网友H(2014-10-25):
如何才能做成好看的邮票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还行,附上图片!

其上有电气连接吧,画板的时候怎么标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板的邮票孔是非金属化的,机械钻就可以了,就像邮票一样,容易分离掰开。
钻头和锣刀都是有损耗了,达 ...

顶,非常专业,学习了

网友:
嘿嘿,以前干过做完整的圆孔回来上锉刀。板不大的花其实很好锉的,锉完再洗洗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何才能做成好看的邮票孔呢

按普通工艺做的半孔,流程是:先统一一次性钻好孔,然后统一沉铜,最后成形时才锣出半边形的孔,不需加收费用,效果如大家所说的:板边是不光滑的,锣半边形的孔的过程中,半边形孔内的孔铜极可能有被拉扯出来的情况,板边有残铜存在等。

按半孔工艺做的半孔(下单要备注:做半孔工艺),半孔工艺:最小孔内径≥0.6mm(23.622mil),最小间隙≥0.153mm(6mil) 建议10mil以上,流程是:单独安排半孔工作板,先锣好半边形的孔,再去钻孔与沉铜,效果见下面小图,会加收半孔工艺费,批量时会较贵,若无特殊需要,建议尽量常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按普通工艺做的半孔,流程是:先统一一次性钻好孔,然后统一沉铜,最后成形时才锣出半边形的孔,不需加收 ...

多谢详细回答,在你家做过板子的。

网友J(2014-12-19):
这样的孔是怎么样画的?

网友:
看起也还可以嘛,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孔是怎么样画的?

半孔就是钻孔放在板外形线上,一半在板内一半在板外,切割后剩下一半的孔。有铜,能焊接或导通。通孔焊盘放在板外形线上,半孔就是一半焊盘孔。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半孔就是钻孔放在板外形线上,一半在板内一半在板外,切割后剩下一半的孔。有铜,能焊接或导通。通孔焊盘 ...

我有个问题:1.6mm的板子,能不能把四周加工为1mm的厚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有个问题:1.6mm的板子,能不能把四周加工为1mm的厚度啊?

很抱歉,这个方面没有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还行,附上图片!

多少钱?是不是 颜色费 50  ,板子加工5*5以内 加工费100 ,邮票孔,100 ,打板费用 100  ,总共加起来 350元。

网友L:
一个孔之间v-cut来做半孔行吗?
v-cut要加多少钱?
2OZ板要加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个孔之间v-cut来做半孔行吗?
v-cut要加多少钱?
2OZ板要加多少钱?

一个孔之间v-cut来做半孔行吗?
您可能还没明白什么是V-CUT,他横竖走直线,不走折线与弧线,V-割是针对同线路的拼板出货,板边共边重叠的情况才能V,不能V走线/焊盘等不能V的地方,所V的地方是板框重叠的地方,不能V半边形的孔(半边形的孔是锣铣出来的,设备不同)。关于半孔工艺的详情请看楼上各楼的回复。

V-CUT,一般情况是免费的;但是板子特别小(2CM以下)或数量较多,可能会加收V-CUT费,以人工审核后的为准。

只有1.6MM或2.0MM板厚有做2 OZ铜,下单请帮备注:铜厚2 OZ;系统表现不出这个特殊情况,价格以人工审核后的为准。

关于各订单的具体价格详情,请加您系统左上角的客服具体咨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内开槽最小0.8mm,一般建议1.6mm以上。也是同样的原因,小锣刀太不经使,锣一两块板子就挂了。
有间隙拼 ...

哈哈,难怪之前做板子老叫我加铣边费········

网友(2015-06-02):
嘉立创,半孔的小批量价格,一般是怎么算的呢?比常规贵多少?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谢谢分享,很久没更新,试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