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平台上NandFlah的应用

楼主(2013-12-23):
向大家咨询下一个方法,我的主芯片上外部扩展了SDRAM和NandFlah芯片,我应该如何将应用于显示的图片数据下载到NandFlah芯片中呢?SDRAM只是作为我4.3寸屏幕的显存用的,我想把显示要用到的图片放在NandFlah中,但我取模后不知道怎么下载到NandFlah中,NandFlah怎么应用?

楼主:
而且我的线路板上只预留了串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我的线路板上只预留了串口

那就先做个程序把串口收到的数据写到NAND,以后正常的程序就直接读,或者买个nand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做个程序把串口收到的数据写到NAND,以后正常的程序就直接读,或者买个nand编程器 ...

这个做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如果用串口的话。我的打算你看下是否可行,因为图片数据如果放在程序里和程序一起下载到片上Flash,那空间是肯定不够的。我就特地写一个程序,其他的应用程序都去掉,就留一个NandFlash驱动程序和几个图片数据,然后下载到NandFlash中,如果图片比较多的话可以分多次下载程序,只要改一下图片存储的位置就可以了。图片下载结束后再下载正是应用的程序,要用什么图片直接从NandFlash调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弱弱问下,nandFlash需要做坏块处理的算法吗?

网友B:
坏块处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nand的文件系统
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不用na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块处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nand的文件系统
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不用nand

NAND确实比较麻烦,用SD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做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如果用串口的话。我的打算你看下是否可行,因为图片数据如果放在程序里和程序 ...

你需要量产吗,自己玩的话怎么都好说,量产的话这些都太麻烦

网友(2014-02-09):
可以考虑NAND FLASH + FATFS + USB,直接在电脑里往U盘拷贝数据,搞这个搞了好久

网友(2014-04-15):
你有USBHOST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