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lipse c++工程问题

楼主(2013-12-23):
我用eclipse建立了一个C++工程,编程什么的都能通过。确实是arm-linux-g++。然后将生成的执行文件拷到flash中,执行结果总是显示:
sh: can't execute './TEST':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附:自己写的Makefile可以工作。

环境是:arm9, gcc 4.2.1. linux 2.6.17

C工程完全没有问题。之前Porting QT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始终没有搞定。不知道有没有哪位过来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点解?

网友A:
可能是系统问题
1、避免中文目录2、所在文件夹有管理员权限3、换台电脑试下可以的话要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系统问题
1、避免中文目录2、所在文件夹有管理员权限3、换台电脑试下可以的话要重装系统 ...

系统是ubuntu 10.04 LTS英文版的。用虚拟机也是一样的。

网友B:
既然提示没有文件,那就 ls 一下嘛。特别是看看权限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提示没有文件,那就 ls 一下嘛。特别是看看权限对不对。

有可执行权限的。你试下阉割版本的linux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C(2014-03-10):
应该是你交叉编译器版本与你目标机的文件系统或者内核编译器版本不一致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交叉编译器版本与你目标机的文件系统或者内核编译器版本不一致导致的。 ...

不用eclipse,用make是可以的.

网友:
估计是你的工具链路径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