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神请教用modelsim仿真出现的问题,(⊙o⊙)哦是新手

楼主(2013-12-23):
用modelsim进行仿真,编译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弄了好一会没有解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貌似是文件包含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文件包含出错

不能啊,都建立在一个工程文件下啊,应该能包含进来吧

网友B:
vlog命令加一个参数:+incdir+<PATH>
<PATH>就是包含有encode8to3.v的目录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log命令加一个参数:+incdir+
就是包含有encode8to3.v的目录路径

是在编写的test bench文件中开头加这个命令么,那还用加`include"encode.v"么

网友C:
楼主可以把工程目录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D:
明显include路径不对啊。
modelsim是以执行仿真的目录为当前目录,不是.v文件的目录为当前目录。

最好是用+incdir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工程目录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D:\Modelsim_ex\encode8to3\encode8to3 你说的是这个东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include路径不对啊。
modelsim是以执行仿真的目录为当前目录,不是.v文件的目录为当前目录。

什么“是以执行仿真的目录为当前目录???”
+incdir怎么用呢好像很高深的呢??我是个菜鸟,刚学,请多讲仔细点哈,3Q!!!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是以执行仿真的目录为当前目录???”
+incdir怎么用呢好像很高深的呢??我是个菜鸟,刚学,请多 ...

简单来讲,就是你在v文件里使用
`include "encode8to3.v"
的话,这是使用相对路径,是以当前目录为起始点。当前目录就是你跑modelsim的目录。
根据你1楼的提示,和你8楼的回复,encode8to3_top.v和encode8to3.v,不在同一个目录,肯定找不到。

你如果弄不清的话,最好是用绝对路径。如
`include "D:/Modelsim_ex/encode8to3/encode8to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来讲,就是你在v文件里使用
`include "encode8to3.v"
的话,这是使用相对路径,是以当前目录为起始点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