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电路,输入扰动怎么消除?

楼主(2013-12-23):
分别用LM2569、LM5010输出5V,输入端200KHz干扰,输出消不了。

网友A:
楼主电路是怎么连的??有完整最好!

网友B:
CLCLCLCLCLC ,其他无解

网友:
输出LC更划算,电容耐压需求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是怎么连的??有完整最好!

就是Datasheet上的典型应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CLCLCLCLC ,其他无解

应该是。开关频率也是几百k,对于同等或更高频输入变化来不响……

网友C:
电路布局?传导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布局?传导途径?

实验用稳压电源供电。手拔开关时产生的扰动,展开来就是上面波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验用稳压电源供电。手拔开关时产生的扰动,展开来就是上面波形

“刺”还是没消掉,lclc低频纹波倒是减小了:

网友:
"刺"是噪声,不等同于纹波

网友D:
可能和布局布线有关,和吸收电路也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和布局布线有关,和吸收电路也相关

上图中绿波为20伏稳压电源输入,带周期约4.8us、10多mv的“刺”,前端滤波没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