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artan6外挂SDRAM、DDR2问题

楼主(2013-12-23):
前段时间在坛子里收了块南瓜矿机的板子,板子引出的I/O有点少,用处不大。最近圣诞放假,想利用这段时间画一块板子,把原来矿机上的两个XC6SLX150拆下来重新植球在利用。现正在规划外接存储器件,现有两个想法:
方式一:只挂2片DDR2;
方式二:挂1片DDR2,两片32Bit SDRAM。
这个板子准备拿来做视频处理方面的,因本人刚学FPGA,在这想请教下各位前辈,板上有一块4.3寸TFT屏和3个HDMI端口,采用方式一比较好还是方式二比较好?

另如果板上要做LVDS接口,FPGA对应BANK电压如何选择?是要接1.8V还是其他电压?

网友A:
ca,有米的人哪。只挂DDR2吧。建议再弄片SRAM做随机,毕竟S6的BRAM太少了。

LVDS电平是固定的,你不用管。LVDS电流从VCCAUX引。VCCAUX注意供好电就行了,2.5V

网友B:
挂32bits接口的DDR2吧,只要按mig对应分配的管教,问题应该不大。LVDS所对应的bank IO电压2.5V,条件允许的情况建议VCCAUX与BANK 电压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有米的人哪。只挂DDR2吧。建议再弄片SRAM做随机,毕竟S6的BRAM太少了。

LVDS电平是固定的,你不用管。 ...

谢谢,在加一片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32bits接口的DDR2吧,只要按mig对应分配的管教,问题应该不大。LVDS所对应的bank IO电压2.5V,条件允许的 ...

还是新手,这个估计还搞不定。

网友C:
既然是150的,就不用在意资源问题,FPGA资源你绝对用不完
所以直接上两片DDR2
另外SRAM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150的,就不用在意资源问题,FPGA资源你绝对用不完
所以直接上两片DDR2
另外SRAM没有必要 ...

网友D:
你这个弄咋样了?我也在弄这个 准备学习FPGA

楼主:
还在画板子,顺便找了下6层板打样厂家,价格都不便宜。

楼主:
板子上弄了2个DDR2、一个千兆网、2个HDMI、把bank0全部引出做扩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弄咋样了?我也在弄这个 准备学习FPGA

你也准备做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准备做这个板子?

是的哦 也是打算6层 可是 对FPGA一点经验也没有更别说DDR2 估计得花一段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