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不太稳定

楼主(2013-12-23):
如图,但是现在开关电路不太稳定,如果我按键时间长了,下次就肯定状态不会发生改变,为什么?

网友A:
R25 阻值 100K 太小,用 1M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5 阻值 100K 太小,用 1M 试试。

嗯,我去试一下。另外,那个电容增大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B:
是说按住不放(已经翻转)一会儿, 松手再按不翻转吗?

按说充放电并不受按下时间影响, 而是受松手时间影响才对. 按下后电容状态无变化, 直到松手电容状态才开始翻转, 松手时间不够电容就不能够完全充电/放电. 可以调节R26, 但要兼顾R24, 要相对R24足够大, 否则按下后翻转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说按住不放(已经翻转)一会儿, 松手再按不翻转吗?

按说充放电并不受按下时间影响, 而是受松手时间影响才 ...

是的,现在功能就不好,按键太快也不行,按键太慢了也不太好。有时候电流会突然增加3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5 阻值 100K 太小,用 1M 试试。

阻值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说按住不放(已经翻转)一会儿, 松手再按不翻转吗?

按说充放电并不受按下时间影响, 而是受松手时间影响才 ...

可以调节电容吗?我现在用的是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说按住不放(已经翻转)一会儿, 松手再按不翻转吗?

按说充放电并不受按下时间影响, 而是受松手时间影响才 ...

还有,D15和C30的存在是否会组成了升压电路了?

楼主:
现在将电容C40换成0.022uf,效果好多了,果然是跟松手时间有关系,现在的参数必须要大于1.2S以后才能有效的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