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opter 開源】自己設計的 QCopterRC 遙控器 < Open Source Hardware >

楼主(2013-12-23):
自己設計的遙控器,除了乙太網路、IMU,其餘都測試完畢了,通通開源看光光。
遙控器主要是設計來與 QCpterFC 傳輸用的,想做的可以自行打樣,BOM 表在 GitHub QCopterRC 的 Related Documents 裡。

關於 QCopterFC 可以參考
"【Open Source & Hardware】STM32F4 飛控板 QCopterFC v2.0"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4466-1-1.html

*** QCopterRC 規格
控制器  : STM32F407V 100Pin 168MHz DSP FPU
顯示器  : TFT_3.5-inch ( 3.5" 480*320 ),使用 FSMC 操作
感測器  : IMU 6-DOF ( MPU-6050 )
儲存紀錄 : SD 卡,使用 SDIO 操作
無線傳輸 : nRF24L01P + PA + LNA
乙太網路 : W5500,使用 SPI 操作
外接介面 : 1*SPI ( FFC16 ) 、1*USB ( Micro ) 、1*UART、1*I2C/CAN
PCB 尺寸 : 155 * 60mm

目前版本為 v1.1,修改了 v1.0 版本 IMU 部分 SDA 與 SCL 接反問題,小改按鍵接腳。
QCopterRC 除了 W5500 的電路部分尚未完成測試外,其餘皆可正常工作。
( IMU 因為目前沒有打樣 QCopterRC v1.1 版本,所以沒有測試,不過應該沒有問題 )

*** View

*** 硬體電路 使用 AD13 設計

*** 測試程式 使用 MDK5.0 開發

Github 開源網址: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QCopterRemoteControl

来自 2楼

楼主:
*** TFT_2.2-inch 規格
控制器 : ILI9341
解析度 : 320*240
其他外接 : SD ( SPI )
PCB 尺寸 : 67.8 * 40.3mm

*** 硬體電路 使用 AD13 設計

Github 開源網址: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TFT_2.2-inch

来自 3楼

楼主:
*** TFT_3.5-inch 規格
控制器 : R61581
解析度 : 480*320
其他外接 : SD ( SDIO )
PCB 尺寸 : 67.8 * 40.3mm

*** 硬體電路 使用 AD13 設計

Github 開源網址: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TFT_3.5-inch

来自 32楼

楼主:
新增 QFC TO QRC 的傳輸資料暫定格式

另外上傳目前撰寫中的遙控程序,

已經從之前自製的遙控器移植了介面,
目前正在完善 QRC 和 QFC 傳輸的部分。

来自 39楼

楼主:
完善了傳輸的格式,
並且新增幾個測試的介面。

飛控和遙控程式

其他的範例程式請到 My Github 下載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QCopterRemoteControl

来自 63楼

楼主(2014-09-09):
另外設計的 TFT 螢幕,使用 OTM8009A,4.0 吋,800*480,
有需要自行下載,腳位與 3.5 吋螢幕相容,尺寸稍大一些。

電路 ( Use AD14 )

測試

更多資訊:https://github.com/KitSprout/TFT_4.0-inch

网友A(2013-12-23):
楼主遥控上怎么不搞个OLED,省电省体积啊

网友:
关注楼主很久了,每一次的板子都有很好的3D效果,做得真精致,代码写得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遥控上怎么不搞个OLED,省电省体积啊

目前知道方便開發的 OLED 都是小尺吋的,
示波器功能或許還可以做到,但要顯示影像就困難了。

网友B:
板子背后也是两个滑动变阻器吗     你gpio口分配的那个彩色方块的图怎么花的   很直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背后也是两个滑动变阻器吗     你gpio口分配的那个彩色方块的图怎么花的   很直观啊 ...

是的,背後有兩個滑動可變電阻,可以用來粗調油門或是做調整。
分配的檔案是用 EXCEL 做的,檔案在 GitHub 的 Related Documents 可以下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背後有兩個滑動可變電阻,可以用來粗調油門或是做調整。
分配的檔案是用 EXCEL 做的,檔案在 GitHu ...

感兴趣楼主的这个摇杆是哪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 TFT_3.5-inch 規格
控制器 : R61581
解析度 : 480*320

这个遥控太给力!顶起!

网友:
设计得很好。这个得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兴趣楼主的这个摇杆是哪买的。。

同问........

网友D:
STM32F407具有以太网MAC,楼主为什么乙太網路还要用W5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兴趣楼主的这个摇杆是哪买的。。

搜"搖杆電位器"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407具有以太网MAC,楼主为什么乙太網路还要用W5500?

腳位不夠,所有腳位都配完了

网友E:
楼主,你的那个R61581控制IC的LCD和滑动电位器都是在淘宝上买的吗,可不可以给个链接?

网友:
楼主高手, 看着眼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那个R61581控制IC的LCD和滑动电位器都是在淘宝上买的吗,可不可以给个链接? ...

前面都已經有提到,
BOM 表都放在 GitHub 的 Related Documents 裡,
請自行下載。

网友:
楼主一定要顶你

网友:
已经跟着楼主在做啦,一定要来顶~

网友:
相当牛X。楼主繁体字?

网友F:
楼主 你的3D 效果是自己 画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面都已經有提到,
BOM 表都放在 GitHub 的 Related Documents 裡,
請自行下載。 ...

谢谢楼主,我下下来,还是没有看到3.5寸液晶屏的链接,我在淘宝网上搜了下,没有找到有这种控制IC的液晶屏,请问楼主是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我下下来,还是没有看到3.5寸液晶屏的链接,我在淘宝网上搜了下,没有找到有这种控制IC的液晶 ...

螢幕要在螢幕的 Related Documents 部分看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TFT_3.5-inch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的3D 效果是自己 画的吗?

都是直接下載 3D Model 連接起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螢幕要在螢幕的 Related Documents 部分看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TFT_3.5-inch

谢谢,

网友:
楼主的BOM表里都有淘宝的链接....

网友G:
只能说一句楼主太有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一句楼主太有钱了

都拿飯錢做研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 TFT_2.2-inch 規格  控制器 : ILI9341  解析度 : 320*240

good 谢谢

网友:
必须来顶台湾哥的作品啊,出的都是精华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是直接下載 3D Model 連接起來的

在哪下的 3D模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哪下的 3D模型呢?

http://www.3dcontentcentral.tw/default.aspx

网友(2014-03-20):
这个面板设计的不错,支持多页面显示,呵呵操作简单,显示直观

网友:
占位一个,记号

网友H:
可以换好一点的遥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换好一点的遥感

有考慮過用霍爾,但是都需要自己改裝,
沒有現成的,不知道有甚麼好的搖桿推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考慮過用霍爾,但是都需要自己改裝,
沒有現成的,不知道有甚麼好的搖桿推薦? ...

天地飞9之类的遥感不有单买吗,或者收个旧控改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地飞9之类的遥感不有单买吗,或者收个旧控改装一下

x寶找不到,這有單賣嗎?
若是只能收舊控,不如用霍爾改裝了。

另外這搖桿哪裡比較好?沒在用市售遙控器不清楚,
是線性?精度?還是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x寶找不到,這有單賣嗎?
若是只能收舊控,不如用霍爾改裝了。

天地飞的遥感有卖的,就是略贵,模型遥控器手感会好很多,精度自然也好

网友:
不知道无线能用433数传吗?

网友I:
楼主牛人啊~~~~这个元件 BOM表不知有没有?新手想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牛人啊~~~~这个元件 BOM表不知有没有?新手想学习学习!

BOM 表請自行至 GitHub QCopterRC 的 Related Documents 下載

网友:
引用 楼主:
BOM 表請自行至 GitHub QCopterRC 的 Related Documents 下載

不知道什么回事我进不去~无法打开网页!!

网友:
手机看不图片,用电脑上再看,支持一下

网友(2014-05-21):
楼主哥你说的“BOM 表請自行至 GitHub QCopterRC 的 Related Documents 下載”我进去以后找不到Relate Documents文件呀 就只有四个文件Hardwar呀e Software LICENSE和README 希望楼主指条明路

网友:
感谢分享,也打算做款遥控器的。

网友:
LZ好人 看了他的算法后 马上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4-08-08):
值得学习,真的是好文!

网友:
漂亮的遥控器啊

网友(2014-09-08):
过来只是仰望 台湾哥 的

网友:
支持一下,学习了,资料下载了,万分感谢哦。

网友:
真的太厉害了,mark

网友:
台湾哥太给力了

网友:
大赞啊硬件开源

网友(2014-10-14):
距离有多远呢

网友:
mark下,开源遥控器RC

网友(2015-06-07):
这像个PSP

网友(2015-10-14):
群主你的那些文档下载不下来

网友(2017-10-20):
功能真多

网友:
真是精致,向楼主致敬

网友:
100个赞,John不断创客 不断分享

网友(2017-12-07):
做有很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