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C 的AS下载出问题,找不到原因 ?

楼主(2013-12-23):
EP4CE15的片子, 的AS下载出问题,找不到原因 ?
JTAG下载正常, as下载的保护电路 我看到有1N5819,对应于SS14吧?我用个ss34代替ss14(即1N5819)是否可行 ?

网友:
可以把保护部分的电容和D管都去掉试试,如果还不行,检查一下AS配置的电路部分是否正确。

网友:
配置芯片距离FPGA远不远

之前就遇到过,配置芯片放太远了,编程报错

网友:
去 电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