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压降整流桥

楼主(2013-12-23):
最近在考虑一个压降比较小的整流桥。  有没有压降比较小的二极管。或者什么类型的mos管的整流桥合适?

网友:
你是说的精密整流?

网友A:
理想二极管桥,没10A好像意义不太。给个凌力尔特的参考一下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4320
楼主的说明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想二极管桥,没10A好像意义不太。给个凌力尔特的参考一下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4320
楼主 ...

我也想说这个!不过这个芯片是靠后边整流出来的电压供电的,电压范围不能波动太大,波形貌似也不能有太大的畸变。

网友B:
不行的话,楼主可以自己用运放和MOS搭一个同步整流电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二极管桥,没10A好像意义不太。给个凌力尔特的参考一下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4320
楼主 ...

这个是经典的低压绛全波整流图。 但是太占用资源了。 我这里有好7个传感器需要整流,所以希望用二极管来做。至于mos不知道怎么搭建。能说下原理或者上点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话,楼主可以自己用运放和MOS搭一个同步整流电路哦~

不打算用 运放,占用资源比较多。   打算用二极管低压降的整流。或者有其他的占用资源比较少的电路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想二极管桥,没10A好像意义不太。给个凌力尔特的参考一下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4320
楼主 ...

实际使用过linear的方案,稳定性很不高,经常烧MOS管,实际工作条件,36VAC输入,电流最大2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经典的低压绛全波整流图。 但是太占用资源了。 我这里有好7个传感器需要整流,所以希望用二极管来 ...

这个图就是二楼zb05022005兄说的精密整流,用于信号处理一面的。

网友:
只适合信号 , 不适合大电流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打算用 运放,占用资源比较多。   打算用二极管低压降的整流。或者有其他的占用资源比较少的电路马? ...

用比较器也是可以的,估计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过linear的方案,稳定性很不高,经常烧MOS管,实际工作条件,36VAC输入,电流最大2A ...

你确定不是布线有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也是用的43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不是布线有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也是用的4320?

4320,布线无问题,今年国赛的时候使用过,有十几组同学使用过,MOS管采用IRF540,基本每一组都烧了有十几个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4320,布线无问题,今年国赛的时候使用过,有十几组同学使用过,MOS管采用IRF540,基本每一组都烧了有十 ...

等我有时间去验证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整流与放大一体。Ui正半周,A1 运放D2右侧为负电压。 二极管截至。 根据后面的运放可计算出U0=Ui。 Ui为负时,A1
D2的右侧为正电压,电流回流.

楼主:
这个我发的那个经典型的仿真图。   电压有负值阿,与理论计算不相符合 。  我想着电压垫高下,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320,布线无问题,今年国赛的时候使用过,有十几组同学使用过,MOS管采用IRF540,基本每一组都烧了有十 ...

如果MOS烧录的话,那岂不是后边电路直接通上交流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MOS烧录的话,那岂不是后边电路直接通上交流电了?

后面是BOOST电路。。。。这是还是比较稳定的,整体来看,前面的4320,有时候功率一大就爆管,有时候是功率过小时爆管,原因不明,运气好就工作正常。。。运气差嘛久呵呵了。
所以当时我们去答辩测试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带好几个MOS管去。。。不过这个芯片效率还是不错的,整体提高了系统2%到3%的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面是BOOST电路。。。。这是还是比较稳定的,整体来看,前面的4320,有时候功率一大就爆管,有时候是功 ...

效率的提高应该是MOS的功劳吧~炸MOS一般炸那个?炸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效率的提高应该是MOS的功劳吧~炸MOS一般炸那个?炸几个?

肯定是MOS管的功劳啦,相对来说,比二极管的压降少了很多了。一般都是烧一个,先是不明原因某个管子发烫,后来就烧了,各个位置都有烧过。。。最恐怖的一次是整个MOS管直接爆开

网友:
国赛用过,比较器+mos管 加隔离电源驱动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MOS管的功劳啦,相对来说,比二极管的压降少了很多了。一般都是烧一个,先是不明原因某个管子发烫 ...

烧一个的话那么变压器就会被短路啊,至少烧两个才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一个的话那么变压器就会被短路啊,至少烧两个才对啊~

好像是同时烧两个。。。不好意思,有点久了,差不多有四个月了,忘记了,同时烧两个,具体哪两个同时烧好像忘记了,因为板子不是我做而是同组的另外一个同学做的,当时现象是一个先发热爆开,然后另外一个再烧的,我是看到过几次。问过其他组的同学,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同时烧两个。。。不好意思,有点久了,差不多有四个月了,忘记了,同时烧两个,具体哪两 ...

变压器就没被烧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就没被烧么?

没有,前面有个熔断器,而且变压器容量足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是BOOST电路。。。。这是还是比较稳定的,整体来看,前面的4320,有时候功率一大就爆管,有时候是功 ...

为啥老师给买的MOS管都是假的,搞了三天了才发现 一直炸管子,电流一大就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前面有个熔断器,而且变压器容量足够大

soda,以后我一定要验证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da,以后我一定要验证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你试试看吧,我是按照官方的电路来设计的,可能要加一些什么保护也说不定

楼主(2014-03-27):
精密整流。

网友(2014-08-20):
mos管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