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浮点运算,用C语言,如何求反三角函数

楼主(2013-12-24):
本人有个项目是用ATTINY24,如果用上浮点数计算,资源不够用。
求助大神 能不能不使用浮点运算,用C语言,求反三角函数的值。

网友:
请问一下,我只会用math函数,请问这个可以吗?

楼主:
Cordic 可以不使用浮点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rdic 可以不使用浮点数吗?

用定点,看你的精度

网友B:
google code 上面有个 libfixmath,是定点数学计算的,用的人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 code 上面有个 libfixmath,是定点数学计算的,用的人比较多。

有这么好的东东,下载来看看能不能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点,看你的精度

我查了下Cordic网上的程序,都还是需要有浮点数进行计算,不知道怎么改成完全定点运算。
目前看来还是查表比较方便

楼主:
问题 补充一下 我的精度只需要0.1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Cordic网上的程序,都还是需要有浮点数进行计算,不知道怎么改成完全定点运算。
目前看来还是查 ...

这是处法公式,比较简单的,代码自己写一下就好了. 我用的是24位定点小数

网友A:
其实我是用excel做个算法,验证一下,然后再用代码把它写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是用excel做个算法,验证一下,然后再用代码把它写出来就好了.

非常感谢,用Cordic算法定点计算,精度确实远远超过我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