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流环的问题,苦思不得其解,望高人指点!

楼主(2013-12-24):
在电机的位置,速度和电路三闭环控制系统中,这里以直流电机串级PID(PWM)为例。很多资料上是说,位置环的输出作为速度换的输入,速度换的输出作为电流环的输入,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一般情况下电机的转向是靠PWM的正负来判断的,比如说PWM>0正转,否则反转,但是一般的反馈电流(简单就是串联电阻在H桥)都是正值,也就不能用PWM的正负来判定转向,那电流环输出的PWM值的正负和电机的转向应该是什么关系呢?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或者有大神能提供一段简单的电流环的实现代码,对于电流环的输出PWM值和电机的转向的关系实在想不通?

来自 65楼

楼主(2014-03-01):
我来共享一下吧,这里感谢 K.O.Carnivist 的分享
AD画的硬件原理图和PCB,四层的,很漂亮

楼主(2013-12-24):
高人高人快出现,搞了好久了,没弄懂……

网友:
速度环输出的不是pwm,是输出量作为电流环的输入,你如果说速度环输出pwm的话那就没有电流这个环了

网友A:
你电流环是用的什么芯片,电流环输出的才是pwm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流环是用的什么芯片,电流环输出的才是pwm波

电流环没用什么芯片啊,就是串联采样电阻,AD采集电压,既然速度换不应该PWM,那么电流环输出的PWM值,正负,跟电机的转向应该是什么关系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环没用什么芯片啊,就是串联采样电阻,AD采集电压,既然速度换不应该PWM,那么电流环输出的PWM值,正 ...

电流环用3525,转速跟电流环是个什么关系要自己测出来才行啊,是有关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环没用什么芯片啊,就是串联采样电阻,AD采集电压,既然速度换不应该PWM,那么电流环输出的PWM值,正 ...

你是用硬件电流环还是用软件电流环啊  软件电流环网上有论文的  硬件电流环是没有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硬件电流环还是用软件电流环啊  软件电流环网上有论文的  硬件电流环是没有资料的   ...

你说的我不是太懂啊,你说的是电路检测方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不是太懂啊,你说的是电路检测方式吗

你电流环是用软件写的吗,还是用pwm波发生电路做的啊  ,这就是软件硬件之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流环是用软件写的吗,还是用pwm波发生电路做的啊  ,这就是软件硬件之分啊   ...

软件写的,硬件的很少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写的,硬件的很少把

哦,网上有这些文章  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网上有这些文章  你可以去看看

不管怎样,多谢回复,就你自己回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怎样,多谢回复,就你自己回复啊

我前段时间在搞这个,现在不做了

楼主:
再顶,求高人指点一二啊

网友B:
电流环好像是让电机电流在电压的波动下能更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环好像是让电机电流在电压的波动下能更稳定的。

说都是这么说,但是对于代码实现方式,不太懂啊,试了好多方案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都是这么说,但是对于代码实现方式,不太懂啊,试了好多方案都不行! ...

速度环应该是输出电压值给电流环作为输入,电流环也是通过采样采回来的电压值,就是电压值之间的pid,速度环的输入输出关系估计有点难搞

网友C:
电驱电流对应电机力距,厉磁电流是一个恒定值,控制电机转速,归根结底是控制力距,就是电流,电机控制的好不好,电流环控制好了,就成功一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驱电流对应电机力距,厉磁电流是一个恒定值,控制电机转速,归根结底是控制力距,就是电流,电机控制的好 ...

高人有编程实现电机电流环的闭环控制吗,能详细指教一下吗?很长时间了,碰在这一直没弄好

网友C:
我是做异步机控制的,就是变频器,我想直流机跟异步机比较类似了,方案看看microchip的应用笔记吧,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做异步机控制的,就是变频器,我想直流机跟异步机比较类似了,方案看看microchip的应用笔记吧,说的很 ...

有没有网址?我没玩过microchip的芯片,都不太了解,多谢帮忙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人有编程实现电机电流环的闭环控制吗,能详细指教一下吗?很长时间了,碰在这一直没弄好 ...

您要做多大功率的电机呢?我只做过小功率的。直流电机电流环的电流采样是要直接采电枢回路的,采出来是双向的不是只有正值。楼主位是想问双向电流怎么测么?

网友E:
参考串级控制  内环和外环之间的关系 一个是随动控制 一个是定制控制  主控制器的输出作为付控制器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要做多大功率的电机呢?我只做过小功率的。直流电机电流环的电流采样是要直接采电枢回路的,采出来是双 ...

我用的就是小功率的直流电机,现在电路测量的采样电流值确实是正的,无法区分方向!采样方案,如下图
首先这个方向我不知道如何判断并加入PWM计算公式中,其次对于这个电流环的编程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串级控制  内环和外环之间的关系 一个是随动控制 一个是定制控制  主控制器的输出作为付控制器的输入 ...

一直就是参考的串级PID但是效果很不好,难道是PID参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就是参考的串级PID但是效果很不好,难道是PID参数的问题?!!

外环一般为PI参数  内环一般为P或PD  正定的时候先整定内环 再整定外环  当输入一个阶跃信号后  看震荡曲线  衰减比到4:1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小功率的直流电机,现在电路测量的采样电流值确实是正的,无法区分方向!采样方案,如下图
首 ...

呃那这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这个电路做不了完整的电流环(这种采样是做过流保护用的)。
电流采样最好直接采电枢电流,成本受限的时候好歹也分别采两个半桥的低边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那这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这个电路做不了完整的电流环(这种采样是做过流保护用的)。
电流采样最好直接 ...

那大侠帮忙指点下比较好的方案吧,其实不是很差钱,研究的还不够看来,采样电枢电流都是什么方案呢?看样子硬件需要改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大侠帮忙指点下比较好的方案吧,其实不是很差钱,研究的还不够看来,采样电枢电流都是什么方案呢?看样 ...

小功率的话直接在电机输出线上串采样电阻,用高边电流检测芯片放大。小功率电机做电流环需要PWM频率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功率的话直接在电机输出线上串采样电阻,用高边电流检测芯片放大。小功率电机做电流环需要PWM频率高一 ...

好的,那就是两个H半桥都接一个采样电阻是吧

网友F:
想深入研究,需要重拾《自动控制理论》一类的教科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就是两个H半桥都接一个采样电阻是吧

直接串在电机上

楼主:
哦哦哦  明白了  非常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  KO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深入研究,需要重拾《自动控制理论》一类的教科书

自动控制理论一直在看,自控和实际操作还是有些距离的,理论明白了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D:
不用谢,其实不难。
之前做过一个直流电机电流、转速环的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谢,其实不难。
之前做过一个直流电机电流、转速环的小模块。

看着不错啊,怎么就看到一个采样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着不错啊,怎么就看到一个采样电阻?

就是只有一个啊
32楼原理图里面只有一个采样电阻R1啊

楼主:
哦哦哦,明白了,这个直接跟电机串联的,犯傻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只有一个啊
32楼原理图里面只有一个采样电阻R1啊 ...

你这个是开源的吗 ,想买两块研究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开源的吗 ,想买两块研究研究………………

以前没公开过,需要的话可以开……
这个之前是自用的,所以基本没考虑成本,元器件成本可能就得七八十。您如果想要两个看看应该没问题,但是得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没公开过,需要的话可以开……
这个之前是自用的,所以基本没考虑成本,元器件成本可能就得七八十。 ...

没问题,只要你现在有就行,买一块玩玩……你有淘宝店吗,如何交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只要你现在有就行,买一块玩玩……你有淘宝店吗,如何交易?

还是学生来的,没有淘宝店,需要的话可以发到淘宝上去……
两块还是有的。您真的要买么?我们用这个只是简单尝试了一下电流环,可以确定的是PWM和H桥好用、电流能采的还算稳定,但由于手上电机的旋转本身会带来反电势的明显波动,我们并没有实现在旋转过程中电流平稳地跟踪,只是平均上能跟踪给定值。所以这个板子对您的意义可能主要是确认这个H桥和电流采样结构能够工作,并且在上面可以尝试电流控制的方法。
板子上控制器是STM32F103T8U6,能够给串口、SPI通信和PWM捕获输入。最大电压27V,电流尽量5A以下吧,大电流没试过。

网友:
想买一块学习.请明示交易方法.谢谢!

网友D:
zwc58 发表于 昨天 17:30
想买一块学习.请明示交易方法.谢谢!...

您二位着急么?目前这版只剩2个焊好的了,我年前也正准备把另一版打样焊出来,修改了部分不好买的器件。如果没那么着急的话可以一起用用这个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二位着急么?目前这版只剩2个焊好的了,我年前也正准备把另一版打样焊出来,修改了部分不好买的器件。 ...

可以等你的新版……要很久吗,时间长的话可以先买老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等你的新版……要很久吗,时间长的话可以先买老板

今天发的jlc。如果做出来不好用的话给您老版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今天发的jlc。如果做出来不好用的话给您老版吧。

同求,希望能寻求一块学习学习!

网友H:
可以等你的新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发的jlc。如果做出来不好用的话给您老版吧。

OK  竟然还是学生,不错,很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等你的新版,谢谢!

新版基本功能没有太大问题了,有个引脚画错了我这边需要小刀修一下。指标基本还是43楼说的。
安排焊的话估计这周就能出来。您几位还需要么?

会以图片中这种样子出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同求,希望能寻求一块学习学习!

同51楼。
您还需要么?

网友:
成本七八十块钱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同51楼。
您还需要么?

需要,请提供个交易方式吧。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需要,请提供个交易方式吧。非常感谢!

不要急……明天去跑回流焊,之后测试可以了才能给您呢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急……明天去跑回流焊,之后测试可以了才能给您呢不是……

情况咋样了?年前有戏不?你是不是已经放假了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情况咋样了?年前有戏不?你是不是已经放假了 ?

惭愧,回流焊似乎会伤某个器件,年前出不来。
年内我直接把图和程序什么的放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惭愧,回流焊似乎会伤某个器件,年前出不来。
年内我直接把图和程序什么的放上来吧。 ...

伟大的人,你快上传吧

网友(2014-02-28):
学习了!!我们也在做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伟大的人,你快上传吧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29lDSMa-ajsRkNnQVZPUTBUUDg

先把这些放上来,后面再慢慢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29lDSMa-ajsRkNnQVZPUTBUUDg

先把这些放上来,后面再慢慢传 ...

漂亮………………貌似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29lDSMa-ajsRkNnQVZPUTBUUDg

先把这些放上来,后面再慢慢传 ...

番墙打开了,已经下载,多谢多谢

网友:
我也很期待电流环的资料。楼主可否共享,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29lDSMa-ajsRkNnQVZPUTBUUDg

先把这些放上来,后面再慢慢传 ...

很好的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
借鉴了下 ,K.O.Carnivist 电流采样的设计,INA214 芯片,比我原来构思的方案便宜不少啊。
谢分享

网友I: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PWM>0/PWM<0是个什么意思?  我理解应该是通过固定的导通顺序主动控制的电机的旋转方向,这一点应该跟电流无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PWM>0/PWM

你可能还没碰到电机的精密控制,最精密伺服就要电流了,要电流就要方向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可能还没碰到电机的精密控制,最精密伺服就要电流了,要电流就要方向了 ...

电流控制确实是电机控制必须的,不明白楼主所说的 PWM<0 / PWM>0是什么意思?  PWM也只有占空比和周期的概念,还有+/-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控制确实是电机控制必须的,不明白楼主所说的 PWM0是什么意思?  PWM也只有占空比和周期的概念,还有 ...

硬件上是pwm波形,但是软件上pwm波形肯定是对应一个pwm变量,这个变量是要有正负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流控制确实是电机控制必须的,不明白楼主所说的 PWM0是什么意思?  PWM也只有占空比和周期的概念,还有 ...

PWM占空比反映到电流连续模式的电机模型上就是正比于输入电压,所以他们会把对应正、负输入电压的PWM说成是>0或<0的……

网友J(2014-04-03):
电机控制我没做过,不过这个完全可以用自动控制原理来分析啊。三个闭环,最里面的是电流环,用来稳定电机电流,反馈值由你的电路来测定,设定值来自速度回路输出值。外面一个闭环是速度环,不过这里没有看到你对转速进行测量,你软件里怎么实现这个闭环的控制啊,这闭环的设定值来自位置回路的输出值。最外面一个回路是位置回路设定值减去位置反馈(有测量吗?还是根据编码器计算)后pid输出作为速度回路的设定值。我觉得调试参数的时候应该先从内环向外环调试。先调比例参数,然后加入积分环节,微分谨慎使用,调不好容易震荡。另外自控原理里面还有很多超前滞后补偿什么的,貌似没必要搞那么麻烦。一个对电机控制外行的人胡说八道一下,希望不要干扰到你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控制我没做过,不过这个完全可以用自动控制原理来分析啊。三个闭环,最里面的是电流环,用来稳定电机电 ...

首先呢,你说的原理很很对的!可是真正实现起来没有说的这么简单的,要有一些细节需要分析处理

网友:
希望在牛能多上传些有用的资料,帮助我等P民学习

网友J:
引用 楼主:
首先呢,你说的原理很很对的!可是真正实现起来没有说的这么简单的,要有一些细节需要分析处理 ...

控制算法和控制软件方面我做的比较多一些,这方面可以探讨下。我是学自动化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控制算法和控制软件方面我做的比较多一些,这方面可以探讨下。我是学自动化专业的。 ...

非常好啊,一直想找人探讨呢,你留下qq吧,加你聊聊,你在哪工作 ?

网友J:
引用 楼主:
非常好啊,一直想找人探讨呢,你留下qq吧,加你聊聊,你在哪工作 ?

你发私信给我留下qq吧。我注册时间短私信都发不了。我01年毕业一直做工业测控方面,在广东

网友:
mark 回头慢慢研究

网友(2014-05-07):
引用 网友J:
你发私信给我留下qq吧。我注册时间短私信都发不了。我01年毕业一直做工业测控方面,在广东 ...

非常想楼主交流呀,我在深圳

网友(2014-09-25):
引用 楼主:
非常好啊,一直想找人探讨呢,你留下qq吧,加你聊聊,你在哪工作 ?

楼主,K.O.Carnivist提供的链接资料可否提供一下?非常感谢。不知道如何番墙!

网友(2014-11-08):
直流 电机 电流环

网友(2015-04-24):
资料不错,准备

网友(2017-06-07):
引用 网友D: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29lDSMa-ajsRkNnQVZPUTBUUDg

先把这些放上来,后面再慢慢传 ...

楼主好,想学习下电流环的实施方法,能否提供些代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