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陈,Agilent-U8002A的预稳压电路,输出电压是如何反馈的

楼主(2013-12-24):
准备做一个电源,看到老陈的帖子,很有收获。在预稳压部分,波形的产生和MOSFET的控制都看明白了。但输出电压是如何反馈回来控制MOSFET关闭的?以达到输入输出压差5V左右的目的

没有找到这个通路啊

另外,在http://www.amobbs.com/thread-4755363-1-1.html 这个帖子里面,15楼 deadline2012 的仿真问题,我也遇到了。我发现是比较器的供电引起的。如果采用单电源供电并且输入负压,就会出现这个现象。老陈在 16 楼的仿真,是没有负压输入的情况的,所以是50%的方波。

那实际电路中,这个供电是怎么处理的呢?我看原理图中,比较器也是采用正负压供电的,这样的话,输出也是有正负压了,那后面的MC14538B会不会出问题?

期望老陈有空的时候帮我看看这几个问题,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电路我觉得还是比较麻烦的,但原理还是比较清析的,最近比较忙,你先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我觉得还是比较麻烦的,但原理还是比较清析的,最近比较忙,你先调试一下。 ...

谢谢老陈

我也是觉得原版的电路比较复杂,我想自己重新弄一套电路来实现,基本斩波原理还是一样的

现在是压差反馈这个部分没有看懂原版的思路,我自己是想用二极管压差和比较器来做压差反馈,不知道是否可行。待实验验证

网友B(2014-07-09):
预稳压变压器容易响呢,要慎重,不知道我调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稳压变压器容易响呢,要慎重,不知道我调对没有。

不应该啊

是不是变压器过载了?

确认是在过零点切换吗?

网友B:
原来100W的跑几十W,现在换300W的一样呢,有过零,楼上也做过预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100W的跑几十W,现在换300W的一样呢,有过零,楼上也做过预稳压?

嗯,我的原理是自己重新设计的,跟安捷伦的不一样。仿真通过了。打了样板回来。一直没空去焊板调试。过几天试试

网友B:
我的也是自己设计的,可惜这里我不会上图,我想这个跟电路没有关系,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2019-04-15):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自己设计的,可惜这里我不会上图,我想这个跟电路没有关系,期待你的结果。 ...

你好,你这个电源调出来了吗,预调压那里能讲下吗

网友(2020-03-19):
几年没玩了,可以预稳压了,这个其实就是老一辈的调压叫调相而已,这个效率很低的,安捷伦的电源很多都这个结构,所以它的电源输出功率没多大,但是搬起来重的很,开机一瞬间变压器会咕咚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