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ble to halt cpu core abort debug session什么意思啊,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12-24):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上块板子就出现这个问题,换块板子还是这个问题,用的是IAR软件,
一定要帮帮啊!!!!

楼主:
求解答  求解答

楼主:
怎么解决

楼主:
老师说我把芯片烧了,就换块板子,这次又出现这个问题,不会又烧了吧,冤枉啊,板子放那一点都没动,求大神帮我解决,万分感谢阿

网友:
可能硬件问题吧?

网友:
连不上CPU,检查JTAG部分的外围电路吧,或者CPU、电阻电容等等有没有虚焊的?电源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