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的crc校验有谁用过?

楼主(2013-12-24):
现在需要用到CRC校验,有谁了解的请指点下:

1、msp430f5的多项式是可以自己设定的还是固定的?

2、我看资料上面写的是签名数据来自第 0,4,11,15 位,可是多项式写的是 f(x) = x16 + x12 + x5 + 1;这个错了吗?

3、CRCINIRES 寄存器是干什么用的,资料上说,写该寄存器可以初始化 CRC ,可是要写什么数据?

4、我把一个数据写入 CRCDU 寄存器,需要等待校验转换吗,还是可以立即就读出校验的结果?

楼主:
没人用过吗?

楼主:
真没人用过?自己顶起

网友:
没用过  友情帮顶

楼主:
看了一天,还是没看懂...结果总是不对

楼主:
问题解决,总结如下:

msp430f5 的 CRC 校验是CRC16校验的方式

CRCDI 输入的是一个16位的信息码,但是方向反向:
例如:本人用的是一个字节处理。。
计算0x63的校验,需要将数据反向,高位换成低位  01100011-->11000110 00000000

这样才能生成正确的校验

网友A:
难道为了CRC,程序先得做高低位反向?这样效率是否太低了。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为了CRC,程序先得做高低位反向?这样效率是否太低了。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吧? ...

我测试的是要先反向的,用的是8位一个字节;

我不清楚它哪里是否有更好的办法的

网友B:
MSP430的没用过,之前自己写过一个,不知道能否用上? 代码如下:

const unsigned short crcLookupTable[256] = {
        0x00000,0x01189,0x02312,0x0329B,0x04624,0x057AD,0x06536,0x074BF,
        0x08C48,0x09DC1,0x0AF5A,0x0BED3,0x0CA6C,0x0DBE5,0x0E97E,0x0F8F7,
        0x01081,0x00108,0x03393,0x0221A,0x056A5,0x0472C,0x075B7,0x0643E,
        0x09CC9,0x08D40,0x0BFDB,0x0AE52,0x0DAED,0x0CB64,0x0F9FF,0x0E876,
        0x02102,0x0308B,0x00210,0x01399,0x06726,0x076AF,0x04434,0x055BD,
        0x0AD4A,0x0BCC3,0x08E58,0x09FD1,0x0EB6E,0x0FAE7,0x0C87C,0x0D9F5,
        0x03183,0x0200A,0x01291,0x00318,0x077A7,0x0662E,0x054B5,0x0453C,
        0x0BDCB,0x0AC42,0x09ED9,0x08F50,0x0FBEF,0x0EA66,0x0D8FD,0x0C974,
        0x04204,0x0538D,0x06116,0x0709F,0x00420,0x015A9,0x02732,0x036BB,
        0x0CE4C,0x0DFC5,0x0ED5E,0x0FCD7,0x08868,0x099E1,0x0AB7A,0x0BAF3,
        0x05285,0x0430C,0x07197,0x0601E,0x014A1,0x00528,0x037B3,0x0263A,
        0x0DECD,0x0CF44,0x0FDDF,0x0EC56,0x098E9,0x08960,0x0BBFB,0x0AA72,
        0x06306,0x0728F,0x04014,0x0519D,0x02522,0x034AB,0x00630,0x017B9,
        0x0EF4E,0x0FEC7,0x0CC5C,0x0DDD5,0x0A96A,0x0B8E3,0x08A78,0x09BF1,
        0x07387,0x0620E,0x05095,0x0411C,0x035A3,0x0242A,0x016B1,0x00738,
        0x0FFCF,0x0EE46,0x0DCDD,0x0CD54,0x0B9EB,0x0A862,0x09AF9,0x08B70,
        0x08408,0x09581,0x0A71A,0x0B693,0x0C22C,0x0D3A5,0x0E13E,0x0F0B7,
        0x00840,0x019C9,0x02B52,0x03ADB,0x04E64,0x05FED,0x06D76,0x07CFF,
        0x09489,0x08500,0x0B79B,0x0A612,0x0D2AD,0x0C324,0x0F1BF,0x0E036,
        0x018C1,0x00948,0x03BD3,0x02A5A,0x05EE5,0x04F6C,0x07DF7,0x06C7E,
        0x0A50A,0x0B483,0x08618,0x09791,0x0E32E,0x0F2A7,0x0C03C,0x0D1B5,
        0x02942,0x038CB,0x00A50,0x01BD9,0x06F66,0x07EEF,0x04C74,0x05DFD,
        0x0B58B,0x0A402,0x09699,0x08710,0x0F3AF,0x0E226,0x0D0BD,0x0C134,
        0x039C3,0x0284A,0x01AD1,0x00B58,0x07FE7,0x06E6E,0x05CF5,0x04D7C,
        0x0C60C,0x0D785,0x0E51E,0x0F497,0x08028,0x091A1,0x0A33A,0x0B2B3,
        0x04A44,0x05BCD,0x06956,0x078DF,0x00C60,0x01DE9,0x02F72,0x03EFB,
        0x0D68D,0x0C704,0x0F59F,0x0E416,0x090A9,0x08120,0x0B3BB,0x0A232,
        0x05AC5,0x04B4C,0x079D7,0x0685E,0x01CE1,0x00D68,0x03FF3,0x02E7A,
        0x0E70E,0x0F687,0x0C41C,0x0D595,0x0A12A,0x0B0A3,0x08238,0x093B1,
        0x06B46,0x07ACF,0x04854,0x059DD,0x02D62,0x03CEB,0x00E70,0x01FF9,
        0x0F78F,0x0E606,0x0D49D,0x0C514,0x0B1AB,0x0A022,0x092B9,0x08330,
        0x07BC7,0x06A4E,0x058D5,0x0495C,0x03DE3,0x02C6A,0x01EF1,0x00F78
};

unsigned short Get_CRC(unsigned char *bufptr, int len){
        unsigned short crc = 0xffff;

        while(len-- > 0){
                crc = (crc >> 8) ^ crcLookupTable[(crc ^ *bufptr++) & 0xff];
        }

        return (~cr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P430的没用过,之前自己写过一个,不知道能否用上? 代码如下:

const unsigned short crcLookupTable[2 ...

你这个是哪一种CRC校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哪一种CRC校验的?

16位的。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7717

我看了下,你的表不一样啊,我算不出来,我用CRC模块可以算出另一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7717

我看了下,你的表不一样啊,我算不出来, ...

一直在用的,和客户的CRC校验一直,通讯时没出现过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用的,和客户的CRC校验一直,通讯时没出现过问题的。

CRC-16        x16+x15+x2+1    8005   IBM SDLC
CRC-ITU**  x16+x12+x5+1     1021   ISO HDLC, ITU X.25, V.34/V.41/V.42, PPP-FCS

CRC校验我看到有这两种啊,你的是哪一种?知道多项式是什么吗?想多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CRC-16        x16+x15+x2+1    8005   IBM SDLC
CRC-ITU**  x16+x12+x5+1     1021   ISO HDLC, ITU X.2 ...

CRC16,

楼主:
那更不懂了,两种完全一致的多项式,为什么会出来两个完全不同的表?

你的算法里面和其他的也有区别,

你的是     crc = (crc >> 8) ^ crcLookupTable[(crc ^ *bufptr++) & 0xff];
其他的是  crc =( crc& 0xff) ^ crcLookupTable[((crc >> 8) ^ *bufptr++) ];

你的最后 return  还有 ~crc 按位取反?那这样应该是错误的吧

如果  CRC(0x01) == 0x01189 ,  按照你的返回数据,还要取反 ,更本有矛盾啊,不知道要怎么理解呢?

网友C:
找个CRC工具算算,就知道谁正确了

网友:
双方的技术 人员共享一下自己的算法子程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CRC工具算算,就知道谁正确了

我试过链接的话呢是可以的,

可是对于 dushanwu522  的既然存在,肯定有自己的道理,只不过是我还没理解
要不然也不会做成产品

我现在就是想弄清楚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更不懂了,两种完全一致的多项式,为什么会出来两个完全不同的表?

你的算法里面和其他的也有区别,

其实你不用纠结具体的算法,只要通讯的双方使用同一个CRC校验方法就可以了,保证通讯可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不用纠结具体的算法,只要通讯的双方使用同一个CRC校验方法就可以了,保证通讯可靠就行。 ...

大概的方法我也理解了,就是你的那个校验表是怎么算出来的还不理解

例如   CRC(0x01)==0xE1F1。可是在表里面他又是 0x01189 就这个地方不明白

那究竟哪个才是 0x01 的CRC校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的方法我也理解了,就是你的那个校验表是怎么算出来的还不理解

例如   CRC(0x01)==0xE1F1。可是在 ...

那个表是查找表,不是具体的结果;使用程序计算出来的才是CRC校验结果。具体的你可以上网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