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lke15B中的500mA熔断器,咋这贵啊

楼主(2013-12-24):
一不小心被同事烧了一个,去电子市场,人家要40元,还不给开票,加税点也懒得理我

网友:
用个普通的不就的了。

网友:
5*20,快熔的?还带座子的?
装一个普通的分断能力250VAC,500mA的没事的。。。
电子市场有些店家习惯性狮子大张口的,因为业务逐渐冷清,逮着一个算一个啊

网友:
这个反应时间很快,才能保护表不被烧。
普通的还是不太好吧?
淘宝有便宜的卖,没敢试

网友:
差不多这个价,我买过40和60的。

网友:
这个价格是正常的

网友:
超快速熔的都不便宜,国产有这样的货吗?

楼主:
主要是SIBA的网站上,找不到和它这个一样参数的pdf啊。不看pdf就不知道熔断曲线,然后就无法用国产的进行参数对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SIBA的网站上,找不到和它这个一样参数的pdf啊。不看pdf就不知道熔断曲线,然后就无法用国产的进行参 ...

用国产的进行参数对比时,记得先打个五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国产的进行参数对比时,记得先打个五折~

问题是熔断器这东西,咋打折啊?
SIBA是500mA快熔,那我是时间打折还是电流打折呢?是往大还是往小折呢。比如量程是400mA,我用个国产250mA的会导致量程没到就烧了,用个国产1A的表坏了还没熔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熔断器这东西,咋打折啊?
SIBA是500mA快熔,那我是时间打折还是电流打折呢?是往大还是往小折呢。 ...

所以还是直接买进口的吧~

网友:
X宝有价格实惠的。

网友:
不就是保险丝吗!!标f的就可以了。不用太在意的,不然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蛋疼!我的烧断后,直接用根细铜丝短接焊上,搞过两三次,效果杠杠的!

网友:
自从换了500mA自恢复后,电流档就再也没烦恼了,有几次都是忘了拔表笔直接测电压了,,,,不过对电流精度有影响。好在99%的情况都是看大概的。

网友:
楼主找个FF的速溶,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熔断器这东西,参数除却了电流外,还有电压,速度及最重要的额定功率关断容量(Interrupting Capacity),超过了熔断器会失却保护及截止电流的功能。

500mA 一万元一个的熔断器我以前的工作上遇上一次。

网友:
这万用表没必要用那么好,我都换成普通的快熔,用了好多年也没问题

网友:
台表上用的会比一般的要好些,带防止熔断拉弧的

网友:
原装的在表笔捅到AC220上,这种极端情况下保护表,其它的行吗?
以上我没有做过实验

网友:
40还算正常

网友:
技术就是金钱。

网友:
前段时间找可控硅的保险管很费了周折,当负载短路情况下要求可控硅被可靠保护,当然需要极快速FF速熔,结果找到的进口货比可控硅贵多了,哪位兄弟知道比可控硅便宜的高速速熔保险丝也告诉我一下呗

  负载是AC220V,电流大约10A

网友:
40是真货的话真的不贵,这货就是这个价

网友(2014-03-20):
淘宝刚买了3个3.8/个不知道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