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 DA 输出零点高问题

楼主(2013-12-24):
软件输出设置0,发现DA零点有0.035V左右,参考电平为3.3V。
调试模式,检查DACR寄存器设置数据正确。
初步认定是芯片问题。正在换板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你是测量哪里的地线,会不会是地线造成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测量哪里的地线,会不会是地线造成的压差?

不是地线导致的,我直接量取的是单片机的管脚。

换了另一块板子,好一些,但是也有10mV。

不过,单片机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没有区分,用了0
欧姆电阻隔开。地也是如此。因此有可能是这个噪声
导致的零点。

网友A:
如果使用高精度的测量的话,必须把模拟部分的电源和地用磁珠隔离开,磁珠可以用大点阻值的(比如600R@100MHz),不知道你隔离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高精度的测量的话,必须把模拟部分的电源和地用磁珠隔离开,磁珠可以用大点阻值的(比如600R@100MH ...

没有。
谢谢建议,后续我试一下。

网友:
建议先看一下芯片的文档,部分DA输出接近电源轨时精度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