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双绞线传输器有没有用过的,给推荐下

楼主(2013-12-24):
VGA双绞线传输器有没有用过的,给推荐下

网友:
对图像要求不高,距离近的还可以试试。双绞线高频损耗太大,
而且双绞线什么样材料的都有性能千差万别。
如果要用,传输器需要根据现场看图像损失成份调增益。调试维护麻烦。

楼主:
VGA双绞线传输器传输距离不是远吗,号称300米???!

现场可能超过80米

网友A:
80米肯定要加驱动了,且加驱动理论上最大也只能传100米。

用过10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米肯定要加驱动了,且加驱动理论上最大也只能传100米。

以前用过这个,距离120米,图像拖尾严重,
所以问下大家有没有好产品推荐

网友B:
关注一下, 100米的距离 1024*768*16bit 显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 100米的距离 1024*768*16bit 显示应该没有问题

100米要去掉RGB线上串的电容,但拖影问题我一直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