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理论与实际怎么不一样!

楼主(2013-12-24):
电路是我从咱们论坛上找到的。  R1=R2, R4=R5=2R3;   我分析下原理:ui的正半周,D1,D2,截至。根据运放的原理,R1右侧虚地,
所以D2右侧为-ui。所以 D1,D2。依然处于截止状态。  所以R3的左侧就是负的ui。 然后利用电路原理,ui/R4 + -ui/R3 = -U0/R5 就可以求输出电压为u0 = ui。这是正半周,但是仿真结果如图,在输入的ui正半周时候。
输出电压有负值,按照计算结果,u0应该等于Ui才对。/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还有如果我打算垫高输出电压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我试了下反接三个二极管并上100uf电容,也没有垫高输出电压。  将运放的地抬高也不行。 请教大神们如何解决?!!!!!!!!

楼主:
图片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传成功,又上传了一次。

网友:
楼主的波形截图不完整
楼主的两个波形都是红色,但是从电路上看,应该有一个波形是黄色。
从波形图里看不出0点,一格代表几伏?几秒?是否直流耦合?

网友A:
给你一个整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整流电路

你这个是50hz的整流  ,有针对高频的运放吗?20khz,我在网上找了几个 告诉运放,对20hz的整流效果都不是很好。

网友B:
估计示波器是交流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示波器是交流耦合。。。

交流耦合不就对了吗?

网友:
楼主,能回一下 五楼 lcw_swust的话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交流耦合不就对了吗?

你想得到直流,却用交流耦合,为哪般

网友:
看起来,输出电压通道选择DC耦合,即波形向上移动1格,就是全波整流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示波器是交流耦合。。。

是的,是交流耦合,  这个应该选择在直流耦合吗?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得到直流,却用交流耦合,为哪般

是的 ,我再仿真看下效果。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给出正解 。  图中4007 换成4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