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生产工具用什么好阿?请推荐!

楼主(2013-12-24):
PIC生产工具用什么好阿?请推荐!车间生产用,可以不用PC机,直接使用

网友:
烧录器 你懂的

网友:
PM3,就是这玩意太贵了,5、6千块一个
量不大的话,就用ICD3,连着电脑下载也还可以,但效率不高的

楼主:
pm3好像要买好多转接头

网友:
通用编程器,

楼主:
大家公司里量产都是用什么工具的阿?

网友:
PICkit2、3都支持脱机编程的,只是看器件在不在支持列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