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UART TTL状态下能多机通讯吗?

楼主(2013-12-24):
问个菜菜的问题,为了实现上位机PC通过网络管理4个下位机,都用UART通信,先找个芯片实现以太网转串口,然后PC就转为对串口操作了,到了主板间,这个4个下位机的RXD或TXD能以TTL的状态下,连在一起吗?实现多机通信?这4个下位机可以有地址。
用485网络,A或B是可以连的,目前这个4个下位机距离挺近,都在一个铁壳里,用不着485通信。谢谢。

网友:
可以但不推荐这么干。不稳定不安全,而且485并不贵没必要省这点钱

楼主:
是板间通信,很近.

网友:
接收可以连一块,但发送你怎么整?

网友:
定好通信协议,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可以.但是不能超过3个,否则会不稳定....某些io并联造成 电压抬升,以致于0V电平到0.7v错误识别.具体看mcu结构

网友:
板上,没剩其他口么,SPI,IIC

楼主:
有IIC口,但是那就需要一个以太网转IIC芯片,有这种芯片吗?

网友:
你可以串起来用,前一块板子的tx到下一块板子的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