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智能咖啡壶系统

楼主(2013-12-24):
本文以智能咖啡壶为例介绍了一般智能小家电的实现方案。充分利用了海尔单片机的控制功能,主体功能由软件实现,不仅功能强大而且大大降低了硬件开销,系统整体成本很有优势。

网友:
不好意思我吐个槽。智能二字太扎我的眼了。

网友:
确实,我也是因这两个字进来的。

网友:
现在是个东西都可以说"智能"了....好神奇哦!

楼主:
这个些功能是基础,在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吗,让咖啡壶更智能,可以给它有更多的功能嘛。比如车用、选择咖啡豆的状态,大粒或是粉末等来自由调节水的温度、在烧水杯上标明了多少咖啡豆需要多少水、ipad或手机可以控制... ...欢迎接着讨论吗,呵呵

网友A:
能不能根据个人口味,和当前精神状态决定咖啡因的多少,还有糖的多少?

能不能给人直接送咖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根据个人口味,和当前精神状态决定咖啡因的多少,还有糖的多少?

能不能给人直接送咖啡? ...

呵呵,那不是吧血糖仪的功能也加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根据个人口味,和当前精神状态决定咖啡因的多少,还有糖的多少?

能不能给人直接送咖啡? ...

这个还真能实现,配上智能腕带

网友B:
做个自动冲奶粉的更实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个自动冲奶粉的更实用

智能奶茶机?
使用方法:
第一步,先自己把奶粉倒进去,准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奶茶机?
使用方法:
第一步,先自己把奶粉倒进去,准备好。。

呵呵,第二步,是不是把水准备好呀。

网友:
此方案已经在南方小家电厂家大批量生产,300K/月。
对于厂家和终端客户来看,COST DOWN 是硬道理远强于智能不智能的噱头。
大家的对于智能的想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了解的终端客户智能需求是之前想都没有想到的。

网友:
有mcu的都可以叫      微电脑、、、智能、、、神马的 ,,,

电源输入插座有4个1n4007的,都可以叫:、、、万能,,,,,

网友:
搭载深度定制MIUI V8系统。

网友:
这个也行

网友:
智能体。。。太吸引人了

网友D:
我在肯德基看到用PC机控制的咖啡机

网友:
现在门、吊顶都“智能”了,上面装个蓝牙,听说可以显示气温温度等,通过蓝牙把音乐传到吊顶的音箱上,好让你在洗澡时可以欣赏音乐 。

网友:
智能东西真的很多 看的眼花缭乱啊

楼主(2014-02-26):
引用 网友D:
我在肯德基看到用PC机控制的咖啡机

芯片已经在那了,只要有工程师做,一切都会有,呵呵。

网友E:
"智能" 基本上等于 让使用者 越来越懒,  越来越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智能" 基本上等于 让使用者 越来越懒,  越来越爽.

智能让人活懒得有理,
所以有时候后觉得,以前看的一部动画片里对于人类未来生活的描述的越来越接近。工程师们正逐步在实现。

网友F(2014-05-12):
请问楼主,你们这样的方案是直接有偿提供给客户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你们这样的方案是直接有偿提供给客户还是?

呵呵,看客户的具体要求哎,量大基本上就免费。

网友:
感觉没多少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