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ara的as下载是一个 怎样的过程啊 ?我的as口下载没反应

楼主(2013-12-24):
altara的as下载是一个 怎样的过程  ?我的as口下载没反应
检查的电路 虚焊,都没发现问题,看了altara的datasheet ,上面只写了EPCS 与fpga之间的 连接和配置过程,usb blaster 连接到as并开始下载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此时DCLK是由 usb blaster 产生还是由 fpga产生的呢 ?

网友:
你可以试试讲pof文件转换成jic文件
再用JTAG下载jic文件
我们从来不用AS

楼主:
谢谢回复,jtag可以,jic应该也可以,但as为何就不可以呢,想搞清楚
是不是和这里的配置有关 ,用于as下载,下面的配置需要设置吗?应该怎么设

另外下面红框内的频率设定是啥意思?我看到EP2C 的工程可以设置,但我这里是灰色显示,不能设置

网友:
上传一下你的配置电路看看呢

网友:
配置电路可能有问题。具体看手册

网友:
没有入门视频吗,下载完AS要拔掉线才能运行

网友:
用JTAG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省AS插座,节省PCB面积。

网友:
顶起,建议用JIC,不要再使用AS座这种落后的技术了,AS方式也速度慢。

三合一下载线ALTERA XILINX LATTICE 15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