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 的电源设计软件

楼主(2013-12-24):
最近要做一个开关电源,到处找资料,突然发现了PI的一个设计软件,输入自己想要的参数后,它就会直接计算好电路参数和开关变压器的参数。
刚不能上传到论坛,只好分享在百度文库了。
PIExpertSuiteSetup开关电源设计软件
http://pan.baidu.com/s/1qW8Sr5U
另外,L,N之间距离需要大于2mm。初次级之间的间距必须大于4mm(低于2Km的海拔)或7mm(高于2KM的海拔)

下面是我根据生成的电路画的PCB图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做出来实际测试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做出来实际测试一下呀?

正在打样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打样中。。。

期待

网友:
期待实践验证

网友B:
不错的软件,顺便问一下楼主,变压器在哪打样的,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软件,顺便问一下楼主,变压器在哪打样的,价格如何?

变压器找的我们的供应商打样的,免费,如果在淘宝上打样的话。估计是百来块的样子。有5个样品。
我的这个要求照这个的做比一般的变压器成本要高。一般的5块钱以内。我的这个做出来,如果没问题的话,批量价格是6到7块一个。。

网友:
某宝上做,主要是变压器的质量没法保证啊!有质量好能适合小批量做的推荐吗?

楼主:
板子焊出来了。基本还可以。不过还需要细调,主要情况是,5V电源输出正常,18V的那一路电压不稳,会慢慢的往上升,会升到27V多。
后来从18V那一路加了个电阻到5V采样的那里。现在基本就是5V和20V电压2路了。只是2路电压会相互影响。
功率倒是都达到了没什么问题。都可以稳定输出2A电流。
总的来说这个软件可以让没弄过开关电源的人做一个比较满意的单路电源出来。如果是双路输出则对于没经验的来说就有点难度了。。

等下再上图

网友C:
18V的加一定的负载,应该就不会乱跑了,空载的话,电容上的电荷由于整流二极管的单向作用,只升不降。

等楼主后面说一下实际测试的情况。拿个板凳听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V的加一定的负载,应该就不会乱跑了,空载的话,电容上的电荷由于整流二极管的单向作用,只升不降。

等 ...

嗯。刚在18V上加了一个2K的负载电阻。现在电压稳定了17.85V。5V的电压正常。
不过现在这个在空载的时候好像有点声音,还没搞清楚是开关变压器的还是哪个发出的声音。

楼主:
不过刚又发现一个情况,接上负载后,5V电压没有变化,但18V那一路现在升到19.75V了。

楼主:
上几个图,手机拍的。不是很好。

网友C:
你在主电源上加大负载,由于主电源上有反馈控制,所以输入端会增大占空比来自动调节输出主电源电压维持稳定,但是副电源没有参与调整反馈,负载不变的条件下,副电源的电压势必升高了,如果副电源的实际电路对电压要求高,可以再用一级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主电源上加大负载,由于主电源上有反馈控制,所以输入端会增大占空比来自动调节输出主电源电压维持稳定 ...

谢谢。不过我的副电源对电源精度要求不高。这个还能接受。

网友:
这个可是神器呀,谢谢分享。

网友D:
目前为止只是些电压的测试;有没有更详细的测试?比如说带载能力,还有负载瞬间突变情况,比如带电机的时候;效果如何?

网友:
而且看你的PCB,好像没有完全按照建议的布局来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为止只是些电压的测试;有没有更详细的测试?比如说带载能力,还有负载瞬间突变情况,比如带电机的时候 ...

带负载之前稍微提了一下,2组电压各自能稳定的提供2A的电流且电压基本不变。突变没试过,因为我没有要用电机。
另外,5V端量了下短路电流,可以达到9A,但这时候板子就保护了。

再你说的没有按照推荐的布局来画,那是肯定的,如果完全照它的图来画,那我就没办法用了。结构决定了外形尺寸。其实只要掌握几个关键之处,单点接地,还有其它几个要注意的布线方法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主电源上加大负载,由于主电源上有反馈控制,所以输入端会增大占空比来自动调节输出主电源电压维持稳定 ...

用示波器量了下纹波,挺大的(18V那组看波形有2V左右的纹波)。不知道是我没测量准确还是纹波真就这么大。

网友:
马克一个,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量了下纹波,挺大的(18V那组看波形有2V左右的纹波)。不知道是我没测量准确还是纹波真就这么大 ...

测试纹波要把示波器打在10MS,然后探头地线不要用夹子;减小探头的环;
如果是纹波太大,你试着在这个电压支路再并联1个电容试试;比如本来是220uf电容,再并联一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主电源上加大负载,由于主电源上有反馈控制,所以输入端会增大占空比来自动调节输出主电源电压维持稳定 ...

你好。我发现这个电源不带负载的时候开关变压器有咝咝声,如果加上负载后,声音降低很多。
另外,我的开关变压器有2个是长沙打的样,有2个是深圳打样。深圳打样的声音比长沙的小一些。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它的这种声音,有没办法去掉。

网友:
感觉布线不是很好的样子。另外两个低压滤波电感用料真是足阿

网友:
关于 咝咝声 , 我试过  !   减小 原理图上 C3  3.3nf 1KV  这个高压瓷片  就会变没!

  我做的是这样的,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4-03-30):
已经做过了,还可以

网友(2014-07-29):
哥哥,怎么下载连接无效了。重新发一次可以吗?

网友:
你好,发一个PC电源设计软件给我呢?要完整中文版的。你那帖纸里面的连接不能下载了。谢谢了哟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i3gMJrB

网友(2014-10-09):
楼上要软件的,直接去Pi的官网下就是了。
他们有很多参考设计,里面非常详细的讲解了开关电源设计,我一般推荐初学者去看这些。

Pi习惯用电压反馈,加上内置的MOS内阻较高,其效率都不是很高,但是胜在稳定可靠。

网友:
看上去很牛啊!

网友:
Mark 电源设计软件

网友(2014-12-25):
标记,下载用用看。

网友(2015-05-04):
下载下来看下是不是我需要的东西。先谢谢你的无私分享精神。

网友(2016-07-18):
可是我下载不了,点了之后就来个这样的, 啊哦,你所访问的页面不存在了。楼主能再分享吗。

网友:
可是我下载不了,楼主能再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