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125K的低通滤波器,要求过滤掉感应来的125K

楼主(2013-12-24):
用一个线圈感应ID卡读写器信号,收到后要过滤掉125K的载波只留下低频的信号,请问这个低通滤波如何实现,这个图上的零件参数行不?

楼主:
因为能力有限无法通过RC滤波解决125K解调过滤副载波,最后用单片机解决了!

网友(2014-02-17):
用电路仿真软件仿真啊

网友(2014-04-11):
通用4阶有源滤波器模块经过精心设计,用户可以利用它设计出自己想要的不同种类的滤波器。该模块主要特点:
1、支持4种滤波器:低通、高通、带通、带阻。
2、每种滤波器采用sallen key型,可自由设计参数。
3、采用高速双运放芯片,默认配置成4阶低通滤波器,频点在80K-100K之间。
4、用户可以任意配置,使用滤波器设计软件更快得到设计结果。
5、接口说明,VS+、VS-、GND分别接正电源,负电源和地,SIG_IN为信号输入端,SIG_OUT为信
号输出端。
6、工作电压:典型 5V。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937055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