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如何改进

楼主(2013-12-24):
自己搭了个简单的恒流源,如图示:
线圈表示的是磁粉,24V/3A ,接上实物后调节电位器,能够实现0~3A的电流调节,电流表显示稳定,在电流值逐渐增大的过程中,irf640的电压值变小,功率U*I先变大再变小,大概处于中间区域时功率最大,发烫很厉害,需要怎么改动可以降低640的功耗。以前用过一款恒流源,大功率三极管是不会发烫的。还有,磁粉线圈会有微弱的电磁啸叫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要用PWM方式才能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PWM方式才能降低功耗

哪个地方用pwm方式降低功耗?30V的电源用pwm实现?我这个电路原理上有没有什么错误

网友B:
曾经也想改进这电路,管耗就这么大,P=IU,终究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也想改进这电路,管耗就这么大,P=IU,终究没有成功

这样用着有没有什么问题?容易出故障不?之前用过别人的电流源,不烫的,不过不是这种电路

网友B:
为啥烫您算一下电路产生的焦耳热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烫您算一下电路产生的焦耳热不就知道了?

我知道为啥烫,功率会变大,有个最大值,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工作是否可靠?以前用过的那个板子电路比较复杂,但是不烫

网友B:
不超过管子极限的1/2比较安全,必要时加装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超过管子极限的1/2比较安全,必要时加装散热器

加散热器是必需的,谢谢。有没有更好的电路推荐一下?
另外,线圈会发出微弱的滋滋电磁噪声,和这电路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
木有,我现在还在用老电路

楼主:
看贴顶贴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A:
要善用百度等工具
http://detail.1688.com/offer/31780616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善用百度等工具
http://detail.1688.com/offer/317806163.html

谢谢,比起百度我更相信这里啊,百度搜索出来的东东好多好多广告啊,看着烦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比起百度我更相信这里啊,百度搜索出来的东东好多好多广告啊,看着烦死了 ...

你看图就是了,管他广告不广告

网友:
这磁环居然会叫,奇啪了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在线圈两端并个电容上去,声音就没有了,啥原因?传说中的什么频率补偿,降低系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