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斯空调的红外遥控协议是怎么样的?总共13个字节

楼主(2013-12-24):
有没有人知道AUX空调的红外协议。我想用单片机做一个红外遥控器。

楼主:
这个是红外遥控器调温+-的代码。
最后一个第13个字节用的什么校验方式?或者说是怎么得来的?看起来有点规律,但不知道规律在哪里。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数据 看看

楼主:
就是最后一个数据,不知道怎么得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红外遥控器调温+-的代码。
最后一个第13个字节用的什么校验方式?或者说是怎么得来的?看起来有点规 ...

高位和低位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最后一个数据,不知道怎么得来的。

简单地累加、并丢弃进位而已。

网友:
所有数据加起来校验和 试试看,如果不是就取反加一,空调的遥控没那么复杂

楼主:
校验和,异或也不是

楼主:
主要是看最后1位第13个字节,跟前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