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C用AS下载,DCLK信号是谁产生,fpga还是usbblaster?

楼主(2013-12-24):
EP4C用AS下载的时候 ,是不是 第一步:usb blaster 先将nCE 置高电平,非使能fpga                    ,然后usb blaster产生 DCLK  向EPCS内写数据;
                                           第二步:usb blaster 写完后,拔掉usb blaster,此时nCE通过电阻接地,fpga使能fpga产生DCLK读取epcs

请教大家  是否是这个过程 ?

网友:
是这样的。DCLK是usb blaster产生的。非使能FPGA会让FPGA释放控制权。关注ALTERA Lattice xilinx三合一下载线,淘宝搜索相关产品

网友(2014-02-10):
学习了  一直也在好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