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上0-600℃ 4-20mA K型热电偶变送器电路图,怎么改为0-400℃...

楼主(2013-12-24):
1、电路是0-600℃量程,4-20mA 输出的K型热电偶 变送器电路,由于模电比较软肋,不知此图是怎么实现的热电偶所谓冷段补偿。。请大家指点。
2、想改为0-400℃量程的,参数不知怎么修改?请前辈指导。
3、另外哪位有0-400左右量程的K型热电偶放大电路,可否共享一下。谢谢了。。

楼主:
所有104电容均为大体判断,详细参数并不知道,板上是贴片0805.
D13 像是一个稳压管,不知参数。

网友:
等高手指点

网友:
直接上Ti官网找温度到4~20MA的变送芯片,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
LS说的对。这个线性肯定没TI上面的好。TI上面的就是价格贵点。电路也简单
另外感觉LZ这个图没抄对

网友A:
首先,热电偶是需要冷端补偿的,所以,楼主天真的认为将热电偶的非线性数据能直接转换成线性数据然后经过4-20mA输出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友:
单运放搭的很廉价的4-20mA电路,当然这个上面是有二极管作为冷端补偿的,调整放大倍数应该看运放的的连接放大电阻或是317的输出电压控制电阻。

网友B:
大体来说改动比较小,0~600对应4~20mA,你要想0~400对应4~20mA,可以把放大倍数变化一下就可以了。你的图看的不清楚,

网友C:
pdf或者清楚点的发上了,眼睛看了深了100度。

应该是该运放的放大倍数就可以

网友:
4脚悬空的?

楼主:
4脚忘记画了 。4脚是电源GND

楼主:
PDF 已上传,4脚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热电偶是需要冷端补偿的,所以,楼主天真的认为将热电偶的非线性数据能直接转换成线性数据然后经过4- ...

你确定这个电路没有补偿吗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f或者清楚点的发上了,眼睛看了深了100度。

应该是该运放的放大倍数就可以 ...

PDF 已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体来说改动比较小,0~600对应4~20mA,你要想0~400对应4~20mA,可以把放大倍数变化一下就可以了。你的图看 ...

PDF已上传。能指点一下怎么改么,谢谢

网友:
保证元器件的采购一致性、减少批次差异、温漂、精度,,,,这些个都头痛不已。

网友(2014-10-26):
图正确吗?

网友:
现在完了才看到有可能不正确

网友:
MARK! 楼主现怎样了

网友(2014-12-18):
纯模拟的不好玩,没软件校准,线性很难调好

网友(2015-01-18):
记好一下

网友(2015-08-28):
加我Q,631164331相互交流下,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样 的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