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应该怎么修改?

楼主(2013-12-25):
从网上找了一段程序,是ICC编译的,C语言底子不行,编译错误不知如何修改,请指教。
1:如:2.jpg所示,其中画红线的语句有错,其中有
#define DISK_BASE_BUF_LEN                2048
#define        DISK_BASE_BUF_ADDR        0x0200
2如图3.jpg所示:
程序中有:
#pragma language=extended
#include "CH375HFJ.H"
#pragma language=default

网友:
这个不是C语言的问题,这个是编译器的问题,具体是编译器使用的C库的问题,不同编译器不一样的不要纠结.

如在MDK下,在option里设置好不初始化的内存段然后 uint8_t __attribute__((at(your address))) Absolute[32];

网友:
学习怎么解决!

网友:
应该是__no_init的是不你的编译的关键字,想PIC相应的关键字是persistent ,表示上电后不需要初始化的变量,楼主可看下编译器的手册,查看如何定义不需要初始化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