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蔽罩与接收灵敏度

楼主(2013-12-25):
各位朋友好  最近发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基于ic的470M发射模块    在整个模块上增加了屏蔽罩 但是问题出来了  接收灵敏度降低了3dbm    然后我的解决方法是:去掉屏蔽罩的两个脚  就是说我本来屏蔽罩是4个脚都接地的   后来我把离晶振近的那端的屏蔽罩的两个脚去掉  也就是说晶振端屏蔽罩不接地。问题就解决了 。  大家讨论下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最好是有理论分析。为了公司的长期发展我得做个理论报告哎。。。

网友A:
高频信号总是循着低阻抗走的(不是低电阻),原来离晶振近的那端的屏蔽罩和晶振间的就形成一个低阻抗回路,所以一大分能量从这里泄放掉了。去掉这个低阻抗回路当然就好多了。

网友:
把下面的抄一下

网友B:
这个和你的板子布局结构,屏蔽罩结构,天线部分结构都有关系,没有图片,怎么分析?还有dBm是功率单位,是一个绝对值,怎么能用来说明灵敏度降低了多少这个相对值呢?

网友:
写了报告,经验就是公司的了,不再是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你的板子布局结构,屏蔽罩结构,天线部分结构都有关系,没有图片,怎么分析?还有dBm是功率单位,是 ...

RF 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你的板子布局结构,屏蔽罩结构,天线部分结构都有关系,没有图片,怎么分析?还有dBm是功率单位,是 ...

各个rf芯片手册上都有接收灵敏度的描述 并且单位都是dbm  比如根据cc1101的手册 它在1.2 kBaud、480 MHz、1% 误包率条件下为接收灵敏度为 –112 dB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个rf芯片手册上都有接收灵敏度的描述 并且单位都是dbm  比如根据cc1101的手册 它在1.2 kBaud、480 MHz ...

这个绝对值是指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功率值,低于这个功率接收芯片误码率超过标定值或者无法接收,则认为是最高灵敏度。

屏蔽罩对灵敏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对RF部分影响,所以要从结构布局上进行分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抛开实验室测试条件,在实际测试中,由于屏蔽罩
的存在,减小了外部杂讯对接收器的影响,实际接收效果会变得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绝对值是指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功率值,低于这个功率接收芯片误码率超过标定值或者无法接收,则认为是最 ...

没有大量测试,没有实验数据!没有结构布局,很难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绝对值是指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功率值,低于这个功率接收芯片误码率超过标定值或者无法接收,则认为是最 ...

恩恩  那我说的灵敏度就是指 信号发生器出来的这个功率值。对屏蔽罩的处理会影响到这个值  所以希望得到理论分析的帮助哎

网友:
上个pcb照片,或者机械图吧, 不然没法分析. 也许和晶振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信号总是循着低阻抗走的(不是低电阻),原来离晶振近的那端的屏蔽罩和晶振间的就形成一个低阻抗回路, ...

haso工好,  我觉得你的思路挺有道理  ,你能不能给我些相关资料, 我得做个小验证才更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haso工好,  我觉得你的思路挺有道理  ,你能不能给我些相关资料, 我得做个小验证才更有说服力。。。 ...

感激不尽了

楼主:
pcb已经给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你的板子布局结构,屏蔽罩结构,天线部分结构都有关系,没有图片,怎么分析?还有dBm是功率单位,是 ...

有pcb了  看下呗 这位朋友

网友:
我暂时假设你穿越屏蔽罩的线都在屏蔽罩开了孔的.
然后,不知道为啥了...

网友B:
天线引出脚和信号引出脚同样的处理方式,都是等距的邮票孔引出,这个做法不多见。

假设你的屏蔽罩在右上角天线穿出的地方没有专门开孔,那么屏蔽罩的金属部分和天线的铜箔中间只有一层阻焊油+丝印层的厚度,这样一来,屏蔽罩必然会影响到RF参数,一个数pF的分布电容是少不了的,查查平行板电容量公式,两个极板之间的距离d越小,电容量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引出脚和信号引出脚同样的处理方式,都是等距的邮票孔引出,这个做法不多见。

假设你的屏蔽罩在右上角 ...

这位朋友 ,我之前有对你说的问题做了实验,没有解决,后来我对pcb进行了改版,用两条信号线对晶振和地进行隔离,甚至我还将晶振放在屏蔽罩之外。问题还是存在,不过只要我晶振不接地,屏蔽罩对接收灵敏度就没影响了,奇怪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 ,我之前有对你说的问题做了实验,没有解决,后来我对pcb进行了改版,用两条信号线对晶振和地进 ...

可以这样理解,晶振是否接地,影响了晶振引脚对地的寄生电容,而这个电容变化会导致晶振实际的外部负载电容的变化,从而导致频率有微小的变化。
在RF接收中频部分,由于晶振的频差,会造成灵敏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晶振是否接地,影响了晶振引脚对地的寄生电容,而这个电容变化会导致晶振实际的外部负载电 ...

哦哦  那有没有一些解决方案呢    屏蔽罩不接地是一种解决方法   但是是最笨的方法。

网友C(2014-08-12):
楼主,添加屏蔽罩肯定会有一些寄生电容的产生,在高频的情况下,寄生电容的影响往往很大,我建议是你所有的元件有可能的话,换成0402封装吧,还有楼主,我想请问,您对接收机的灵敏度怎么检测的?是降低发射机的发射功率,看接收机在该信号强度下的误码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添加屏蔽罩肯定会有一些寄生电容的产生,在高频的情况下,寄生电容的影响往往很大,我建议是你所有的 ...

元器件都是0402的   接收灵敏度用矢量信号发生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