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一个串口助手(还未完成),请好心人帮忙测试一下

楼主(2013-12-25):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插入附件的哈。
初步测试只是可以通讯。
但是对于波特率,校验位这两个都没有测试,笔记本串口坏了,不能测。所以麻烦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帮忙测测看。
主要看看波特率不对,还会不会接收数据(电脑仿真时是会接收的)
校验位在仿真时也是没有作用的,不知道用51的串口会不会有响应哈。

另外如果有其他BUG,请告知我下。
下一步准备加入debug message模块和画图模块,估计还有好久才回出正式版,希望多提意见。

网友A:
波特率不对会收到数的,这个都一样,

网友A:
WIN7下运行不了,没有任何提示,没有任何窗口

网友A:
XP下提示 mfc100.dll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下提示 mfc100.dll找不到

好吧,估计是vs2010的相关库文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下运行不了,没有任何提示,没有任何窗口

估计是缺少库文件,我这边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不对会收到数的,这个都一样,

好,我还以为是代码没写好呢。看来应该是O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缺少库文件,我这边找找看。

我这边串口软件一堆啊,。VB VC DEPHI的都有,按说不应该没有你这个库文件啊

网友B:
静态库编译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库编译 就好了

我试了下静态库编译,可以打开了,但是好像写的函数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串口软件一堆啊,。VB VC DEPHI的都有,按说不应该没有你这个库文件啊 ...

刚开始学,用vs2010编的,目前看来只能在自己电脑上运行,废了,晚上回去研究研究。

楼主:
再更新一版,估计台式机还是用不了,笔记本不知道情况。台式机加了调试信息跟了下,好像是get_portopen()总是返回1,由于我有用这个函式卡条件,所以问题可能出在这里,目前正在想办法解决中。

楼主:
这是最新版本,今天终于发现了一个隐藏很深的BUG,改了之后应该可以运行了。虽然没人看,那也得继续更新下去,因为没有做完,不准备上传源码,等所有功能都加上了再考虑下给大家共享出来。

网友C:
先不下载,楼主用什么做的?mfc?如果是,做个朋友,告诉一下mfc学习步骤,学了好几次都没有上手。手都疼了

楼主:
晚上回来再修改一版,直接百度,然后编程是靠不住啊。太水。去掉了好多烦人的提示框,只保留几个必要的操作提示。修复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下载,楼主用什么做的?mfc?如果是,做个朋友,告诉一下mfc学习步骤,学了好几次都没有上手。手都疼了 ...

我觉得我比你还菜,我学MFC就一个多星期,全靠百度了。所以改了好多版。自从学了c语言,用其他编程软件都是直接实例。做几个小软件指导个基本的东东就好了。。水军哈。

网友:
看帖要顶帖

楼主:
竟然有人还会看到啊。不容易

楼主:
既然有人发现了我这石沉大海的帖子,那就在更新一般软体。不知道能不能用就是。

楼主:
顺便说一下,关于那个波形显示的部分,还有些问题。
第一,感觉没有一点灵感,所以先这样弄了。
使用方法:首先你的串口得输出我程式固有的内容格式。例如:
CurrentVol=3.5
其他的都不能识别,或会识别错误。
然后打开波形显示那边。需要先进行配置。
第一个填的应该是变数名,Y坐标的名称。对应固定字符串中的“CurrentVol”。然后貌似还有一个range。这个表示Y值得范围。就本例子来说,就是CurrentVol的取值范围。比方说是0-3.那就填最小0,最大3.还有一个采样时间。这个决定波形显示的速度。默认单位是ms。默认时间是100ms。
另外,我没有做过测试。还有一点。波形配置那边没有保存功能。每次都要重新配置。另外感觉似乎这样做还不完美。还有,是不是有需要多个波形显示的需求。还是说做一个忽悠下大众得了啊。

网友D:
下载试了一下
感觉不错
就是串口有点少
我在试验蓝牙串口透明时
软件里显示有10多个串口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试了一下
感觉不错
就是串口有点少

多谢试用。第一次写,这算是个demo吧,所以很多功能不是很完善就是了。

网友E:
晚上我也发一个我的,哈哈!

网友:
用什么写的

楼主:
mfc吧。参考别人的再自己架构,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晚上我也发一个我的,哈哈!

的确,自己写一个,加深理解和上位机动手能力不错的哈。

网友(2014-01-24):
引用 楼主:
多谢试用。第一次写,这算是个demo吧,所以很多功能不是很完善就是了。

支持~~~~~~~~~~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