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WD 下载口频繁烧毁

楼主(2013-12-25):
  最近在调试STM32的时候,遇到SWD下载口频繁的烧毁,SWDIO,SWCLK有的和地线短接,有的和3.3V短接。坏了好多芯片,电路板使用24V开关电源供电,我拿起电路板的时候,偶尔会感觉到轻微的电击,我怀疑是板子上的这种电压降SWD烧毁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

楼主:
晕,发错地方了,这里是AVR32

网友A:
是你Jlink 的供电电源有问题,你换个电池供电的笔记本就没事了。可以量一下jlink的GND和开关电源的外壳地之间的电压,估计我22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Jlink 的供电电源有问题,你换个电池供电的笔记本就没事了。可以量一下jlink的GND和开关电源的外壳地之 ...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我马上按照你的试一下,烧了很多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Jlink 的供电电源有问题,你换个电池供电的笔记本就没事了。可以量一下jlink的GND和开关电源的外壳地之 ...

开关电源外壳电压和SWD的GND,SWCLK,SWDIO之间的压差式40V多,问题应该这这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外壳电压和SWD的GND,SWCLK,SWDIO之间的压差式40V多,问题应该这这个了

恩,电脑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电脑电源的问题

看来首先要将讲个地线接到一起,我刚刚又测试了一下,没有将地线接到一起的时候,开关电源的地线和JLINK地线之间的压差100V

网友:
开关电源的地线和电脑的地线都接地就对了  要不你就换个变压器的电源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首先要将讲个地线接到一起,我刚刚又测试了一下,没有将地线接到一起的时候,开关电源的地线和JLINK ...

这样还是有问题的,应该是你电脑电源有问题,这样直接接上地线的话在上电的瞬间还是有可能烧坏芯片的。或则你用整流出来的地与Jlink共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还是有问题的,应该是你电脑电源有问题,这样直接接上地线的话在上电的瞬间还是有可能烧坏芯片的。或 ...

能否对这个问题详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对这个问题详解一下!

因为交流电通过整流桥整出来的系统地是浮空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交流电通过整流桥整出来的系统地是浮空地。

明纬电源(金属壳)的输出有两个地,一个交流地、一个直流地,前者插在插座上,后者跟PCB相连,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明纬电源(金属壳)的输出有两个地,一个交流地、一个直流地,前者插在插座上,后者跟PCB相连,没有问题 ...

前者是大地,后者是浮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者是大地,后者是浮地吧!

后者就是直流地,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
静电很容易打坏SWD接口。另外如果通过SWD形成环流也容易打坏SWD,好的办法是加TVS、加长地线的针,让地线先联通。

网友:
可以用USB磁耦隔离HUB,小马哥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