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8系统中,按键处理放在哪里好?

楼主(2013-12-25):
求教M48编写的系统中,各个功能模块如何协调比较好?
如现有的模块有:按键扫描();   按键处理();  开关量输入() ; 模拟量输入();   74Hc164发送数据数码显示(): 10ms定时中断(按键消抖); 500ms数码管刷新();
其中要求三位数码管平时显示温度值,按下设置键,可以修改设定值,我想用状态机来写。
现在的问题是按键处理放在哪里好?如果单独放,主函数调用的话,怎么跟设定页面(用状态机)来协调?如果在主函数里实现按键功能,
那if(10ms_time_ok)
{
    按键扫描;
}
if(500ms_time_ok)
{
     数码管刷新;
}
这两个和按键会不会有冲突?你们一般如何协调?
,求大虾指导?

网友A:
不同时刻 定时刷新就好了(状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时刻 定时刷新就好了(状态机)

举个实例谢谢!

网友:
if(10ms_time_ok)
{
    按键扫描;
10ms_time_ok = 0
}
else if(500ms_time_ok)
{
     数码管刷新;
500ms_time_ok = 0;
}

网友A:
定时器中断里标记时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断里标记时刻

那其它的如输入开关量检测,ADC采集,这些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其它的如输入开关量检测,ADC采集,这些呢?

也用定时刷新?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用定时刷新?

这个按键功能处理最好放在主循环里吗?

网友A:
放main()里执行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main()里执行好了

谢谢!你再帮我看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再帮我看一个问题?

../Key_set.h:18: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extern"
/ key_set。H:18:错误:语法错误之前的“外部”

我去掉也不行,

网友:
把宏直接定义到key_set.c

楼主:
其它函数要调用这个函数呢?

网友A:
对了,把出错这一行注释掉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把出错这一行注释掉应该就好了

../Key_system.h:14: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void"
/ key_system。H:14:错误:语法错误之前的“空白”
../main.c: In function `main':
公司/主。C:`主要功能:
../main.c:34: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key_set'
公司/主。C:34:警告:功能` key_set隐式声明”

多了一个告警

网友:
,PINC的头文件没包含进来吧

网友A:
key_set放在C文件里面定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_set放在C文件里面定义吧

谢谢!晚上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