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写51单片机程序,也能加库吗?

楼主(2013-12-25):
如题,找了个范例,MCS51单片机,编译不行,询问说要加库,从没加过库,问一下怎么加?

楼主:
最新试了一下例程没问题,编译时许多警告我以为编译没通过

网友:
看是给的lib库还是源代码,如果是lib,直接添加lib文件到你的工程中,然后包含对应的*.h头文件,就可以引用lib库中的函数以及全局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