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镊子拾取贴片电阻,轻松焊接

楼主(2013-12-25):
小螺丝刀,头部带有一定的磁性,而贴片电阻两端的金属物质是铁,
如图所示,螺丝刀轻松拾取贴片电阻,感觉比用镊子方便啊,图中元件是0805的电阻

网友:
用着习惯就行。。。

网友:
电容怎么办?

网友:
小厂都是,小型空压机,另一端,十几个mm用类似注射器针筒样的,吸贴片电阻、电容元件,贴片。。。

网友:
感觉不好定位啊。
镊子带了磁性反而不太好用

网友:
其实很多人都直接用铬铁的。

网友:
是镍不是铁,电阻电容都一样。

网友:
焊着东西,烙铁沾上就行了。。

网友:
我都是把贴片元件两端稍稍沾些酒精松香溶液,直接贴上就位焊接,老好使了!

网友:
你可拉倒吧!买吧好的防静电的镊子才是正途

网友:
木木说这招不好使,他都是先在焊盘上点上焊锡,然后用镊子夹阻容的焊盘,然后加热焊锡,待焊锡溶化,将器件放到位置,拿开镊子,拿开烙铁,OK!如果烙铁会带动器件,就用用镊子点到器件上,稳着器件,拿开烙铁。这个仅适合1210以下的封装(含1210)

网友:
还是摄子夹靠谱

网友:
ESD防静电镊子

网友:
用烙铁头直接沾上去就行了,熟悉了焊接速度很快

网友:
还有只用烙铁的

网友A:
电子厂的MM都是用烙铁上沾点锡的粘性,直接焊的,出了焊锡丝和烙铁,啥都不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用烙铁头粘上去的,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厂的MM都是用烙铁上沾点锡的粘性,直接焊的,出了焊锡丝和烙铁,啥都不用 ...

怎么做到的呀?有什么诀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用烙铁头粘上去的,方便

怎么做到的呀?有什么诀窍吗?

网友:
之前的镊子不好会带上磁,都被烦死了,焊好元件过快拿开镊子连元件一起带走或移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做到的呀?有什么诀窍吗?

先在烙铁上粘点锡,然后就很容易就能把贴片粘上烙铁了,有时候还可以
用锡线去移动固定贴片,这个需要练习找感觉,练多了就熟能生巧了。

网友:
贴片电阻看生产线的妹妹拿刀型烙铁一次焊电阻的2个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在烙铁上粘点锡,然后就很容易就能把贴片粘上烙铁了,有时候还可以
用锡线去移动固定贴片,这个需要练 ...

有机会我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2020-04-01):
还是用吸笔比较好

网友:
丝印多大的字体和宽度啊,看起来好舒服

网友:
除了吸笔外,其它都是神马

网友:
0201的呢 咋办

网友:
0805 元件不用镊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402 之类的就难多了

网友:
0402,一吸就一堆了吧

网友D:
热风焊台焊0402:PCB焊盘上全部上好锡,吹风先给焊盘加热到焊锡熔化,然后用镊子夹0402,同时吹0402和焊盘,火候到了就用镊子把0402放到焊盘上继续吹几秒钟,元件全部焊完后再用烙铁加点锡补焊一下,最后用洗板水洗之。(有时还可以将0402放到一个小盘里,小盘里有点焊宝,用热风稍微吹一下,0402就沾上了焊盘,再用镊子夹它们出来吹焊)

直接用刀头烙铁焊0402:PCB焊盘上全部上好锡(不是必须),烙铁头上挂点锡,把0402沾到锡上,将0402移到焊盘上沿着0402的纵向慢慢拖动烙铁头,同时用细锡丝补锡,0402被焊盘上熔化的锡拖住了,0402就被留到了焊盘上了,根据情况再顺着0402两焊盘的纵向补锡,补锡时要边加细锡丝,目的主要是加锡丝里的助焊剂。烙铁的温度、烙铁头移动的方向、烙铁头移动的速度都是要经验才能做到效果良好的。

网友(2020-09-30):
引用 网友D:
热风焊台焊0402:PCB焊盘上全部上好锡,吹风先给焊盘加热到焊锡熔化,然后用镊子夹0402,同时吹0402和焊盘 ...

这是什么骚操作啊,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