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rtt系统下(GPRS)串口使用的一个基本模型优化讨论

楼主(2013-12-25):
在使用sim900a的at指令时,一般操作是通过串口发at指令给模块,模块在一定的时间内返回数据给MCU
这是个很经典的模型。
在rtt中准备这么使用
指令发送 AT\r\n
指令返回 \r\nOK\r\n
一开始我我的代码如下: (简略给出)
gprs_device = rt_device_find("uart2");

然后直接调用 rt_device_write()写入我需要发送的指令

接下来应该开始等待接收,这就是我讨论的地方:

等待多久不确定?是否接收到我想要的OK不知道?串口是否有返回我不知道?

我准备这样做:
1 设置一个回调函数 此回调函数返回当前串口中接收到的字节数
  只要字节不为0 就表示有数据接收到
2 读取接收到的字节,读取字节数目按照回调函数返回的size来
  并采用strstr函数判断缓冲区中在规定的等待时间内是否有我想要的字符
  没有则返回错误 否则返回正确
3 规定时间内没有接收到数据 返回错误
编程模型:
switch (步骤)
    {
       case 0;
               串口发送AT命令;
               开启超时定时器;
               步骤=1;
               break;或return;   //退出函数以处理其他任务
       case 1;
               如果(时间到)
              {
                  如果(收到回码 且 回码正确)
                   {
                    步骤2;
                    break;或return;   //退出函数以处理其他任务
                   }
              }else
                  超时处理;
       case 2;
        …………
        …………
        …………
        …………
        ……

     }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h黄金时间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就是这么做的,
呵呵,早用上了,目前工作稳定:

LS用的是什么IDE?这风格的字体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就是这么做的,
呵呵,早用上了,目前工作稳定:

我能参考你更多代码  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就是这么做的,
呵呵,早用上了,目前工作稳定:

如果前辈还在的话 我说下对你程序的两个顾虑的地方
1 状态机的转换 这里没有必要用指针
2在使用sim900的情况下 发送ATE0\r\n的情况下 返回的应该是  \r\nOK\r\n
所以你只比较前两个字符是否有问题,当然没看到你的串口处理函数中是否将这两个字符去掉
3觉得你判断是否收到回吗的机制可以做得更好,你这个应该只能判断串口中是否有数据  是否能判断是完整的一帧数据,
当然还是不知道你的串口处理程序

网友(2014-03-10):
引用 网友A:
1.状态机我在这里使用的指针便于管理,系统工作的状态以及当前的步骤,外部定义的为全局结构体变量,以及 ...

大侠,我的疑问是第2点,“并开辟了两个缓冲区,一个放回码,一个放GPRS下行TCP数据”,是不是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每次都复制两份,一份放入回码缓冲区,一份放入TCP数据缓冲区,然后调用各自的处理函数进行处理?
如果不是,如何区分串口接收到的是回码还是TCP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复制两份,GPRS串口开辟一个缓冲区,在一个函数中专门处理这个缓冲区的数据,用于识别回码和TCP数据 ...

大侠,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区分是回码还是TCP数据?通过判断"^SISR"字符串的方法检出TCP数据,测试时发现一旦服务器在很短的时间内发来好几次数据的话,会漏掉一些帧,有没有比较可靠的方法?
我在串口接收时,每个byte都入环形缓冲区,然后每80ms读取一次环形缓冲区,并对出来的数据进行解读,发现经常会漏掉一些帧。解读的方法就是,判断取出来的数据中是否有“^SISR” "+CMI",没有则一律视为回码,
进行进一步处理,然后就会漏掉一些TCP数据。

网友:
就是逐字节寻找“/r/n”+内容+“/r/n”这个格式的数据,然后提取出内容进行判断对吧?我设置成80ms读取一次环形缓冲区,这个时长合适不?

网友(2014-06-15):
终于找到我想要的了,用于GSM模块应该也是通用的啦,感谢分享

网友(2017-01-22):
请教下楼主,RTT系统下操作GPRS模块功能实现了吗?基本模型最后怎么定的?以前操作GPRS模块习惯裸奔,现在也打算上个系统,在RTT和FREERTOS中间犹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