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中断优先级

楼主(2013-12-25):
请教各位,我这几天调pic18f45单片机,出现串口中断影响定时器中断,请教怎么设置中断优先级,是interrupt low_priority
设置低优先级吗?我试了但不好用

网友A:
有一个设置位设置好了才有用的 IPEN这个标志位吧 自己看资料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设置位设置好了才有用的 IPEN这个标志位吧 自己看资料确认下

恩,谢谢了,解决了,需要设置个别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