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平衡车开路了

楼主(2013-12-25):
硬件:MPU6050 + L298N + LPC2378
编程语言 : LABVIEW
上位机    : LABVIEW
关于我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心得。
首先是PID,因为LABVIEW FOR ARM的编译时间太长,所以利用LABVIEW强大的功能写了一个上位机。以此通过串口来调试参数。
调试参数的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首先说明一下,怎么来调试这个参数。我本人也是半摸索着的。
大家都知道是两个环  : 速度环+ 角度环
第一: 调试角度环的KP_angle,到什么程度呢。跟很多人说的一样,到KP_angle恰巧可以使得
小车站立的时候,并且出现轻微震荡。如果怎么调都不能达到效果,问题就来了。有可能电机不行(包含机械间隙太大,扭矩不够);还有
可能是你小车机械结构搭的很不对称,至于其他原因,大家一起摸索。
第二 : 调试角度环的KD_angle,KD_angle来抑制小车的轻微震荡,由0开始,慢慢加大。直到小车能平稳,基本无震荡。这里我想
重点说的是,以上两个参数的搭配,在不同级别的时候,会出现不同级别的现象。有的人在调试过程中说,加大D,小车不但不平稳,
反而震荡的更厉害。这是因为你的KP参数太大。导致的D的增加,震荡的加大。所以,P,D参数的合理最重要。
第三: 速度环的KP_speed 。这个参数调试跟第一个差不多。就是小车会在原地来回走,并且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但是这个
参数的调试跟以上的参数也有很密切的关系,调试第三个的时候,前两个参数也要相应的调整。因为他们是强耦合的关系,所以之间的
具体参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能等价来讨论的。。但从我测试下来,变化都不大。
第四:KI_speed 这个参数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车走起来。。没有这个参数,小车很难走好。参数一般不要太大
遵循  KI_speed * MAX_position < 三分之一的PWM。我觉得就OK了。。

网友:
请上PP看看吧

网友:
照片 就是照片

网友:
一直在等下文......完了?

网友A:
楼主的总结写得非常好
我的那辆车调节p的时候怎么都站不稳,很可能就是因为左右结构不对称,导致无法站稳。

就是不太明白楼主的labview程序怎么久编译下载到2378中去的呢

网友B:
搞短视频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总结写得非常好
我的那辆车调节p的时候怎么都站不稳,很可能就是因为左右结构不对称,导致无法站稳 ...

这个是NI做的一个工具链,将LABVIEW的控件映射成C代码,然后再KEIL环境下进行编译,同时跑在RTos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NI做的一个工具链,将LABVIEW的控件映射成C代码,然后再KEIL环境下进行编译,同时跑在RTos上面。 ...

有这方面的资料么
这东西编译的代码效率高不    想了解一下

楼主:
这个是车子的具体形状

楼主:
http://i.youku.com/u/videos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zMTQxMTU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短视频来啊~

视频发了

网友:
如果能拐弯就好了啊

楼主(2015-05-08):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总结写得非常好
我的那辆车调节p的时候怎么都站不稳,很可能就是因为左右结构不对称,导致无法站稳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用的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