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PCB天线画法!跪求大神!

楼主(2013-12-25):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无线模块,现在想把这个无线模块画到自己的板子上去,我看了他们的原理图里C5是跟天线连接的,但是在他们的PCB板上看到天线上面有一个过孔,而这个过孔就跟地相连接,这样的话天线、电容C5、电容C6的一端都与地连接了。那个大神告诉我下,为什么需要这样连接啊?

而且这个PCB天线画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比如形状?天线宽度?天线长度?

网友:
帮顶,我也学习下

我想,虽然接地了,但有一段线,在高频2.4GHZ时,阻抗也不能小视,

网友:
那个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感

网友:
这种线路不需要滴泪。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网友:
貌似跟材料也有关系。

网友:
TI网上有很多2.4G的PCB天线参考,论坛里记得有人讨论过,可以搜搜看

网友:
这个得看天线的书啊,接地不一定就是短路到地,这段线是做微带匹配用的

网友:
同问 有哪些讲究?

网友(2014-08-21):
RF没有地的概念。

网友:
呵呵,不要误导楼主哦

网友(2014-09-22):
请问excel中对比分析的鼠标都是采用nRF24L01做的射频通信模块吗?还有图中拆解的你哪款机器?

网友A:
楼主求到资料没有?我也需要绘制这个天线,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求到资料没有?我也需要绘制这个天线,求分享!

99se版本的

网友A:
感激涕零!
请问你设计的这个尺寸的天线,PCB板厚度,材料还有铜厚参数有吗?
听说这些参数也会影响天线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激涕零!
请问你设计的这个尺寸的天线,PCB板厚度,材料还有铜厚参数有吗?
听说这些参数也会 ...

1mm的板厚 1oz的铜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mm的板厚 1oz的铜皮

谢谢,我制版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制版试试~

天线只是一部分因素而已,前面的匹配参数也一样重要

网友C:
用过24L01,貌似用的是陶瓷天线,效果还可以

网友:
其实RF 地的概念很重要哦。而且很有讲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线只是一部分因素而已,前面的匹配参数也一样重要

是指微调前面的电容和电感实现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24L01,貌似用的是陶瓷天线,效果还可以

你用的哪款陶瓷天线啊?前面的电容和电感要多少才能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微调前面的电容和电感实现阻抗匹配?

这个是要用仪器去调的,商业上的用话建议直接买模块

网友:
MARK 8楼那个用绕线当电感的好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求到资料没有?我也需要绘制这个天线,求分享!

我直接用模块了,自己画的没有模块强大,而且每次焊接了之后都不太一样。

网友A(2014-11-15):
我的画好了,可以用,实测可以达到10m左右!我将倒F天线原理图里直接接地,PCB上线名就是GND;
特别注意上下两层的铺铜的位置。其中一个电容C6两端都是地,但是这个两个地不一样,注意不要直接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激涕零!
请问你设计的这个尺寸的天线,PCB板厚度,材料还有铜厚参数有吗?
听说这些参数也会 ...

不是听说是一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画好了,可以用,实测可以达到10m左右!我将倒F天线原理图里直接接地,PCB上线名就是GND;
特别注意上 ...

非常感谢,美中不足之处就是你的图貌似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