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Z +IAR6.5(和谐),无法选择SWD(已解决)

楼主(2013-12-25):
刚接触飞思卡尔的芯片,使用IAR,但是没法选择SWD方式调试,工程设置如图,SWD选择框那里是灰色的,
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哪里错了,把芯片设置成STM32后,就可以了.不知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这里如此配置就可以,不必理会第二页

网友B:
KL25支持JTAG?
所以默认就是SWD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KL25支持JTAG?
所以默认就是SWD接口。

感谢大神。我小白一个,平时都用ST的,现在看FREESCALE的datasheet有点头大,看了好长时间,连ics都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KL25支持JTAG?
所以默认就是SWD接口。

You are r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如此配置就可以,不必理会第二页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我小白一个,平时都用ST的,现在看FREESCALE的datasheet有点头大,看了好长时间,连ics都没看明 ...

楼主,您好!
刚开始肯定有点小难度,习惯就好了。
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在坛子里提问。
我会尽快回答你的。

网友C:
2楼正解,不用配置jlink的第二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我小白一个,平时都用ST的,现在看FREESCALE的datasheet有点头大,看了好长时间,连ics都没看明 ...

M0不支持JTAG,只支持SWD.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不用配置jlink的第二页。

我有问题啊,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35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问题啊,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354-1-1.html

你那个问题,我已经给你回了啊,你没有看见吗?

网友D(2014-03-20):
楼主,可不可以把IAR6.5这个软件给我发一份,万分感谢,网上下不到6.5.我的邮箱dz_xinyu@s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不可以把IAR6.5这个软件给我发一份,万分感谢,网上下不到6.5.我的邮箱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04-1-1.html

太大了,不方便发。这个帖子里有

网友(2015-02-25):
没有jtag口吧,只有s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