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计算公式

楼主(2013-12-25):
电压通道:  Am*Usin(wt+fi_a),其中Am为幅度,fi_a为相位
电流通道:     An*Usin(wt+fi_b),其中An为幅度,fi_b为相位

0度和90度的本地时钟:如果是正弦波,归一化到:
0度:       Usin(wt),      U为幅度
90度:      Ucos(wt),     U为幅度

实际上应用的是方波,所以表达式为:
0度:       Usin(wt)+Usin(3wt)/3+Usin(5wt)/5+Usin(7wt)/7+...  //     请问这里虽然是方波 但是为什么是这样表示呢? Usin(wt)+Usin(3wt)/3+Usin(5wt)/5+Usin(7wt)/7+...     Usin(3wt)/3 是什么意思
90度:      Ucos(wt)+Ucos(3wt)/3+Ucos(5wt)/5+Ucos(7wt)/7+...        这样的加法不就是积分吗?  怎么是90度方波的表达式呢?

用0度和90度的方波控制模拟开关,相当于对输入信号做了一个乘法:
电压通道: ( Am*Usin(wt+fi_a) ) × (Usin(wt)+Usin(3wt)/3+Usin(5wt)/5+Usin(7wt)/7+...)
( Am*Usin(wt+fi_a) ) × (Usin(wt)+Usin(3wt)/3+Usin(5wt)/5+Usin(7wt)/7+...)              //    得到这个乘法的意义是什么?

电流通道: ( Am*Ucos(wt+fi_a) ) × (Usin(wt)+Usin(3wt)/3+Usin(5wt)/5+Usin(7wt)/7+...)

网友:
可怜教你 老师了,傅里叶呀

网友A:
哥们,有没兴趣坐下来算个积分,设输入为Usin(wt+m),分别与0和90的方波相乘,高次谐波算到5次就行了吧,然后看看结果是啥。当然建议先复习下三角函数正交特性,最后你会发现,0和90度的式子结果一除,tan m 出来了,角度=arctan m,好了,lcr表的核心参数有了,剩下R X Z C L D Q deg 自己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有没兴趣坐下来算个积分,设输入为Usin(wt+m),分别与0和90的方波相乘,高次谐波算到5次就行了吧,然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感激不尽。确实一直在看资料,没有坐下来算下。至于傅立叶。确实是傅立叶变换。  小弟没怎么好好学习傅立叶。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有没兴趣坐下来算个积分,设输入为Usin(wt+m),分别与0和90的方波相乘,高次谐波算到5次就行了吧,然 ...

计算了,确实是你说的这么回事。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   开关的鉴象。    我的理解是鉴象开关K7先打到K7   通入方波 。  AD测出电压值。 然后K7 打到地上等方波移位90度后,重新打回开 实现相移。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1。这是两个信号的累加马?都说是乘法器,但这样我看着怎么也看不出乘法器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有没兴趣坐下来算个积分,设输入为Usin(wt+m),分别与0和90的方波相乘,高次谐波算到5次就行了吧,然 ...

看到了请解答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说的是开关鉴相器,对于这个原理,先建议你百度那个锁相放大器的原理,然后你再回来看这个,会容易理解很多。具体实现我得想想怎么和你说,别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开关鉴相器,对于这个原理,先建议你百度那个锁相放大器的原理,然后你再回来看这个,会容易理解很 ...

好的,太感谢你了。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开关鉴相器,对于这个原理,先建议你百度那个锁相放大器的原理,然后你再回来看这个,会容易理解很 ...

我先去百度看下,你想好了怎么说了记得给我回帖,大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去百度看下,你想好了怎么说了记得给我回帖,大哥。

看了下那个电路,实际上应该是个平均值滤波电路,对于一个周期为2pi的信号,只导通半个周期,也就是1pi,分两次,一个从0开始,一个从pi/2(也就是90度)开始,得到两个数值,算个积分再相除再反三角函数也可以把相位差的角度求出,具体我就不推导了,就是算积分。这个电路我具体没有试验过,但原理应该没有偏差。建议你可以搭一个试试。
其实,过了这个电路,ADC采样的应该是直流了,这个算是硬件的鉴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那个电路,实际上应该是个平均值滤波电路,对于一个周期为2pi的信号,只导通半个周期,也就是1pi, ...

你说的我完全明白了。 但是现在还有一点问题 。在这个帖子里。就是求积分的时候。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4711-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完全明白了。 但是现在还有一点问题 。在这个帖子里。就是求积分的时候。  http://www.amobbs.co ...

建议就用OP07,正负电源,自己搭个电路看看,仿真有时候不是那么靠谱
或者,自己搞一套零件做一个,网上有卖套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就用OP07,正负电源,自己搭个电路看看,仿真有时候不是那么靠谱
或者,自己搞一套零件做一个,网上 ...

好的。谢谢!